TC35I能够传输0XEE吗?

楼主(2010-06-03):
我现在用TEXT模式下,用TC35I传输采集的数据,当数据是0XB4(10110100)时,接收到的数据是0X52(0110100)。当发送的数据是0XEE(11101110),接收到的是0X6E(1101110)。既是TC35I只是识别ASCII码的前128个,特此向前辈请教。

楼主:
SMS是由Etsi所制定的一个规范(GSM 03.40和GSM 03.38)。当使用7-bits编码的时候它可以发送最多160个字符;8-bit编码(最多140个字符)。通常无法直接通过手机显示;通常被用来作为数据消息,例如:smart messaging中的图片和铃声和OTA WAP设置。

楼主:
ASCII

ASCII码是7位编码,编码范围是0x00-0x7F。ASCII字符集包括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和标点符号等字符。其中0x00-0x20和0x7F共33个控制字符。

只支持ASCII码的系统会忽略每个字节的最高位,只认为低7位是有效位。HZ字符编码就是早期为了在只支持7位ASCII系统中传输中文而设计的编码。早期很多邮件系统也只支持ASCII编码,为了传输中文邮件必须使用BASE64或者其他编码方式。

楼主:
缺省的GSM字符集为7位编码,ASCII码为8位编码,编码就是将8位ASCII编码转换为7位编码。
  例如:1234   编码后得到31D98C06
       2进制表示

  8位编码   00110001   00110010   00110011   00110100

  7位编码   00110001   11011001   10001100   00000110

  通过例子可以看出,将ascii8位编码的Bit8去掉,依次将下7位编码的后几位逐次移到前面,形成新的8位编码

网友:
当以PDU方式传送的时候就可以发0xEE了

楼主:
我是做无线数传的,用PDU方式太麻烦了。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把数据的高四位和低四位分解的方法,解决了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我正好也在这里给困住了
回复 网友A:
缺省的gsm字符集为7位编码,ascii码为8位编码,编码就是将8位ascii编码转换为7位编码。
  例如:1234   编码后得到31d98c06
       2进制表示
  8位编码   00110001   00110010   00110011   00110100
  7位编码   00110001   11011001   10001100   00000110
  通过例子可以看出,将ascii8位编码的bit8去掉,依次将下7位编码的后几位逐次移到前面,形成新的8位编码

能给出个再具体一点的例子吗?

楼主:
我没有考虑7位编码,还是8位编码,我只是把数据分解,然后再接收端再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