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天才式的测体温方法,大家说说怎么样?

楼主(2010-06-03):
红外体温计和水银温度计测的都是体表的温度,而体表的温度是会随环境波动的,因此不能准确反应体内的状况,而传统的直肠测体温又很不方便,于是我就有了如下想法:将一个温度传感器和一个无线发射电路以及电池集成到一个胶囊中,让患者吞服,胶囊进入体内后开始工作,向外界发送温度数据,在患者体外用一个数据接收装置就可以检测患者的体温了。

这个想法是不是够天才,能不能得诺贝尔医学奖呀

网友:
当出不来时就等待被爆菊吧.

网友:
哥们!人的胃是干什么吃的哦!

网友:
测体温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网友:
印证那句话天才等于蠢才:)

网友:
只测个体温费这么大周章太不值得了吧?现在有种肠镜和胶囊差不多吞进去后拍照通过无线传出拍的照片

网友:
正常人的腋下温度随环境的波动非常小,如果腋下温度随环境波动太大,就意味着此人的体温控制真的出了问题,要好好治治了。所以LZ这想法是多此一举。

网友:
汗。。用不着这么打击人吧?

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可以的。只是涉及的问题不太好解决。

网友:
胃镜胶囊要6000多一颗,只是和传统胃镜相比减少了那么一点点痛苦而已,价格却相差那么多,相信除非是特别有钱的人,其他人都不会选择胃镜胶囊吧。

测体温不需要那么精确的,还有就是如果测温胶囊1000块钱一颗,那你是愿意被插一下屁股还是花这个1000元呢?

网友:
想法倒是可以,但用途不能这么简单,要用其在走过的路径中自行诊断、判别问题、实施治疗、最后光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法倒是可以,但用途不能这么简单,要用其在走过的路径中自行诊断、判别问题、实施治疗、最后光荣了……

顶这个,据我所说,已经有机构在做了,只是资料没处找。

网友:
没资料就做不出来了吧!

网友:
关键是成本,就现在的情况来说属于学术领域,不实际,但是不排除以后成本下降了很多就变的实际了。

网友:
诺贝尔不奖励这么简单的发明。。。而且,这东西已经有了。

网友:
大哥,这种方法早就有人提出来了,而且人家不是说测体温,而是装个摄象头,拍胃上疾病和消化道疾病,,, 这样比CT要直观很多。

网友:
测体内还不容易,直接温度探头捅菊花,怕环境影响的话拿筷子直接把探头捅到里面。

网友:
仅仅是为了测个体温,把“至少”价值100元的东西吃进去,又一泡屎拉出来,非常不值

网友:
成本是关键。
估计10元以下可以搞定。
不考虑安全性的话,可能3元都有可能。

网友:
晕 这样也行 貌似还是很麻烦啊

网友:
直接测口腔的温度很准的 没必要这么复杂 不过楼主很有想法 还得佩服下

网友:
超时空了吧,这个方法在我们这个时代估计不行!
慢慢等吧!

网友:
肛温表早就有的了,曾经有个笑话说的就是这个,把肛表放嘴里测体温了……

网友(2010-07-20):
胶囊内镜目前3500左右一次检查,主要用途是检查小肠的,胃与结肠的检查效果还是比不上传统的胃镜、结肠镜。
胶囊相机不断拍照,在人体内大概能工作8小时左右,
拍摄大约5到8万张照片,并且随时发送到患者穿的“马甲”上
马甲还是比较厚的,如果夏天就比较痛苦了……

网友:
据说胶囊72小时内排出人体就算是正常的……
以色列科学界的发明……据说那个人还是研究导_弹的……

网友:
本来全身各个部位的提问都不同
你想精确,不如用红外热像仪

网友(2010-10-20):
想法很不错啊,但用在 测体温上好像有点大财小用的感觉啊,
就是把它用在其他的地方我觉得会更好啊

网友:
测体温精确的可以测口腔和耳洞,没那么复杂。或者用红外测温。

网友:
胶囊是检查上面捅不到下面也捅不到的地方用的。估计从上面捅从下面捅一样痛苦

网友:
捡来洗洗还能二次使用哇?。。。。楼主你真强...........

网友:
空想主义者。鉴定完毕。

网友:
哈哈哈。是否可行,就要楼主拿自己实验一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胃镜胶囊要6000多一颗,只是和传统胃镜相比减少了那么一点点痛苦而已,价格却相差那么多,相信除非是特别有钱的人,其他人都不会选择胃镜胶囊吧。
测体温不需要那么精确的,还有就是如果测温胶囊1000块钱一颗,那你是愿意被插一下屁股还是花这个1000元呢?

穷人,为了省1k

我选择被爆菊

就只当我的雏菊值1k好了~~~

前几天肚子疼

差点被爆~~~~

侥幸ing

网友:
把东西做成药,并对人体无害遇到渭液一段时间会降解,并能发数据出来,这不就行了

网友:
可以是一回事,问题是为了精确0.05度,是否有这个价值。或者考虑病情时需要这个0.05度吗?
回复 楼主:

网友:
中国有很多这种“天才” 速去围观专利局网站

网友:
做肠镜先是泻药,把肚子全拉空,然后年轻护士,给你灌肠,然后拿着一米多长的OLYMPUS,你早已被拉肚子和灌肠折腾得没有一点反抗的力气,只有享受被爆菊吧。

网友(2011-02-06):
我们国内早就有人做了/还把图像传出耒了.天才

网友:
天才比人才多一个二。

网友:
什么主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