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30A无刷电调成功了...分享制作全过程资料

楼主(2010-06-03):
一直想做一架模型飞机玩下,买了个,无刷电调,但功率太小,只有10A,
想自己DIY一个。查了很多网站资料及书籍,接着淘宝买了100A大功率MOS管,
开始用万用板焊接了。经过断断续续1个多月的研究,终于闭环驱动了无刷电机。

晒晒我的成果:
电机静止

电机转动如图: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9359.JPG(文件大小:2.75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电机转动.JPG)
上传一段视频
一开始,在网上搜资料,看各种书籍觉得摸清了无刷电机原理,
COMS驱动电路拿万用板焊接,利用飞线连到主控板上,就自己
写程序了。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终于看到电机转了,不过是开环启动,
但是这样很容易烧MOS管,连我用的100A的CMOS管都烧了几个,郁闷啊。。。
在此请各位无刷电调DIY爱好者注意,开环启动,很容易烧CMOS管。
确实很不爽,10元一对的COMS管,多了烧不起,一开始还总是烧,都想放弃了,
幸好坚持弄了挺长时间,不烧了,
后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各种调试,弄清楚了换相过程,改进了程序,
终于实现了闭环,而且后来我还用PWM控速,电机转动很理想。
之后用钳线电流表测过,稳定输出能达30A,后来电机受不了,在高电流就没测量了。
这两天正准备做印刷电路板。

很经典的无刷电机文档:
我的CMOS资料;
飞思卡尔单片机电机驱动资料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9518.pdf(文件大小:2.43M) (原文件名:freescale的直流无刷电机驱动讲义.pdf)
源程序代码: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9561.rar(文件大小:277K) (原文件名:电调原版.rar)
不过等印刷电路板回来过些天换个电机再测下极限电流--
--估计又得烧MOS管了,不然也测不出极限电流。
由于电调还在改善,资料将陆续相传,
大功率H桥:

最早我用MEGA8做过,仿德国人程序,PWM和IIC控制,幸运的是程序下进去就好使,
而且效果还可以5A左右,稍微改进了下,实际测过能达18A.

mega8无刷电调PCB图 (原文件名:mega8电调PCB.JPG)

实物图:

我觉得程序还是自己写比较好,改用飞思卡尔单片机做的,因为一直用飞思卡尔,
而且后来发现一块飞思卡尔芯片可以同时驱动两个电机。
给大家传一个

原理图:

实际过零检测电压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9523.JPG(文件大小:2.51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过零检测.JPG)

第一回发帖,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本人在此抛砖引玉,希望模友一起讨论。

网友:
带手表男生,都是有身份证的男生。

:)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MOS管子的型号 谢谢

楼主:
为了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将继续发图.........
敬请期待!!

楼主:
回复 网友A:

IRF3205

网友:
谢谢楼主 这个持续电流可达80A  导通电阻8m欧 N沟道 上给个原理图看看吧 呵呵 近期也打算自制一个
自己买了个XXD30A的 烧了 无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希望贴子不要沉,大家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网友:
LZ,换相等动作是用的m8做的吗?
希望lz列出元件清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早我用MEGA8做过,仿德国人程序,PWM和IIC控制,幸运的是程序下进去就好使,
而且效果还可以5A左右,稍微改进了下,实际测过能达18A,但只能驱一个电机,
后来觉得程序还是自己写比较好,改用飞思卡尔单片机做的,我一直用飞思卡尔,
而且后来发现一块飞思卡尔可以同时驱动两个电机。
由于原理图还没画完,先把主要的元件弄出来。
IRF4905
IRF3205
MC9S12DG128
LM324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想做一个,不想用单片机,想直接用专用芯片,不知道孰优孰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想学东西建议用单片机
,能了解无刷电机原理,提高编程技能,
专用芯片,使用简单,但是不好提高电调的功率,
受芯片限制,有局限性。

网友:
楼主,这厢有礼了,向楼主致敬~~~~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貌似有点道理O(∩_∩)O~

网友:
为什么不用全N拓扑?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上手时PN电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全N的有升压电路
万用板焊接不好焊,不过做PCB可以考虑。

网友:
回复 楼主:

过一阵子也许要做一个,希望和LZ多多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欢迎,互相学习。

楼主:
斑竹,能否给我一个酷子穿上。

网友:
置酷需要开源,楼主可否开源?

楼主:
回复 网友F:

程序现在开源了,可否置酷。

网友:
应该可以了吧,等版主们看见了会置酷的  :)

网友:
好像开源的就是德国人那个版本嘛,不是楼主写的飞思卡尔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看我贴,有说明我也做过MEGA8的,仿德国人程序,而且效果还不错,
德国人的只能达到5A,我改进的电调能达到18A,够大多数模友用吧。
电路,和程序之间的匹配精华,得自己尝试,我烧了几十个MOS管,
才匹配到18A的,对大多数四轴飞行器自认为应该是可以了,
只是后来还想做更大功率的,烧不起所以改了方案。
我贴也有说明由于电调还在改善,资料将陆续相传,
目前飞思卡尔程序还没完善好。。。。

楼主:
本人在此抛砖引玉,希望模友一起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也不错了

网友:
很感谢楼主分享:)  最近我也在搞电调,用的芯片还是mega8,是基于德国人的那个电调程序改的,目前还有一二不明之处正在琢磨,也在完善中,争取能比楼主早一步把我写的源代码贴出来,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F:

很期待你的成果,有必要的话,我也会学习MEGA8编程,德国人的程序还是很棒的。

网友:
顶此贴,备用!

网友:
LZ明白这个图不? 为什么反电动势是梯形而转矩是正弦形 并且每六十电角度就有一个波峰?

网友:
不懂电机,才发现,电机驱动得随随便便几十安的电流。。太吓人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想置酷估计得把电路图弄清楚点才能过得了阿莫那关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由于电机转动的瞬时角速率呈梯形波动,产生的反电动势也相应的呈梯形变化。
具体的电机书上公式推导。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研究认为电机驱动电路图大同小异,
主要在于程序的写法。
希望大家多多交流,我也学习学习。
要清晰的图,补一个应该可以吧。

楼主:
补一个MEGA8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由于电机转动的瞬时角速率呈梯形波动,产生的反电动势也相应的呈梯形变化。
具体的电机书上公式推导。

楼主 具体看的哪本电机书呀?分享了一下,我看了很多本都没有关于这些的推导,我感觉如果反电动势为梯形的话,转矩也应该一样的,能留个联系方式吗?一起讨论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夏长亮 《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系统》这本书不错。

liguanmao1211@126.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啦

网友:
怎么防止上下桥臂直通,仅靠MCU吗?我的想法是在电源或地上增加一个开关管,用硬件逻辑控制是否开通。

网友:
貌似可以用来驱动坏硬盘上面的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果电路不存在竞争冒险,我用的是程序,就可避免上下桥臂直通。

网友:
回复 网友I:
怎么防止上下桥臂直通,仅靠mcu吗?我的想法是在电源或地上增加一个开关管,用硬件逻辑控制是否开通。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果电路不存在竞争冒险,我用的是程序,就可避免上下桥臂直通。

我最近做直流电机H桥驱动,正反转,升压,全NMOS,用程序避免上下桥臂直通。现在后悔了,如果程序死机怕出问题!

网友(2010-07-19):
to liguanmao:

能否给发个清楚点的MEGA8电路,网页上的看不清楚,谢谢!

710154002@qq.com 或 wadz1@126.com

网友(2010-09-02):
请问你是怎么仿真的呢  mega8不支持JTAG MkII 仿真, 想请教下你

网友:
非常不清晰

网友:
豁然开朗,感觉爬到了巨人的脚面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看了你的源程序代码 ,启动部分还是和德国的那个一样是开环启动啊,请问你说的闭环启动  能具体点么,
谢谢指教

网友:
楼主你有30a成品电调卖吗

网友:
回复 网友J:

楼主有成品电调卖吗 QQ97012160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请楼主继续完善

网友:
顶一下,谢谢共享

网友(2010-11-25):
楼主可否给个邮件或联系方式,有事要和楼主探讨。

c99ity@yahoo.com,谢谢!

网友:
新人对这种付出心血的成果感到深深的敬佩

网友:
能否给发个清楚点的MEGA8电路,zhuml2010@163.com,谢谢

楼主:
电路板子回来了,(设计的是可以驱动两个无刷电机),
已经测试了一路电机,电机正常工作,MOS管有点烫,正在改进当中....
最近忙着考试,考完试传个实物图。

楼主:
回复 网友K:

liguanmao1211@126.com

楼主:
回复 网友J:

制作电调属于个人爱好,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善
目前不打算卖成品,在改进。

网友:
楼主挺厉害!我也想做个,但是没做过,问下楼主要 哪些知识?哪些工具?

网友:
我也留个记号

网友:
学习一下  我也用freescale的片子  所以 楼主有时间把飞思源代码给我一下呗  谢谢了  gj_333@163.com

网友:
记号一下

楼主(2011-01-03):
前段时间忙着考试,没太多的时间,今天抽空
传个图,上面是主控板,下面是驱动电路。
驱动两个无刷电机。

正面 (原文件名:IMG0083A.jpg)

反面 (原文件名:IMG0084A.jpg)
主控板+驱动电路组合

侧面 (原文件名:IMG0085A.jpg)

发现电机驱动,很墨迹,COMS换了,以前的程序,就不太好使,
还得改下硬件。有时候很让人无语。
启动的时候,电压只在固定的区域好使,能启动,也能闭环。电池电压高一点,或低一些,启动都不行。
有没有哪位仁兄,能解释下。多谢了。

楼主:
补一张MEGA8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原来控制引脚,写错了,改过来,就好使了,电机转的嗷嗷的。

网友:
实践中前进

网友:
麻烦楼主告知联系方式,想请教些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电机开环时能高速运转吗?我现在做类似的无刷,开环,但是转速一到1200转/分就失步了

网友:
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终于看到电机转了,不过是开环启动,
但是这样很容易烧MOS管,连我用的100A的CMOS管都烧了几个,郁闷啊。。。
在此请各位无刷电调DIY爱好者注意,开环启动,很容易烧CMOS管。
确实很不爽,10元一对的COMS管,多了烧不起,一开始还总是烧,都想放弃了,
幸好坚持弄了挺长时间,不烧了,
后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各种调试,弄清楚了换相过程,改进了程序,
终于实现了闭环,而且后来我还用PWM控速,电机转动很理想。
之后用钳线电流表测过,稳定输出能达30A,后来电机受不了,在高电流就没测量了。
这两天正准备做印刷电路板。
--------------------------------------------------
硬件电路不成熟。烧MOSFET很正常,不烧是运气。
建议看看以前有人发过的贴,可以减少弯路。

网友(2011-02-27):
回复 楼主:

着实厉害。。。

网友:
你好  我现在才开始学电调,我想请问的是,开环控制电机的情况下,一般通电多长时间久换向啊!

网友:
在这个论坛就是好啊!
这么多人无私奉献自己的经验!
我要好好学习
LZ的资料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很好的东东

网友(2011-04-03):
淘宝买了100A大功率MOS管,

这是亮点。求楼主给个详细的电调程式说明好不?

P.S:一直在想,如果用CPLD或者FPGA通过输出不同频率来达到电调的效果是否可行。消磁效应又怎么解决。。。有点烦恼。程式看得头大啊。

网友:
哇呼的,真是好东西,  mark

网友:
最近正想搞搞这个玩艺儿

网友(2011-05-07):
回复 楼主:

好强啊!!!

网友:
叫MOSFET管,不叫CMOS管,楼主很强大。

网友:
看了一段时间的电调,也准备上手了。觉得楼主的H桥电路可能有点问题:
1、上臂是上拉电阻驱动,栅极充电速度较慢,PMOS管关闭过程比较慢,发热量大。而且死区控制不好的话,还会上下桥臂直通短路。
2、下臂用MCU直接驱动,电压比较低,最多5V,沟道没有完全打开,也导致发热量较大。
还是用10V以上的推挽输出驱动MOS管比较可靠,无论是速度还是发热量都会小很多。

网友:
想自己做个电调,苦于没有资料!
下不下来啊,楼主能给我发一份吗?627767839@qq.com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的推挽输出怎恶魔和三极管的速度一样呢!朋友你有电路图可以参考哈吗!

网友(2011-08-04):
回复 楼主:

楼主能不能给解释下mk电调mega8芯片上的两个I2c是怎么回事?是并接在一起的,是不是地址不同啊?怎么工作呢?

网友:
留记号以后研究用,目前能力不足还无法研究,嘎嘎!

网友(2011-09-17):
回复 网友L:
看了一段时间的电调,也准备上手了。觉得楼主的h桥电路可能有点问题:
1、上臂是上拉电阻驱动,栅极充电速度较慢,pmos管关闭过程比较慢,发热量大。而且死区控制不好的话,还会上下桥臂直通短路。
2、下臂用mcu直接驱动,电压比较低,最多5v,沟道没有完全打开,也导致发热量较大。
还是用10v以上的推挽输出驱动mos管比较可靠,无论是速度还是发热量都会小很多。

同意!!!
最好使用N-MOS,上臂采用自举泵电路,下臂用12V驱动,MOS管可以不用散热。

网友(2011-10-30):
LZ真是好心人,有用的资料

网友:
德国人的电调程序开源在哪儿可下载?谢谢!

网友:
同问,德国人的电调程序开源在哪儿可下载?刚开始搞无刷,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定一个

网友:
能不能整个完整的设计思路,本人刚入门,想借鉴下,谢谢!

网友:
解压不开,谢谢

网友:
带手表男生,都是有身份证的男生。

网友(2011-12-19):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强大!本人还只是菜鸟。。。请问主控板都包括哪些部分?

网友:
好大的MOS管...100A.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贴

网友(2012-02-03):
最近刚开始研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最近想做个工业无刷电调,来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网友:
不错的无刷电机驱动

网友(2012-03-11):
回复 楼主:

看了<<设计全攻略>>做无刷电调,做的好晕,还是没做好,现在勉强能转,但是好慢,还不均匀,一碰就停,改占空比转速没什么变化,电路没有问题。估计反电动势处理有问题。。帮我看看吧。
程序就是这样的,电路基本和MK的的电路差不多,只不过反感应电动势检测的引脚不一样而已。我用了ADC3,2,1.

#include <iom8v.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HASE_A_ON PORTD|=0x08;
#define PHASE_A_OFF PORTD&=0xf7;

#define PHASE_B_ON PORTD|=0x10;
#define PHASE_B_OFF PORTD&=0xef;

#define PHASE_C_ON PORTD|=0x20;
#define PHASE_C_OFF PORTD&=0xdf;

#define PWM_A_ON OCR2=pwmduty;
#define PWM_A_OFF OCR2=0;

#define PWM_B_ON OCR1B=pwmduty;
#define PWM_B_OFF OCR1B=0;

#define PWM_C_ON OCR1A=pwmduty;
#define PWM_C_OFF OCR1A=0;

#define AB_ON PWM_B_OFF PWM_C_OFF PHASE_A_OFF PHASE_C_OFF PWM_A_ON PHASE_B_ON
#define AC_ON PWM_C_OFF PWM_B_OFF PHASE_B_OFF PHASE_A_OFF PWM_A_ON PHASE_C_ON
#define BC_ON PWM_A_OFF PWM_C_OFF PHASE_A_OFF PHASE_B_OFF PWM_B_ON PHASE_C_ON
#define BA_ON PWM_A_OFF PWM_C_OFF PHASE_B_OFF PHASE_C_OFF PWM_B_ON PHASE_A_ON
#define CA_ON PWM_A_OFF PWM_B_OFF PHASE_B_OFF PHASE_C_OFF PWM_C_ON PHASE_A_ON
#define CB_ON PWM_A_OFF PWM_B_OFF PHASE_A_OFF PHASE_C_OFF PWM_C_ON PHASE_B_ON

#define TEST_AR ADMUX=0x03; ACSR=0x1a;
#define TEST_BR ADMUX=0x02; ACSR=0x1a;
#define TEST_CR ADMUX=0x01; ACSR=0x1a;

#define TEST_AF ADMUX=0x03; ACSR=0x1b;
#define TEST_BF ADMUX=0x02; ACSR=0x1b;
#define TEST_CF ADMUX=0x01; ACSR=0x1b;

#define STOP 0
#define STARTUP 1
#define RUN 2

uchar pwmduty=80;
uchar state=STOP;
//uchar start
uchar phase=0;
uint startdelay=1000;
uint startdelay2=1000;
uchar chtimes=0;

portinit()
{
DDRD=0x38;
PORTD=0x00;
DDRB=0xfe;
PORTB=0x00;
DDRC=0x00;

}

uinit()
{
UBRRL=51;
UCSRB|=0x88;

}

sendchar(char ch)
{
while(!(UCSRA&0x20));
UDR=ch;}

sendstr(char *str)
{unsigned int i;
i=0;
while(str!='\0')
{sendchar(str);
i++;
}}

pwminit()
{
TCCR1A=0xa1;
TCCR1B=0x01;
OCR1A=0x00;
OCR1B=0x00;
TCCR2=0x61;
OCR2=0x00;
}

acmpinit()
{
SFIOR|=0x08;
ACSR=0x12;
ADMUX=0x01;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csvr:17

acsvr()
{

change_phase();

}

T0init()
{

TCCR0=0x01;
TIMSK|=0x01;
SREG|=0x80;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0svr:10

t0svr()
{/*
if(state==STARTUP)
{
        if(chtimes<30)
        {
                if(!(startdelay2--))
                        {
                        pwmduty=20;
                        change_phase();
                        startdelay=startdelay*14/15;
                        startdelay2=startdelay;

                        chtimes++;

                          return;

                             }
        }
        else run();
}
*/

}

startup()
{
ACSR=0x12;
pwmduty=5;
TCCR0=0x02;
startdelay=1000;
startdelay2=10000;
chtimes=0;
change_phase();
state=STARTUP;
}

run()
{
ACSR=0x1a;
state==RUN;
}

change_phase()
{
if(phase==0){AB_ON phase=1;TEST_CF sendstr("PHASE 0\r\n"); return;}
if(phase==1){AC_ON phase=2;TEST_BR sendstr("PHASE 1\r\n"); return;}
if(phase==2){BC_ON phase=3;TEST_AF sendstr("PHASE 2\r\n"); return;}
if(phase==3){BA_ON phase=4;TEST_CR sendstr("PHASE 3\r\n"); return;}
if(phase==4){CA_ON phase=5;TEST_BF sendstr("PHASE 4\r\n"); return;}
if(phase==5){CB_ON phase=0;TEST_AR sendstr("PHASE 5\r\n"); return;}
}

main()
{
portinit();
pwminit();
T0init();
acmpinit();
uinit();
//startup();
run();
while(1)
{

}
}

哎,还是转不起来,示波器看引脚的波形,很乱。。

网友:
搬个板凳来学习!

网友:
顶,我也准备做个!

网友:
好东西要顶!要标记!

网友(2012-04-25):
开始学习DIY电调

网友:
值得学习!我也想搞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主的分享!有个问题想请教:四轴飞行器的电调工作原理和作用是什么能说明下吗?我没有找到。。。

网友:
向搞出电调的前辈学习

网友:
果断的顶起。。。好贴,收藏。。。

网友(2012-06-22):
楼主,你的PCB还有不,能不能分享2块给我学习下!

网友:
嗯  顶起 不过资料都下载不了了  有点可惜

网友:
mark 电调正在看 准备做个

网友(2012-10-24):
留名,我也准备做个我无刷电调

网友:
支持,正在研究中

网友:
楼主,你的PCB还有不,能不能分享2块给我学习下!
先谢谢

网友(2012-12-14):
lz,烧mos管的原因能不能说一下。我现在的状况也是烧管,已经烧了好几只了,桑不起

网友:
虎头蛇尾……

网友:
谢谢楼主~刚入门四轴,帮你顶顶嘿嘿。

网友:
奇怪,电调这么成熟的东西,代码居然未开源....

网友:
这个帖子使用。我也正在寻30A电调。
但有个问题,MK原版程序能实现30A的电流吗?
楼主能公布你那个实现30A的电调程序吗?

网友(2013-01-29):
人好多.校习校习

网友(2013-03-24):
看帖就得顶!

网友:
好想问问用的是什么电机,是不是新西达2212?给它的工作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请教楼主,如何让电机刚上电时候 发出 滴 滴 滴  蜂鸣器声音。 一般电调都带着个,楼主知道么?

网友:
做电机驱动的路过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绝对要顶~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到手一个无刷电机 咋就红黑黄三根线啊?为什么好多讲义上提到的霍尔传感器的线呢?

网友(2013-05-01):
mark  DIY30A无刷电调成功了

网友(2013-06-20):
作个记号

网友:
电调制作 这个要收藏

网友(2014-03-16):
这可是砖头般的玉啊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做个无刷电调,膜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把德国人的版权声明删了然后拿来开源申酷,真不厚道。强烈鄙视。

网友(2014-06-12):
先着了,谢谢楼主,有空再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4-10-17):
楼主太强大了。~~~赞一个。。。

网友:
叼   我觉得电调好难额

网友:
超好的资料,楼主好人呢

网友(2016-03-21):
好东西,正在找这方面资料

网友(2018-11-07):
正准备研究这块   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