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1个独立按键的问题,按键一定要设置IO口线为输入吗?

楼主(2010-06-03):
拜读马老大作 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 第九章里面的独立按键,为什么接独立按键的那条IO口线要设置为输入,上拉使能呢?
我如果外接上拉电阻,设置为输出,好像不能用,按键动作无法检测到

网友:
按键应该是设置成输入吧  接受信号的

网友(2010-08-05):
回复 楼主:
---------------------------------------------------------------------
必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拜读马老大作 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 第九章里面的独立按键,为什么接独立按键的那条io口线要设置为输入,上拉使能呢?
我如果外接上拉电阻,设置为输出,好像不能用,按键动作无法检测到
-------------------------------------------------------------------
独立按键,首先你要读按键的状态,是0还是1,必须得设置成输入,你设置成输出就不能读了;
设置成上拉使能,没按键动作的时候,你读进的状态是1,你也可以外接上拉,只是要在你空间允许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