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wifi 的 linux驱动,是usb接口的容易 还是sdio/spi接口的容易?

楼主(2010-06-03):
功能实现收发就行

谁有wifi模块闲置的,小弟先要买个做开发,各位大虾有什么好建议啊?
(平台是arm9  2410)

最好有linux驱动的

网友:
SDIO更加容易方便,pudn有驱动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sdio更加容易方便,pudn有驱动下载

那种芯片的模块驱动比较完善?

网友:
你上一个帖子我回过

网友:
SDIO Wifi模块,我们正在做

网友(2010-10-28):
楼上的,弄出来没有?

网友:
SDIO
marvell 8686
wince ,linux ,android都有驱动啊。
我这里有这种模块。

网友:
呵呵,一下子出来这么多的模块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sdio
marvell 8686
wince ,linux ,android都有驱动啊。
我这里有这种模块。

有没有支持STM32芯片的驱动提供啊?

网友(2011-06-07):
提供uart转wifi模块。
方案:MCU+Marvell 8686 wifi模块。
提供PC上的测试工具。
模块支持 TCP/UDP协议   WPA/WPA2加密。

wifi驱动成功的在STM32和NUC100单片机上成功运行。

对于需求量大,成本敏感的客户,我们可以把wifi代码移植到你们的产品中,降低产品成本。

网友:
如果有操作系统的话,就不用自己来写wifi驱动了。
wifi模块的供应商一般都提供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有操作系统的话,就不用自己来写wifi驱动了。
wifi模块的供应商一般都提供驱动。

没有操作系统自己移植协议容易实现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如果有操作系统的话,就不用自己来写wifi驱动了。
wifi模块的供应商一般都提供驱动。
没有操作系统自己移植协议容易实现不?

主要的协议有tcp/ip  和wpa/wpa2加密

TCP/IP协议可以用开源的,WPA/WPA2加密的话,有点难度,需要花些精力。

网友:
搞wifi的都冒出来了,哈哈
wm-g-mr-09用得广泛些,SPI,SDIO驱动都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功能实现收发就行
谁有wifi模块闲置的,小弟先要买个做开发,各位大虾有什么好建议啊?
(平台是arm9  2410)
最好有linux驱动的

网上有AR9271的USB接口WIFI网卡,驱动本来就有,我买了一个,就是不太会玩
补上一句,也不贵,几十块钱,我买的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