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体积最小的GPS接收器

楼主(2010-06-03):
大家好!

        在下想购买一体积小的GPS接收器,所以想听听坛里用过GPS接收器的朋友的意见,不知道有现成的卖否?

网友:
淘金三的gps模块在体积和效果上结合的就很好,体积太小,效果就不好了

网友:
拆手机看看吧

网友:
买模块自己做,11x13x2mm

网友:
产品名称:M-91
一般规格
GPS技术: MTK GPS晶片组
频率: L1, 1575.42MHz
C/A码: 1.023MHZ晶片速率
频道: 查看搜寻中的32个频道
灵敏度: 高于-159dBm

接收器精确度
位置: 无辅助∶3.0 M 2D-RMS
DGPS (WAAS, EGNOS, MSAS, RTCM)∶2.5 M
速率: 无辅助∶0.1M/sec
时间:0.1微秒,同步化GPS时间
数据: WGS84 (预设) 共219笔数据

第一次修正时间(依照MTK晶片规格)
热开机: 平均1秒
温开机: 平均33秒
冷开机: 平均36秒
重新取得定位时间: <1秒

通讯协定
GPS输入资料: NMEA0183(v3.1)- GGA,GLL,GSA,GSV,RMC,VTG
支援鲍率4800/9600/…./57600 bps(预设4800),
资料位∶8,停止位∶1
更新资料: 1Hz(预设)
支援的通讯协定: NMEA-0183
1PPS: 启用(1Hz脉波10%工作周期)

限制
加速限制: <4G
高度限制: <18,000公尺
速率限制: <515 M/sec
急冲度限制: 20 M/sec3

电源
操作电流: 取得定位∶65 mA@3.3V
操作电流: 追踪∶<45 mA@3.3V
DC输入范围: VCC 3.0~5.0V

温度
操作温度:-40℃到+85℃
存放温度: -40℃到125℃
操作湿度: 5%到95%,无凝结

实体
尺寸: 13 x 15 x 2.2 mm
重量: 2g

处理核心
处理器类型: ARM7EJ-S
处理器速度: 48 MHz
整合式设计, 快闪记忆体: 4 M
介面: CMOS 2.8 V等级

网友:
若要内置天线可看下ProGin SR-92

楼主:
买模块自己做麻烦哦,买现成的好。

ProGin SR-92  不错不过价钱应该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