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SIM508的sim_vdd没有电

楼主(2010-06-03):
我的sim508启动后,发送AT命令都执行,发送AT+CFUN=1,将模式切换为正常模式,发送AT+CPIN?命令返回error,报错。上网收索后网友提示说是检测不到SIM卡,但我也把sim卡插入了,测量sim_vdd电压值是为25m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2011-05-09):
回复 楼主:

楼主,我也在开始用这么模块,有稳定向您请教,能否加我QQ 421466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