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片稳压IC做二级稳压比一片稳压提升效果明显么?

楼主(2010-06-04):
为了方便用一片7805做稳压IC,但是输入电压比较不稳定,好像哪里看到过用两片IC做二级稳压(先7809再7805),不知道这样子效果会不会有明显提升?或者说这么做有意义么?

网友:
用两片IC做二级稳压(先7809再7805),是因为输入电压太高了,7805一次到位的话发热太厉害有可能会有问题就用了2级压降了。

网友:
抱着背着不是一样重吗?
这和串个电阻有啥区别吗?

网友:
看到过器件串联提高精度,但不是如楼主所想的这样

同型号的稳压器件串联(78/79系列),提高稳压精度,降低纹波
不过我也只是在书上见过,没搭电路实验过

网友:
一般来说意义不大,你要是用一级DC-DC开关电源再加一个LDO倒是能起到兼顾功耗与提高输出精度降低输出纹波的作用。何况楼主也就说个泛泛的输入电压不稳定,连个参数指标都没有,让别人怎么给参考。

楼主:
主要是用到了稳压这个功能  主要是后面的电路引起的电压波动  可以通过芯片来稳定吧  稳定效果又怎样

网友:
市面上买的的7805,在输入电压比较大范围变化时,输出电压会有所变化, 我就遇到种情况, 在前面加一个7809,会改善这种情况
如果你的7805输出电压有点变化影响不大的话, 可以不加7809.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市面上买的的7805,在输入电压比较大范围变化时,输出电压会有所变化, 我就遇到种情况, 在前面加一个7809,会改善这种情况
如果你的7805输出电压有点变化影响不大的话, 可以不加7809.

我碰到过7812输出电压不稳定,发现是因为其最小稳压电流比较大,不接负载时不能稳压,在输出接了几mA的负载就稳住了

网友:
有点作用
不过没有自己用分立器件设计的好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市面上买的的7805,在输入电压比较大范围变化时,输出电压会有所变化, 我就遇到种情况, 在前面加一个7809,会改善这种情况
如果你的7805输出电压有点变化影响不大的话, 可以不加7809.
我碰到过7812输出电压不稳定,发现是因为其最小稳压电流比较大,不接负载时不能稳压,在输出接了几ma的负载就稳住了

还有这种7812?烂到极点了吧?
空载应该是最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