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学NIOS的感受

楼主(2010-06-04):
第一次学NIOS 学了3天,放弃了,因为玩不转!

N天后,再次安静的学了一阵,其实NIOS入门很简单。

主要是方法!
自己学的话,最重要的是多问!能节约很多时间。
第一步:FPGA怎么运行的
第二步:清楚硬件之间的关系硬件和功能,SDRAM,RAM,NIOS软核, Flash存储器(EPCS和CFI)
第二步:SOPC BUILDRE 工具。因为要它来生成软核。IO,UART``` 反正软核的功能是它来定的,有些非常重要的设置!!
第三步:NIOS IDE软件的操作。这个相当重要,也是最难的。因为NIOS IDE 软件操作的资料相当少,主要是编译,调试,下载。
第四步:NIOS 软件编程,和别的单片机大同小异,都是对寄存器操作。
第五步:实验 IO操作—》IO中断—》串口—》定时器—》……

这次的感受是:
NIOS还是难当大任!
第一:慢!不是说运行慢,是编译调试下载慢,但这个相当要命的,因为小公司开发一个项目一般是一个人做。大的程序,可能要修改调节试上百至上千次,才能完成,以它的速度,估计一般人是受不了的。

第二:个人暂且感觉不是很稳定。
这点要亲自体会,反正我是体会到了!

网友:
呵呵,不錯;但是,有點悲觀。

网友:
待高人解析。

网友:
1.编译其实并不是很慢,第一次编译时要编译所有的库文件,需要的时间久一点,以后再编译时只会编译修改过的地方,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的,当然电脑的配置也是很重要的。

2. 不稳定往往是自己没用好,我们的产品在测试时最不容易死掉的就是nios,但nios的调试环境确实做的是比较烂的,不过其实常见的问题也就那么几个,都是可以避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星期六 板子能正常运行 星期天放假  星期一早上一开程序运行不了,重下后正常. 我板子上所有的线都没断开,但没开电源.

前天,我调了一天,确实没有死机的情况,程序可能下了20次.只改了一些延时,但整个程序的执行周期不是每次都对.也许是自己操作失误.

但有一点,高自由度一定是存在隐患的.

1.编译其实并不是很慢,第一次编译时要编译所有的库文件,需要的时间久一点,以后再编译时只会编译修改过的地方,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的,当然电脑的配置也是很重要的。

别人都这么说,可我就找不到这种感觉,每次都是全部重来一次.是哪设得有问题?NIOS我用的默认设置.

网友:
有时间我把自己的设置给大家演示一下,就需要设置几步而已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因为我感觉你写的确确实实是自己亲身体会。

顶!

网友:
NIOSII 的性能有点差,其他都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