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gui_dc_draw_text()函数中,如果显示多行文字,如何回车换行呢?

楼主(2010-06-04):
rtgui_dc_draw_text()函数中,如果显示多行文字,如何回车换行呢?

char content[100];
char len=0;

strcpy(content,"连接的客户端如下");
len=strlen(content);
*(content+len)='\r';
*(content+len+1)='\n';
*(content+len+2)=RT_NULL;
strcat(content,"所示");
rtgui_dc_draw_text(dc, content, &rect);
现示不对呀,“连接的客户端如下”和“所示”之间是乱码

请教各位如何解决呢?

网友:
还不支持多行。。。简单的支持比较容易,就怕哪种还带滚动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支持滚动条的就更好了?

网友(2012-11-13):
现在的GUI支持多行显示或者滚动显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