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mic的 C 编译器够让人火的。。

楼主(2010-06-04):
开始大范围向STM8S过渡了。今天在移植程序的时候,发现COSMIC的 C 编译器竟然不支持带参数表的可变参数宏定义。就像这样的

#define DEBUG_OUTPUT(...) DEBUG_UART_P(__VA_ARGS__)

#define DECODE(...) aes128_decode(__VA_ARGS__)

哎,看来,要改的东西还很多,不知是不是因为我用的是限制版的。

网友:
C99语法.
还有很多语法cosmic都不能用。

不支持C99的编译器,用着就恼火。

换IAR吧。

楼主:
刚装了个IAR。正在弄,以前没用过,还在摸索。不知谁能提供个例子,最好带中断的。

网友:
或许楼主尅有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刚刚在论坛随便找了个,主要是想看下中断服务程序是怎么写的。

楼主:
好像IAR添加头文件路径挺麻烦的,要手动写路径,好在支持相对路径,就跟写MAKEFILE一样的了

楼主:
暴汗了,IAR的头文件路径添加一点都不好用。。

网友:
的确不怎么好,先入门再说

网友(2010-11-03):
COSMIC 还有一个恼火的地方 ,给unsigned char 数据赋值时 总是会产生一个警告,即使右边数据为 unsigned char,非要使用强制转换符,靠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smic 还有一个恼火的地方 ,给unsigned char 数据赋值时 总是会产生一个警告,即使右边数据为 unsigned char,非要使用强制转换符,靠
   是的,cosmic 用着是很别扭,仿真的时候不能打开相应的文件,需要手动添加到项目中才行,赋值报警,需要强制转换,插入的汇编也会被优化掉,……

   cosmic 还需要改进哈,不过想想这价格,认了。

网友(2011-11-06):
呵呵,我是菜鸟什么都不懂

网友B(2017-06-18):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看了这个帖子。
cosmic也是可以的:1.把编译版本升级下,可能低版本不支持;2.加上-pc99编译选项。

网友(2021-04-10):
引用 网友B: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看了这个帖子。
cosmic也是可以的:1.把编译版本升级下,可能低版本不支持;2.加上-pc ...

谢谢大神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