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路由器PCB上天线走线上的一个白色6脚IC是什么?(有图)

楼主(2010-06-04):
手边没有相机,所以在网上找了一个图。http://www.anywlan.com/home/attachment/200905/21/74656_1242919802ch78.jpg

就是中间那两个白色的器件,了解的请告知一下型号,我帮朋友找这个器件。

谢谢啦!

网友:
看电路板期间下面,标准着:TRANS,应该是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
这个叫 巴伦,是平衡信号和非平衡信号间进行转换和阻抗匹配的。具体型号就要看两端的阻抗情况啦。

不知道对不对……哪位高人来说说。

网友:
http://www.acxc.com.tw/products.php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叫 巴伦,是平衡信号和非平衡信号间进行转换和阻抗匹配的。具体型号就要看两端的阻抗情况啦。
不知道对不对……哪位高人来说说。

对了,是巴伦

网友:
你们太强了

网友(2014-08-11):
Impedance Matched Balun-Filter

网友:
其实 几个电阻电容也是可以的 。不过没有这种集成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