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KUN OSC V2实测

楼主(2010-06-04):
魏兄给老外的成品在我手里,进行了一下测试。

实测某CD解码板波形:

SPDIF输入光纤接收头输出部分:

通过SPDIF接收处理后得来44.1KH波形:

还不知道怎么让OSC 停下来,按了STOP好像没反应。

总结:在低频上不错,操作比较顺手,没有死机现象。但高频过冲较严重(振铃现象较严重,我用的自制探头。可能也有阻抗匹配问题。)。

看来模拟电路还得有大的改进或者调校,才有实用性。不然搞不懂是自己电路问题还是示波器问题。

但魏兄能做出这个东东,已经让人叹为观止,难以望其项背。

网友:
哈哈,谢谢好汉的测评,不知你的探头是什么样的,我测试时用的是泰克的P2200,也不算好,但搭配这个已是很够用了,因为标准的探头里是有补偿电路的,所以我调试时是接着探头调试的,让探头的补偿和模拟通道的补偿互补使失真最小。

楼主:
我的探头就是一根一米的电视用的75欧同轴线,一个签字笔外套,和一个同轴头。
够简单了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8043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fsclub&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od day
How are you sending me a kit?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good day
how are you sending me a kit?

三楼的不放过任何机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good day
how are you sending me a kit?
三楼的不放过任何机会.

Haha, I asked my wife to send the kit to you within today. If she did not, I will send you the kit tomorrow by myself(Tomorrow is Sat, I have time to go the post office)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very much
Excuse me please, what I have delivered so much trouble in a hurry you. "But I really want to quickly get a kit and experiment with it
Once again, forgive me for the trouble

网友:
这样的探头恐怕不行吧

大胡子难道连个探头都没有? 不至于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very much
excuse me please, what i have delivered so much trouble in a hurry you. "but i really want to quickly get a kit and experiment with it
once again, forgive me for the trouble

You are so kind.
I will send you tomorrow by myself.

网友:
回复 网友A:

OK
I will wait with impatience. How to send immediately please send me an email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的探头恐怕不行吧
大胡子难道连个探头都没有? 不至于吧

我这鸟地方,现在连个焊锡都买不到。

这两天正在网上看,不知道那些淘宝上20元的100M国产探头配魏兄的第一版怎么样。、

过一阵哪些朋友玩腻了想便宜出第二版的时候我再搞个第二版。试用下老外的,真的不错。另外要说的是,我用的5V开关电源,而不是魏兄推荐的6.5V以上,那么5V电压是不够的,不知道是不是也影响了模拟电路的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的电源不行吧,我也接过5V的,发现负压不够,-5V是7905稳压出来的,所以你的输入电压要比5V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