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奇怪的现象!PIC12F683端口设置为输出高电平控制MOS管的栅极,不接MOS管是正常的,一接

楼主(2010-06-04):
今天做实验碰到了非常奇怪的现象,PIC12F683端口设置为输出高电平控制MOS管的栅极,不接MOS管是正常的,一接到MOS管就变成了几十KHZ的尖脉冲,百思不得其解!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电路图如下:

楼主:
请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Mos管门极加个电阻,10-100欧之间

网友:
要看到全部电路才好分析,可能是MOS管打开时产生的干扰信号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建议在MOS管的栅极加一个下拉电阻看看有没有做用!!

网友:
参考mos管的经典线路试试。

楼主:
加了上拉没有任何作用,估计加下拉作用不大,应该不是干扰问题

网友:
端口到MOS之间串一个电阻.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端口操作不当引起的,PIC单片机的端口是读-修改-写的方式,一定要这样操作才行。都是经验惹的祸,以前都是直接给IO赋值,没遇到过问题,但是这里控制MOS管却出了大问题,唉,太不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