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见过有单片机可以用的WIFI模块?是没有还是太贵?。。。。。。。。。。。。。

楼主(2010-06-04):
看到好多WIFI模块都是在WINCE或者LINUX下的,怎么没见过单片机可用的WIFI模块?

大家有没有知道的,推荐下吧!

网友:
usb的wifi一大把 而且很便宜,和单片机接口也不难。
关键就是上层软件如果要接入标准wifi网络恐怕单片机运算能力不够,如果仅实现数据收发还不如用zigbee或蓝牙串口模块。

楼主:
关键是我要实现上无线网,USB接口的WIFI要怎么用?直接连在ARM的USB HOST上?

网友:
要实现上网的话肯定要os支持了,在系统平台上移植驱动就可以了。
好像是有个tcp/ip协议从os系统剥离出来单独运行,不过也需要thread支持。

网友:
有串口WIFI,TAOBAO上有的。好贵。。

网友(2010-10-28):
关注,便宜的都是USB接口。SDIO接口的WM-G-MR-08网上买也便宜。但是相关的开发资料太少了。

网友(2010-12-25):
我买过串口的WiFi模块,当时卖235,后来降到170了,驱动很简单,深圳海凌科电子做的

网友(2011-05-11):
楼上买的挺便宜的,上海庆科的一个串口的Wifi一个卖到300。

网友:
有,不过那个模块就相当于加了个arm预处理了,

网友:
淘宝上有很多串口WIFI卖,我买过一个240的,蛮好用的

网友:
ARM+USB wifi网卡,100以内应该搞得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