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谁有用单片机测量交流电压的程序?

楼主(2010-06-04):
谁有用单片机测量交流电压的程序?220V电压经过处理,电压抬高了2.5V,问各位大侠客有类似的经验。

我现在做的测量的很不准确。
电压一会是220,一会是250,一会是180,一会是012V
我很头疼?
下午大侠帮忙。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可以吗?

网友:
泛!太宽泛了!别人想回答却不能!

网友:
一周波采样多少点?

网友:
测量方式等于没说,所以

网友:
我用7758加电压互感器测的,比较准

网友:
www.atmel.com,   AVR465

网友:
"电压一会是220,一会是250,一会是180,一会是012V
我很头疼? "

that's why it is called AC.

网友:
先要说说你的测量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7758加电压互感器测的,比较准

计量芯片当然准了啊,

网友:
从楼主的意思看,是采用了采样方式的。个人认为,用采样方式,比较麻烦
我建议交流、降压、整流、滤波,再进行AD转换,软件简单,稳定,稍加滤波,就可以平稳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把电路上传下子。

楼主:
void        Deal_AD(void)
{
        unsigned        char        HI,Low,i;
        //static      uchar        k;
        unsigned        long        data,j,a,b;
        unsigned        int            c,m1,Adresult_avg;
        //float       m2;
//        double            m;

//        for(i=0;i<20;i++)                   // 20
//                AD_Reseve=AD_Sample;            // 读采样值,以免在计算时被新的采样值覆盖

        ///*
        for(i=0;i<20;i++)                   // 读采样值,以免在计算时被新的采样值覆盖
                {
                        if(AD_Sample>512)
                        {
                                AD_Reseve=AD_Sample-512;
                        }

                        else
                        {
                                AD_Reseve=512-AD_Sample;
                        }
                }
        //*/
        data=0;                             // data先清零
        for(i=0;i<20;i++)                                        // 计算16[20]点采样值平方和
                {
                        HI=AD_Reseve>>8;                    // 高2位
                        Low=AD_Reseve&0xff;            // 低8位,隐形转换Low=AD_Reseve;
                        a=HI*HI;
                        a=a<<16;
                        b=(HI*Low);
                        b=b<<9;
                        c=Low*Low;
                        j=a+c+b;
                    /* a为高2位,b为低8位,j=(a<<8+b)*(a<<8+b)= (a*a)<<16+2*(a<<8*b)+b*b=(a*a)<<16+(a*b)<<9+b*b.  */
                        data+=j;                    // 累加平方和
                }

        data=data*0.05;                                        // data除以20

        //data=262144;
        //m=sqrt(data);                                        // 开平方根
        //m=576.123;
        //m=data*0.001953125;
        //data=2600;

        data=(data*10000);                  // 放大一万倍
        m1=sqrt_16(data);                   // m1是unsigned int类型数据,等于扩大了100倍

        //m2=m1*0.01;                       // 缩小一百倍
        //m1=Adresult;
        //Adresult=(unsigned int)m;             // 转换为整形数据
        //Adresult=(unsigned int)m2;             // 转换为整形数据

        Adresult=(m1*5)>>10;                    /* 将AD采样结果转换为两位数表示的值,即放大10倍,乘以满该度值5V,除以满刻度转换值10位(1024) */
/*

    //取采样值的平均值
        for(k=0;k<20;k++)
        {
                AD_Reseve_Average=Adresult;
                AD_Average_Point++;
        }

        if(AD_Average_Point>20)
        {
                AD_Average_Point=0;
                AD_Average_Finish_Flag=1;
        }

//=================================================

        for(k=0;k<20;k++)
        {
                AD_Average_Reseve_Progression+=Adresult;//累加AD采样值
                AD_Average_Point++;
        }

        if(AD_Average_Point>20)
        {
                AD_Average_Point=0;
                AD_Average_Finish_Flag=1;
        }

*/

//=====================================

/*
        for(k=0;k<20;k++)
        {
                AD_Average_Reseve_Progression+=Adresult;//累加AD采样值
                AD_Average_Point++;
                break;
        }

        if(AD_Average_Point>20)
        {
                k=0;
                AD_Average_Point=0;
                AD_Average_Finish_Flag=1;
        }
*/
        //for(k=0;k<20;k++)
        //{
                AD_Average_Reseve_Progression+=Adresult;//累加AD采样值
                AD_Average_Point++;
        //        break;
        //}

        if(AD_Average_Point>32)
        {
                //k=0;
                AD_Average_Point=0;
                AD_Average_Finish_Flag=1;
        }
        //Adresult=(((Adresult/10)<<4)&0xf0)+(Adresult % 10);/* 转换为带一位小数的BCD码实际值如25表示2.5V */

}

/*         **************************************************************
**        函 数 名: AD_Average_Deal()
**        功    能:AD转换完成结果取平均值处理数据子程序
**        编    制: 大兵
**        日    期: 2010-5-29
****************************************************************** */
void AD_Average_Deal(void)
{
        //AD_Average_Reseve_End = (AD_Average_Reseve_Progression>>5);
        AD_Average_Reseve_End = (AD_Average_Reseve_Progression/32);
        AD_Average_Reseve_End_Transfer=AD_Average_Reseve_End;
        AD_Average_Reseve_Progression = 0;
        AD_Average_Reseve_End=0;
}

楼主:
我没有采样0点

采样时,50HZ的波,一个周期采样20个点,定时器定时1个MS,正好采样20次。
程序处理部分在上面,用MCD仿真了,数据是有的。值在29-40之间。为什么都取平均值数据还是不稳定呢?

恳请大虾帮助我下,因为这个关过不去,就不能进行下面的工作。
现在就只能看看模拟部分。
晕啊

如果大家有经验的话,把程序上传下可以吗?

楼主:
补充:
那个运放输出用数字万用表测量:

DC档时:2.5V

AC档时:0.17V

请问这个怎么测量呢?

这个电压时经过上面的电路处理得到的。

输入电压时220,线电压380

楼主: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楼主:
大家请不吝赐教

网友:
LZ如果只是为了测电压的话,12楼说的办法最好了。

网友:
补充:
那个运放输出用数字万用表测量:

DC档时:2.5V

AC档时:0.17V

请问这个怎么测量呢?

这个电压时经过上面的电路处理得到的。

输入电压时220,线电压380

2。5是用来检测过0点的,单片机最高是0-5V信号,2点5伏的直流电正对应交流电的0点。
0点17伏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吗?如果是,这个是电压的有效值,你用单片机读出来的数据用你上面的程序来处理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本人刚渡过此难关
楼主慢慢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经验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
这个阶段的真的很难受,下午24楼大公无私,帮下忙吧,我被这个东西搞的快疯了。没有办法了。

救救我吧。24楼

网友:
若要进步必先经过苦苦探索
仔细研读手册吧

网友:
唉,看了一下图是个一阶差分电路,把电压抬高。但这么简单的电路把电阻阻值都抹掉不必要吧。
你用均方根算法应该是可以的,另外建议一下软件上没有做滤波处理抗干扰能力很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万用表测量运放输出脚:
0.17V
是用万用表交流档位测量的,2.5V是用直流档测量的。

现在我用AD采样,通过均方根后,这个值还是不稳定。

取平均值以后还是不稳定,函数在上面的程序里。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试问,大侠有过这个方面的经验吗?请指教下可以吗?

24楼不太厚道呀。

网友:
哎,建议你用个电压互感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不是我的原因,擦掉。

我现在采样的值很不稳定。经过程序处理后,电压一会是220,一会是250,一会是180,一会是12V

我现在的要求应该是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采样值,并不一定测量经过运放处理的信号有效值是什么。

大侠说的,一阶差分原理能说下?我模拟不是很好!

请问一般采取上面样的滤波比较好,能不能提供个给参考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研读什么手册啊?

网友:
当然是单片机芯片的手册

网友:
你弄几个数字,简单的平均下,不能算叫滤波的。
交流采样如果不是做产品是非常简单的,不滤波。你的问题是你第一步保证你的采样准么,把你的采样的点用matlab还原一下波形,保证最最基本的采样比较准,然后用你的均方根就可以了,当然你这是对付恒定50hz的正弦信号是可以的。
像这个电路+这个程序也只能再试验室里玩玩,380V上有点干扰就搞不定,另外你的采样频率区区只有1k,采样定理告诉500HZ以上的信号你都采不到,而且对你的采样值干扰还比较大,你的1阶滤波搞不定,如果非常节省硬件成本,软件上得下功夫,设计个FIR滤波器是常规的做法。所以最省事的办法用了测量芯片最省事,这些问题他都设计好了。

网友:
另外说一下12楼的办法是最最不可取的。谐波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开始搞,经验不足。RIR滤波器没有听过

matlab这个是什么?不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压一会是220,一会是250,一会是180,一会是012v
我很头疼? "
that's why it is called ac.

that's why it is called ac.
来顶 millwood 的这句话!

网友:
我和楼主差不多一样的算法, 差不多的电路.MCU是16位PIC的,只不过我一个周期20MS采样32次,累加和结果<<5,再开方 ,结果和万用表测相差不大,楼主硬件电路有问题没,比如说运放输入内阻太小,而你输入串的电阻太大,这们就要互感器了

网友:
"救救我吧。24楼"

fundamentally, you do not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you are dealing with.

Until and unless you do that, you will not find a sure cure for the problem.

网友:
迂腐
就用12楼的方法最精确,最安全,最稳定,最便宜,最容易实现

网友:
"就用12楼的方法最精确,最安全,最稳定,最便宜,最容易实现 "

google "ideal diode", or "precision rectifier".

网友:
这个电路不合适

网友:
用PT会好点,加双运放,一个放大,一个保持。1个周波20个点够了,校个直流偏置,零点与满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开始搞,经验不足。rir滤波器没有听过
matlab这个是什么?不了解。

FIR有限冲击响应滤波器,单片机上没必要搞这个,运算速度没那么快的,平均值滤波足矣

楼主:
昨天试验发现新的问题:

我将要采样的信号不加在AD采样引脚上面,液晶屏还继续显示原来的数据。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呢?

我是用PIC877片子做的,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呢?

我用数字万用表测AD0,电压有1.5V左右(要采样的电压我还没有加),大家说有可能是上面问题?

还是PIC本身就有的问题呢?

郁闷中!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比如QQ。

下午能想你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大侠有QQ吗?这样说不方便。最近很郁闷,遇到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大侠犹如救命的稻草!

请问大侠能上传你的电路图和你的程序吗?跪求!

网友:
毕业设计贴?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是

网友:
平均化三,采用前5个周期的平均值显示,0.1s,显示频率足够高了,其实1s显示一次也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侠能上传你的电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侠能上传你的电路吗?
大侠能上传你的电路吗?
大侠能上传你的程序吗?

我想看看我的电路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现在在AD0口,不加采样电压,电压也有1.5V,这个是什么原因?

去掉采样电压和不加采样电压显示一样。
都有值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
如果不是毕业设计,或对波形有特殊要求,用我说的方法,12楼,很简单,如果还想滤波好些,可以做有源滤波,曾在工业控制中使用过,简单实用,就是反映稍微迟钝些,对速度没有严格要求的地方可以使用

如果严格要求波形,或客户专门要求,那就没有办法了,慢慢头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侠怎么不回复了呢?
电路,应该没有问题,这个应用在我们公司产品上都没有问题。

楼主:
这些东西看手册有什么用啊,忽悠我是吧。

网友:
悬空的话不好判断了,最好接上输入,用示波器器看一下AD的输入端电压到底是什么样的波形;硬件部分没有问题了,那就说明是软件部分了,要么是哪里设置不对(比如采样率),要么是算法有问题。一步一步排除,很快就能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

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波形知道是什么:是一正弦波被抬高了2.5V。就是这个波形。

网友:
不知道这个AD怎么用,我原来用51+ad1674(ad574)+ PT+运放;用中断方式去采样,才出来,不加滤波,直接打点显示,确实波形不太好,不知道楼主现在做的怎么样了,定时器方式也是可取的,如果没有对相位什么的有特殊要求,原来的东西是加了比较器,和倍频电路

网友:
请问楼主, 你的测试中, 固定AD输入在 1.0V, 2.0V , 5.0V 时, 程序能正确显示这些值吗?
如果不能, 修改程序, 直到能正确显示为止,
如果能,   试一下手动调压在 1.0V .. 2.0V 之间不断变化, 能否正确显示
电路图中, 有负压给到单片机吗?
另外你给出程序, 还不如给出程序框图(或编程思路说明), 别人更能理解你的思路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qing999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ADCInterrupt( void )
{

        //  static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IFS0bits.T3IF = 0;
        IFS0bits.ADIF = 0;     //清中断标志

        i++;

        adresult[0]=ADCBUF0;   //2次RB4转换的结果和,AN4基准电压输入
        //adresult[0]=adresult[0]>>1;                    //平均值
        temp=adresult[0];
        adresult[1]=ADCBUF1;
        //adresult[1]=adresult[1]>>1;

        adresult[2]=ADCBUF2;

        adresult[3]=ADCBUF3;
        //adresult[3]=adresult[3]>>1;

        adresult[4]=ADCBUF4;

        if (adresult[2]>adresult[0])j= adresult[2]-adresult[0];     //
        else j= adresult[0]-adresult[2];  //计算绝对值

        if (da<j)da=j;     //取最大值

        Sum1=j*j+Sum1;
        if (i>=32)
        {
                Sum=Sum1;
                flag.bits.AD_ok=1;
                Sum1=0;
                youxiao=da*7;       //有郊值等于峰值的0.707倍.两种算法
                youxiao=youxiao/10;
                da=0;
                i=0;

                time1++;
                if (time1>=50)  {
                        time1=0;    //50HZ时间测试
                        time2++;
                }

        }

        /* 设置标志更新LCD */

}

/***************************************************************/

网友:
没发完,上面那个是AD中断程序
下面是主程序处理部份
                if (flag.bits.AD_ok)
                {
                        Sum=Sum>>5 ;   //除以32
                        result=(int)sqrt( Sum );
                        result-=2;    //修正结果误差
                        result=(result*625)>>7;    //乘以5000/1024
                        flag.bits.AD_ok=0;
                }

另外,你用万用表量下运放输入端交直流电压,和运放输出端交直流电压.

还有把AD输入端接2.5V直流,看程序算出的结果正确不,先要搞清楚是程序算法问题,还是硬件电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侠无私啊,常来OURDEV网站吗?
还是就是晚上有空来此。

5V时,查AD寄存器采样正确;
0V时,查AD寄存器采样正确;
2.5V,暂时电压源还没有;没有测试

输入交直流,查AD寄存器采样值夜是有的,;

怎么测试这个采样点可对呢?好像楼上说过。

楼主:
回复 网友G:

result=(int)sqrt( Sum );

大侠PICC库函数可以用的吗?我测试过,除了0和1是对的,其他都不对。

大侠谈谈高见!

楼主:
回复 网友G:

TO: odqqdo
能解释下大侠上传的电路原理吗?

网友:
这个不复杂吧

1 220v输入的时候运放的输出是不是正确

没有输入的时候运放是不是输出直流2.5v,交流档量应该是0v

输入220用示波器看ad输入波形,对不对估计你一看就知道,不过照你这样的电路要不用电池供电的示波器,要不就弄个隔离变压器接示波器前头,没有就算了

2 AD采样是不是正确

采样直流0, 5v 2.5v, 不要说没有2.5的电压,这个不是问题,看采样数值是不是正确

3 采样间隔对吗?
   还有你采样间隔,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1ms,在AD中断中点个灯看看

4 检查一下数据波形 和 程序计算 结果
     输入220v,把数组里面的数据抄出来,画出来看是不是个正弦波的样子,matlab excel 还是坐标纸手画,自己看着办,正确的话用里面的数值算出有效值,看看和程序计算的是不是一样

另外 还有220输入时你用万用表交流档量0.17v,感觉小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J:

看了大侠的回复,感慨万千。

大侠说的又条有理。佩服啊。

要是本坛多几位这样的大侠。

世界变的更会美好!

网友:
我是16位的DSPIC30F的,C编译器是MPLABC30C,库函数开方的结果也是对的,PICC库函数开方对不对我试过,开方的结果要是不对,算出来还有意义吗。上面我的电路图也发过来了。

  我的运放接成的1倍放大,输入交流0—300MV,输出也是0—300MV,要是运放输出端超过300MV,结果就不对了,不知是我的运放LM358不好还是什么原因,因为超过300MV后直流电压也会低于2.5V

这是我一个业余没有最后完成的一个项目,对方没交定金,不知什么原因老板后来没联系我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此感谢楼主!正在研究中-------------------

楼主:
高手们请大量的回帖,谈谈经验。

另外怎么找过零点? 测功率因数,视在功率,相位,等等的参数。

楼主:
纳闷   ,怎么没有高手进了呢?

楼主:
郁闷! 高手进来!

楼主:
新遇到了一个问题:如果用采样电压的方法去采样电流是不是可以呢?

电流信号和电压信号是一样的。

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操作起来。

楼主:
大家来讨论啊?
怎么不来了呢

楼主:
为什么人气那么差?

网友:
电流信号,用CT,二次侧并上电阻,电阻两端就是电压了

楼主:
大家好,如果1A时我采样是的AD值是AD1,那么2A时的AD值可以怎么表示呢?

2AD1  ?

怎么将锁得AD值,转换成实际的电流值?

楼主:
AD1*K=1A

可以算出K值;

那么2A对应的AD值AD2;

AD2*K=2A吗?

这样是对的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人回答:
自己来。

加入1A是采样的AD值是10

那么K=0.1

2A对应的AD值应该是20

20*0.1=2A

同理:30*0.1=3A
40*0.1=4A

依次类推

是这样吗?

各位大侠请指正!

网友:
看不懂呢怎么,

             -----
-Iin------- |  R  |------------|
             _____             |
__Iou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两端是电压吧,电压除以电阻就是电流了

网友:
变成电压,确定你的量程,每一路的额定量程和最大量程,采样电阻,和标准准源都很重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算法基本正确,  但要考虑是否有一个基值,  比如, 无电流时 AD=2, 电流1A时,AD=10,
则电流2A时 AD=18时,不清楚你的AD在0A时是否有非零值, 要考虑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K:

无电流时好像AD值是1。

怎么处理?

楼主:
现在同标准电流测试:

1A时候,对应AD值是13

2A时候,26

3A------39

就这样,到了4.7A就不成线性了。

请问各位大侠,在各位做项目中,
都是怎么把AD值转换成要显示的电流值的呢?

网友:
typedef struct _Current_
{
        uchar OffSet;                        //偏置
        uchar Channel;                        //通道
        uint Max;                                //峰值
        uint Min;                                //谷值
        float Gain;                                //增益
        uint ADCSum;                        //ADC和
        uint  ADCVar;                        //本次ADC值
        uint  ADCAver;                        //平均值
        uint RealVar;                        //实际电流值
        uchar ADC_Times;                //ADC_采样次数
}Current;

Current PhaseA,PhaseB,PhaseC;

void Get_Current_ADC_Var(Current *SelectPhase)
{
        uint Temp;
        Temp=Get_ADC_Result(SelectPhase->Channel);

        if(Temp<SelectPhase->Min)
        SelectPhase->Min=Temp;
        if(Temp>SelectPhase->Max)
        SelectPhase->Max=Temp;
        SelectPhase->ADCVar=Temp;
        SelectPhase->ADCSum+=Temp;
        SelectPhase->ADC_Times++;
        SelectPhase->ADCAver=(SelectPhase->ADCSum-SelectPhase->Max-SelectPhase->Min)/(SelectPhase->ADC_Times-2);//去除峰值,谷值 后得到平均值
         if(SelectPhase->ADCAver<=SelectPhase->OffSet)//小于偏置 为0
        {
                SelectPhase->ADCAver=0;
        }
        else
        {
                SelectPhase->ADCAver-=SelectPhase->OffSet;        //减去零偏
        }
        SelectPhase->RealVar=SelectPhase->ADCAver/SelectPhase->Gain;//乘以增益得到真实值
        SelectPhase->Max=0;//复位最大值
        SelectPhase->Min=0x3ff;//复位最小值
        SelectPhase->ADCSum=0;//复位ADC和
        SelectPhase->ADC_Times=0;//复位采样次数
}

网友:
以上是我从我的 程序里面扣出来的

去基本上是 去除 峰值 谷值 后得到平均值 然后减去零偏 然后乘以增益 就得到实际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PIC的AD测出的值,不完全是线性的,有一些误差,调整电路, 最大电流时, 尽量做到满刻度(即AD值接近1023),
这样可以减少误差, 我用PIC18F4520做的数控电源, 也是有一些误差,不过不算大, 你的电路, 3A电流, AD值才39, 太小了吧?
  你准备测多大的电流---> (3A/39)*1023=78A  ?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s

楼主:
回复 网友K:

(3A/39)*1023=78A  ?

请问这个式子是什么意思?解释下可以吗?

实际测量的AD值怎么转换实际的电路值。
3A的AD值是39,我采的是电压的有效值。

网友:
取大于20mS的电压峰峰值,二分之根二

网友:
你得先把公式弄好了,把AD寄存器的值,采样电阻值,瞬时值,有效值值关系弄好了,也就是说,你有了公式,再去弄别的就比较好办。
具体到显示,你可以把计算所得浮点数显示出来就可以了。我没看你程序,我只是说我原来做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AD寄存器的值,采样电阻值,瞬时值,有效值值是什么关系?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效值等于瞬时值0.707。与采样电阻,AD寄存器是什么关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L:

晕什么。有什么高见吗?

楼主:
高手顶下子

网友:
回【96楼】 jacky1982512
-----------------------------------------------------
我的理解是:  你的电流是 3A时, AD采样的电压值是39,减去一个基值1, 则AD=38代表3A的电流, 3000mA/38=78.9mA
            也就是说, AD的值是1时 代表 78.9mA, PIC是 10位的AD, 满刻度值是1023, 1023*78.9mA=80714mA=80A,

PIC的AD采样, 误差一点很正常, 如果你的电流最大比如是10A, 则调节到电流在1A时, AD采样值在90左右, 1000mA/90=11.1mA
也就是说, PIC采样误差是1时, 电流误差是11.1mA, 而按照你上面的参数, 电流误差是78.9mA.

如果你编程方便, 最好能把测出的连续的一批数据取出来(比如发到串口,PC机接收,或者用LCD显示, 用个按钮,一组一组地显示出来, 一定要是连续的一组数据), 有具体的数据, 用什么方法分析都方便, 否则外人很难看出问题所在, 等你把数据采集出来时, 估计你也就能发现问题在哪里了

上面所说, 仅仅牵涉AD取样是否正确的问题, 如何将AD值转换为 电压/电流 的有效值,楼上各位大侠 已经给出了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你2009:
我所谓的AD值,是测量有效值得来的。但是我把有效值放大了100倍。
可以怎么理解:
用万用表交流档位测0.16V的交压,我测出来的值是16;

一次类推:0.17--》17;0.18-->18
我不知道我的AD值的来源和楼主的可一样。
要是不一样的话,可以按照你的做法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高手在看下,能留下QQ  my2009

网友:
【105楼】 :
----------------------------------------------------
"用万用表交流档位测0.16V的交压,我测出来的值是16;"-------没看明白,"16"是万用表测出的,还是单片机测出的? 如果是万用表测出的, 那就看 PIC手册吧, 如果是单片机测出的, 你怎样知道是"16"?  用LCD显示出来的? 如果有LCD屏, 最好显示并记录下多组数据.

先不管有效值或其他什么值, 也不管运放放大多少倍, 也不要做任何转换,  给出单片机的原始测量值, 要连续的一组值, 能给出吗? 这组数据很重要, 要原始的, 不要经过处理的数据.

我怎么感觉到你连第一步还没走完:  你能肯定你的单片机测出的AD值是那一瞬间的正确的值吗?, 依据是什么? 用5V, 2.5V, 0V接到AD端口, 显示出正确值吗? ( 用两个4.7K的电阻串联, 两头接到5V和0V, 中间抽头是2.5V, 这么机密的方法我不会告诉别人, 只悄悄告诉你 ),  我觉得你暂时不要管什么有效值, 先确定测出的值, 就是那一瞬间的正确的值,  第二步是测出一组连续的数据, 后面就很好办了, 本论坛的众多大侠, 会帮你分析数据的

我平时不用QQ, EMAIL:  ctdn@21cn.com

网友:
楼上说的很明白了,就是你先测量一个定值,你每次读取的都是AD的瞬时值,看看变化大吗,若变化不大,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用液晶显示的。

楼主:
"用万用表交流档位测0.16V的交压,我测出来的值是16;"-------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用877测量的是有效值,只不过我在程序里把这个电压放大了100倍了。
比如,我用万用表交流档位测AD输入引脚的电压时0.16V的交流电压,,那么我单片机液晶显示出来的值是16;
0.17对应的显示是17。

后面的数据我也验证了,差距不大。

想问大侠怎么将这样的值转化成,220v的电压,和实际的电流值显示在液晶上面

网友:
【111楼】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用877测量的是有效值"
-----------------------------------------------------
     看来我的文字表达能力太差了, 我问的意思是:
          当 “万用表交流档位测AD输入引脚的电压时0.16V的交流电压" 时,   ww1 = ADRESL + ((ADRESH&3)<<8)
          ww1 是多少?,  不要做任何转换, 我就要原始值。

     换一个说法:   “万用表交流档位测AD输入引脚的电压时0.16V的交流电压" 时,ADRESL 和 ADRESH 各是多少?
     注明:    ADRESL 和 ADRESH 是 CPU 的 AD 转换结果寄存器(PIC18F的寄存器, 不知PIC16F系列是否相同)

     我明白了, 程序不是你写的, 你只是测试, 所以你只有万用表电压值和LCD显示值,对吧? 如果是这样,让模电高手帮你调电路参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K:

不是你的错

楼主:
回复 网友K:

程序是我写的。
我一周采样32个点,用有效值的公式算出电压的有效值。

你问ADRESL 和 ADRESH 各是多少?
我采样了32个点,那我该告诉你那个点的值呢?

我在我的测量信号里同时有2中信号,交流和直流信号。

不知道我的回答行不行?
要不能不能把你的电路或者程序附上。研究下你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H:

应该是我错吧

网友:
【115楼】
-------------------------------------------------------------
"一周采样32个点,用有效值的公式算出电压的有效值。 "---------你的意思是AD采样转换已经做好, 你要是确保你的转换方法没有问题,那就剩下数据转换显示的问题了

“用万用表交流档位测AD输入引脚的电压时0.16V的交流电压,,那么我单片机液晶显示出来的值是16”------假设这是交流电压的采样信号, 那么, 这时的运放前输入的交流电压是多少?, 如果是16V(不是指AD输入引脚的电压时), 那就完了,没问题了。

如果不是是16V, 比如是120V有效值,  那有二个方法你看可行否:
方法一:调整运放电路参数, 使得AD输入引脚的电压为1.20V, LCD显示就该是120。
方法二:单片机处理数据, 新显示的数据 new = (120/16) * 旧显示的数据16,  比如外电输入是240V---AD采样到0.32V----单片机原来应该显示32, 现在显示数据处理一下, new = (120/16) * 32 = 240, 单片机显示240, 完成了

楼主:
VAC接三相四线,对中心线是220V,

楼主:
回复 楼主:

方法2处理的话:

(220/16)*16=220
如果AD采用的值是17,也就是说有效值是0.17的时候;

(220/16)*17=233.75

这样的话,感觉电压变化很快。电压应该不是骤变的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这样问题

网友:
楼主真的挺累的,这种图都要“骑兵”

大煞风景啊!!!哈哈

网友:
就这破图 还抹

根本就不懂如何虚心请教人 问题
这电路 咱老李早就玩过了

网友:
【120楼】 jacky1982512
---------------------------------------
用方法一试试, 你的电路参数不合理, 调一下参数, 当220V时, AD采样到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谅我的错吧,因为这个是公司产品上的,我也有责任不是,如有不对,还望海量啊。

我也不想抹掉。

楼主:
我R1=3M,那我Rf=?要很大才可以啊

网友:
你去吃雾呐,搞什么测量啊。只要显示220就行了,搞什么搞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说大侠不厚道吧,不指点就算了。何必打击人

网友:
"不是你的错"

I agree.

楼主(2010-07-06):
谁有源代码,电力仪表的,或者其他仪表的。

网友:
好长时间没来关注了,不知楼主搞定了没有??
论坛上有个文章就是介绍电表的方案,不知你看过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晕啊,大侠,要这样才可以真诚的面对世人。

前面的原因我解释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请问那篇文章叫什么名字?能否上传到这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N:

“骑兵“是何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
装逼者比卖淫更可耻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这么一个小截图有必要,其实大家在乎的不是图而是诚意,再者又不是全部电路图,对于你的问题这个截图可有可无。就像112楼所说的,数据上传大家一看便知,再者把一个周期的数据保存下来,不用绘图看数据也能看个大概是不是正弦!还有做产品10位AD低了点吧。在一个采样频率最好是工频的整数倍。我之前做的功率表,采样频率6.4k,利用锁相环倍频3.2k一个周期采样64点,用的是16位AD。软件滤波采用中值滤波,去掉一个最大值一个最小值,累计和平均。CPU dspic4013.、AD7656。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论坛上的一个网友发的,我不记的具体的联接了,但我下载了,你看下,不知有没有用!

网友:
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之前请教一个问题,再另外一个帖子里,还没有验证过。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3003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esdart&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你这图还擦~~~~悲剧....就你这个2.5V能准吗???你的5V就一点纹波都没有???有了就加到测量中去了~~~~好不容易弄的点精度这一下.....全还回去了~想抬高还是别省这个基准了吧~~再者431也不是很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楼主的批评,但是你是高手。我是低手,没有办法。

加入你搞过的话,能否上传的代码?或者上传你的方法?你测试电压或者电流是怎么做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关就是过不了?

在测试交流电压的时候是不是要测量有效值才可以?

楼主:
没有人做过这样类似的东西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做到哪一步了

看的我比较晕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millwood0的回帖很有意思,:-)

网友:
"没有人做过这样类似的东西吗"

multiple individuals have suggested multiple (perfectly valid) approaches to help you solve the issue, in multiple occasions.

Unfortunately, you have repeatedly been unable to recognize and comprehend any of them.

楼主:
回复 网友E:
-------------------------------------------------------------------
或许你说的对吧。

能力还不够吧,继续修炼吧

网友:
5 minutes of work, I put this togeter. It uses one resistor to measure ac voltage's rms (and frequency).

the input signal here is a 5vp 50hz ac source. the pic is on 5v Vref so the correct rms should read 707v. the display shows that the mcu did 30 or 29 sampling and the rms voltage is around 700 (corresponding to about 700/1000*5=3.5v).

the input ac can be of any ac, so this is a true RMS meter.

you can quickly modify it to measure frequency, peak or average voltage.

all with 1 resistor. you can further improve its accuracy by running the mcu faster.

楼主:
回复 网友E:

程序能附上吗?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或许一个测试电压,对于高手只是一个小问题,但对于不太高的人,就是一个难题。

下午高手能从我们的角度考虑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知道你是高手,为什么你总是用英语回答问题呢?不明白

我也是用PIC做的,我看你的图也是用PIC做的。

很希望能看到你的代码!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大侠帮帮忙吧?

jacky82512@renesas-mcu.com   我的邮箱

网友:
【151楼】 jacky1982512
---------------------------------------
你反复向别人要程序, 没有用的, 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任何一个成熟的程序, 都是一个完整的框架, 全部给你不太现实, 给出部分,没有别的信息, 很难理解他的工作原理, 还要解释半天如何如何工作...

你技术上有问题, 要一个一个的解决, 不要一上来就一堆问题, 想象着有某个程序的出现, 改动两条语句,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看了你的回帖, 不客气的说, 没有一个有一点技术信息反馈, 全部是虚值, 根本看不到问题在哪里, 太极打的不错, 可惜这样别人帮不了你

你这个项目, 本来不算有多难, 要一步一步的走, 有问题再提出来, 要具体的小问题, 不要"如何测有效值"之类的大问题。否则别人很难回答。

下面这个思路,看一下是否可行:
* 先做一个独立的显示程序, 所有结果都要显示, 这是一个基础程序, 非有不可.
  然后随便显示10个数据, 隔两秒左右显示一个(即再做一个延时程序)
* AD 端口分别输入直流 0V , 2.5V, 5V,  显示结果, 是否正确
* 你说每周期取样 xx 次, 在取样前, 将某个IO 输出高电平, 下次取样时输出低电平, 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波形和频率,确保频率和你设置的周期相符, 否则后面的AD取值没有意义...
* ....

先说这些,好像与你的项目关联不大, 起房子前打的地基而已, 当然, 高手可以跳过这些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K:

看到你所有的回帖,对于初学者都非常有步进价值,但是正如你说的这小的太极打得不错;说话都是语无伦次的。人走路也要一步一个脚印,才会越走越高。你以为在拍电影一个轻功就能上楼。现实一点吧。想一步到位估计得累折你两条腿!我这不是在看笑话,路指得很明,你却不走。说道这里估计高手也该走了。没有LZ这样细心的指点了。

回复 网友E:

multiple individuals have suggested multiple (perfectly valid) approaches to help you solve the issue, in multiple occasions.

Unfortunately, you have repeatedly been unable to recognize and comprehend any of them.
millwood0 说得对,这样的话,还要多人提醒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大哥你说的对,这些我都测试了。是对的

网友:
回【156楼】
----------------------------------------------------------
你试着能否保存一个周期的数据, 传到论坛上来, 有几点说明:
*   选定一个测试电压的通道,不用理会其他的通道;
*   要一个周期的连续的数据,比如32个数据(开机后停2秒, 等待输入电压稳定);
*   每个数据要原始的, 不要经过处理的:  ww1=ADRESL+ ((ADRESH&3)<<8) ;
*   数据不要求从什么时候开始取, 但是一定要是连续取的;
*   取数据之前, 用万用表交流档测一下输入的交流电压值和AD端口的交流电压值,一并传送上了;

屏幕可能显示不了32个数据, 采集完数据后, 一次显示几个数据, 停2秒, 再显示几个, 如果不会采集、保存数据, 或不会显示32个数据
请直说. 有了具体的数据, 请模电高手帮你分析数据。

忘了问一句: 这些数据应该不在保密范围吧

网友:
佩服my2009 的耐心

回复 网友E:

multiple individuals have suggested multiple (perfectly valid) approaches to help you solve the issue, in multiple occasions.

Unfortunately, you have repeatedly been unable to recognize and comprehend any of them.

Google 翻译:
多个人建议多(完全有效的)方法,协助您解决在多个场合的问题。

不幸的是,你曾多次被无法识别和理解它们。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你说的对,这些我都测试了。是对的

我倒!每次都是这样的回答,你是不是在涮大家啊,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好像在向你要东西似的!发一段数据有这么费劲吗?如果你认为都是对的还上来发帖干屁啊!枉费my2009好心!我认为这帖该封贴了,气都被你气死了。如果你按照my2009的步骤,用数据说话回帖,应该早就结束了。

网友:
"很希望能看到你的代码!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

unfortunately, I have a policy of not providing code to assholes.

"如果你按照my2009的步骤,用数据说话回帖,应该早就结束了。"

agreed.

网友:
赞赏大家的耐心。
早有预料的结局。

网友:
第一次在阿莫的论坛里见到像楼主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今天晚上我将试图测试这些数据,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感谢大家。

好像上面有个大侠要封_杀我!哎,有必要,有大侠的风范嘛?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能够提供的你的算法吗?尽量具体点。

我的方法是:

用定时器定时0.625MS

然后再定时器里设置标志,标志位置1时,AD采样一次,

然后把这个值存起来。

一周采样完成后,取有效值,均方根。

然后我在采样32个周期,去平均去极值。

方法就是这样

今天晚上我把一周期 的数据传上,大家给点意见。

或许我真的得修正我的态度和方法了,
不能靠人家了。

网友:
回【165楼】
------------------------------------------------------------------------
   别忘了 "取数据之前, 用万用表交流档测一下输入的交流电压值和AD端口的交流电压值"

   你好像重点不对啊, 你折腾了这么久, 我想你的有效值转换算法也应该差不多了, 虽然不能100%正确, 但误差也应该不大了,我觉
得你的数据采集有问题, 你的重点是正确的采集到AD数据,  有了数据, 请大侠帮忙写个转换子程序, 还不是小菜一碟。

楼主:
回复 网友K:

今晚看下数据,上传到此

楼主:
ICD2出了点问题,出错。

楼主:
昨晚记录下了数据,共计4组数据,就是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忘记带了,我记录在2张纸上面了。

也就是4个周期;

我现在的做法是,采样好了一周期后,关闭AD采样,不然数据就被覆盖了。

各位大侠给点意见,怎么才能采样出比较真实的东西呢。或更好的方法

网友:
直接测一段时间内的极大值,除以sqrt(2)

楼主:
回复 网友P:

楼主能讲下你的思想吗?原理是什么?

网友:
到底谁是楼主,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不知道这些天你在做什么?变着法的把自己帖子顶起来,一点实际的都没有。

如果是一个数组的话,调试过程中放入断点,直接不就能存成文本格式?你不会用的不是MPLAB IDE 吧。

保存为**.mch用记事本打开贴到本论坛不就可以了。真不知道你是专业搞开发的还是业余的。这个项目不是在单位做,确是在家里做,你平时不带优盘吗???次次被忽悠……还会上来看帖,真是搞不懂!

楼主:
数据 测试出来了。用液晶显示出来的。不过要说明的是,我就采用了一个周期,就关闭了AD,大家说,这样可有必要。

应该说,我每测试一组数据都要复位下MCU;

现在把数据传上来,大家帮我分析下。

第一组:
476,238,274,341,488,807,506,510,514,513,513,557,560,514,509,511,502,490,494,477,475,291,271,485,489,509,508,512,509,513,519,550

第2组:

501,490,483,479,472,287,278,482,491,505,509,510,508,514,547,555,543,511,506,507,495,489,481,478,250,246,440,489,506,509,510,513

第3组:

480,475,476,262,254,489,496,523,508,512,515,510,515,550,550,511,529,496,497,493,480,474,267,257,344,493,650,507,509,513,516,513

第4组:

510,509,509,514,561,555,532,511,512,504,494,477,476,478,248,251,485,579,520,510,511,509,516,515,553,551,510,529,506,496,483,473

楼主:
回复 网友Q:

已经QQ恢复

网友:
【174楼】 jacky1982512
【176楼】 chenerbox
----------------------------------------------------------------------
   有数据, 有图形, 可以看到现在的问题在那里了吧
   采样频率不对, 太低了
   AD端口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让我想起了 国航釜山空难调查报告了 说飞行员丧失了位置感 不知道自己在哪 最后撞山了

网友:
【174】数据 测试出来了。用液晶显示出来的。不过要说明的是,我就采用了一个周期,就关闭了AD,大家说,这样可有必要。
应该说,我每测试一组数据都要复位下MCU;
--------------------------------------------------------------------------
  开机等二秒, 测一组数据, 然后转显示程序不停地显示就行了

  会不会调试中断频率?  如果没有示波器, 用液晶显示一个秒计时器, 对着手表秒针比较就行了
  num=0;
  second=0;
  while  (1)  {
     if  (++num>???)  { num=0;  second++; }
     显示 second
  }

  先保证频率是正确的, 看一下176楼的星座图,  有几周期的数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问这个是用什么软件分析出来的?让交给我这个东西的用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AD输入口的交流电压:0.16V,

AD输入口的直流电压:2.5V,

采样频率现在是每个周期20MS,32次,根据采样定理的话。我应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 excel,把数据输入到excel里面,插入图表,选个折线图就可以了

网友:
看了作者的图片跟自己的签名,感觉作者就是一个装逼的人,自己问问题还要吧参数给摸掉了在上传上来!狂晕

网友:
回复 网友R:
看了作者的图片跟自己的签名,感觉作者就是一个装逼的人,自己问问题还要吧参数给摸掉了在上传上来!狂晕

呵呵 要厚道

网友:
【181楼】 jacky1982512
-------------------------------------------------------
    " 采样频率现在是每个周期20MS,32次"-------除了你的编程参数外, 有没有其他方法验证采样频率是否正确, 我没说你的20ms 采样周期低了, 只是怀疑采样周期有 60ms 了, 20ms的周期可以了, 请用第二种方法证明采样周期是20ms, 比如用(179楼)的方法,或示波器看波形...., 别再说 什么 "是对的.." 的回帖, 采样周期不能确保, 没法往下走。

    最好想办法接个示波器。

    看看什么是交流电:

交流电波形 (原文件名:AC_220.jpg)

楼主:
回复 网友R:
把帖子看完再说话吗,原因我已经解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被测量的信号是50HZ, 一个周期是20MS,然后再20MS的时间内我采样了32次AD值。

这个时间我是用T0来定时完成的。也就是20/32MS;

刚才可能我是没有表达明白。你看这样可以吗?

网友:
【187楼】 jacky1982512
--------------------------------------------
    你说明白了,你早就说明白了是用多少频率, 问题是我想你用其他的方法来证明你的频率是对的,
    你能用什么方法, 证明采样32次AD值是用了20ms,而不是用了60ms或80ms,  我怀疑用了80ms, (176楼)的图形, 有4到5个周期的时间
    没办法,中国的技术人员就是用这样语言进行交流的, 我不懂你们星球的语言
    把你设定T0的程序贴上来,方便吗?, 还有晶振频率

网友:
my2009, you are the nicest and most patient person I have ever seen.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可以,稍等
晶振4M

/********************************************************************************************
* 函数名称:void Init_Time0(void)
* 功    能:初始化定时器0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注    意:
*********************************************************************************************/
void Init_Time0(void)
{
        OPTION=0x02;//选项寄存器设置:T0CS=0,选择内部时钟作为震荡信号;PSA=0把分频器分给T0;分频比位:8
        INTCON=0xe0;//中断控制寄存器设置:GIE=1;PEIE=1; T0IE=1;即总中断开,允许第二梯队中断,允许T0溢出
        TMR0=178;   //初始值计数寄存器;8y=625(定时50MS) 解得y=78   256-78=178就是初始值。
}

/********************************************************************************************
* 函数名称:void interrupt Time0()
* 功    能:T0中断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注    意:T0 一毫米中断一次。中断的名字可以任意取。
*********************************************************************************************/
void interrupt Time0()
{
        //判断定时器中断
        if(T0IF==1)
        {
                T0IF=0;                         //溢出标志位清零,重置T0
                TMR0=131;                       //重置计数寄存器

                ADCON0=ADCON0|0x04;                    //定时1ms启动AD采样,每周波采样20点

                cnt_t0++;                       //下面SWITCH的表达式的值
                cnt_D1s++;                      //时间软件记数器加1

                if(cnt_D1s>ONESEC)              //ONESEC为1000
            {
                    M_1s=1;                     //1s时间到信息,在主程序里处理计算时间
                     cnt_D1s=0;                  //时间软件记数器清零
            }

            switch(cnt_t0)                  //时间分配结构,采用switch结构速度快,012345678
            {
                case 0:          break;
                case 1: M_key=1; break;
                //case 2: M_key=1; break;     //本消息表明需要做v扫描
                case 4: M_led=1; break;     //4毫秒刷新一次,本消息表明需要做LED显示状态刷新
                case 6: cnt_mb++;
                            if(cnt_mb>30)
                             {
                              M_stateBrush=1;   //是否需要将数字转换成段码位,等于1说明需要转换
                              cnt_mb=0;
                             }
                                           break;     //本消息表明需要做state显示
                case 8:  M_led=1;           //本消息表明需要做LED刷新
                             cnt_t0=0;          //将cnt_t0=0给0,这样不会溢出
                                     break;     //>=4本消息表明需要做LED刷新

                default:         break;
            }
        }

        //判断AD转换中断
        //ADIF=1;
        if(ADIF==1)                                //AD转换完成
        {
                ADIF=0;                                                       // 清除中断标志

                AD_Sample[AD_Point]=ADRESL+(ADRESH<<8);// 读取并存储A/D转换结果(10位,高6位为0)
                                               //2个CHAR合成一个INT数据,ADRESH乘以256,
                                               //数据已经查过8位,只是C编译器没有把数据放在ADRSSH里。
                AD_Point++;
                if(AD_Point>32)                        //20point
                {
                        AD_Point=0;
                        AD_Finish_Flag=1;                               // 置AD转换完成标志
                        ADCON0=ADCON0&0x00;                       // off ad,这里是我调试时加的一句,目的是关闭AD采样
                }
        }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2009对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感谢

网友:
【189楼】 millwood0
--------------------------------------------
    初中生给小学生背课本, 让你见笑了。

网友:
【190楼】 jacky1982512
---------------------------------------------------------------------
你的程序 void interrupt Time0()  频率改为1000HZ, AD采样不对, 肯定是错的
不想做过多的解释了,有兴趣的话, 用我的程序试一下

unsigned int  tmp_num1, tmp_second;

void Init_Time0_new(void)
{
OPTION=0x02;//选项寄存器设置:T0CS=0,选择内部时钟作为震荡信号;PSA=0把分频器分给T0;分频比位:8
INTCON=0xe0;//中断控制寄存器设置:GIE=1;PEIE=1; T0IE=1;即总中断开,允许第二梯队中断,允许T0溢出
TMR0=178;   //初始值计数寄存器;8y=625(定时50MS) 解得y=78   256-78=178就是初始值。
AD_Point=0;
tmp_num1=0;
tmp_second=0;
}
//   4000000/(4*8)=125000(时钟频率),   12500/78=1602(中断频率),  1602/50=32(分配到每周期的中断次数)
//   结论: 频率设定是1602Hz, 与设想相符

void interrupt Time0_new()
{    unsigned int tmp_AD;

//判断定时器中断
if (T0IF==1)
{
     T0IF=0;                         //溢出标志位清零,重置T0
     TMR0=178;                       //重置计数寄存器,  你的程序为什么是 131 ?
     //  这时临时语句, 做个秒钟
     if (++tmp_num1>1602) {
         tmp_num1=0;
         tmp_second++;
         tmp_second&=0xff;    //  tmp_second=0..255
     }

     // 在 1000/1602=0.62ms 的时间内, AD 肯定完成了, 为简便, 不做判别, 直接取AD值
     tmp_AD=ADRESL+(ADRESH<<8)&3;

     // 下面三句重复选取要的AD通道, 防止其他程序意外改变了通道,请保留
     ADCON0.CH2=0;   ADCON0.CH1=0;     ADCON0.CH0=0;  // 选通道, 语法可能错,
     ADIF=0;
     ADCON0=ADCON0|0x04;              // 启动AD采样,采样频率是1602, 不是1000

     //  程序结构做了大的调整, 前32次中断,只是取数、保存AD值,不做显示处理
     //  取完32个数之后, 再做显示,   不用关闭AD, AD_Point>=32时, 不保存数据即可

     if (AD_Point<32) {
         AD_Sample[AD_Point]=tmp_AD;
         AD_Point++;
         goto  T0IF_end;
     }
//********************************************************************************
//  这是显示部分,  中断频率是 1602(不是1000),  最好能一并显示 tmp_second, 检测是否每秒计数一次

//  ......

//  显示完成后, 正常的程序, 需要AD_Point=0; 否则不更新数据,  测试程序不需要这一语句
//********************************************************************************

  T0IF_end:   ;
    }  //if (T0IF==1)

}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仔细揣摩下。还是有种由衷的感谢,伴我度过难关。

楼主:
回复 网友K:

假如我测得有效值是0.16  ,请问我怎么在液晶上面显示220V显示呢?

想知道2009是怎么做的?

我是这样做的0.16K=220v
算出K=1375

那如果电压时0.17的话
0.17*1375=223.75

这样的话电压似乎一下变化那么多,是不是这样方法不好。

请问有上面好的办法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195楼】 jacky1982512
---------------------------------------
  * (91楼) 有一个有效值的算法
  * (104楼)有这个解答
    ----------- 简单的说,  220V 时, 调整电路, 使得AD端口有效值=1.6V
                1.6V * 2* sqr(2) = 1.6 * 2 * 1.4 = 4.48V (端口的峰峰值)
                ------------ 不要又说某个电阻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知道峰峰值以后怎么办呢?

网友:
【197楼】
-----------------------------------------------------
    *    如果  峰峰值=4.48V, 计算出的有效值在应该1.6V左右

    *  (181楼) “AD输入口的交流电压:0.16V, ”-------万用表测出的吗?

   *   单片机的AD 基准电压是多少?    5V 吗?
       换个说法   如果一直是 AD=1023(即最大值) 时,   AD端口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
mark,看了帖子有比较大的启发,尤其是my2009的耐心!我测交流电压就是用的12楼的方法,比较简单,实测过,能用但线性度不太好。

网友:
楼主,干脆出点钱让my2009 帮你设计一下硬件,再编一个程序吧,你这样太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0.16V是万用表测试出来的,单片机的AD基准电压时5V。

如上楼所说,这个出钱的话,得多少钱呢?多了我也没有,因为也是打工的,不是老板。

混口饭吃,不容易。

我昨天晚上改了下,又测试了机组数据。我先看用上面说的方法分析下。不行再请大家分析

能否将整个工程发给你你帮我具体看下?不知道方便否?

网友K:
【201楼】 jacky1982512
-----------------------------------------------------------------
    *  我很看重这个 0.16V 和 AD基准电压5V, 从你给出的数据看,  峰峰值有3V多, 估算有效值在1.xV,
       可你测出的值是 0.16V, 这个不是采用频率的问题了。
    *  (199楼)又给了个有效值的转换方法.
    *  你的问题是准确地采集到AD数据, 包括AD程序和电路----这是能否完成项目的问题,
       转换只是准确度的问题。
    *  把工程发给我吧, 还有一些硬件接口的参数. 程序我 能看懂一些, 硬件线路---有众多高手在此,还没轮到我发言
    *  钱就免了, 应该感谢阿莫站长,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技术交流平台。

楼主:
怎么发给你呢?2009,
ctdn@21cn.com  是这个邮箱吗?

我的目的不是测量这个小信号的有效值,我看到很多电力仪表,上面能显示三相电压,三相电流。

我的目的就是学学怎么做的,自己能不能做出来。

并不是测量这个交流信号的有效值。

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

发给你的话,尽量不要发表在论坛上,我感到害羞呀。

这些也毕竟是费了很长时间积累的。劳驾了2009

楼主:
回复 网友K:

工程发过去了MY2009

网友:
"如上楼所说,这个出钱的话,得多少钱呢?多了我也没有,因为也是打工的,不是老板。 "

you should really think about if this profession (working with mcus specifically and engineering in general) is for you. to me, this exchange is a clear indication that you lack the most basic understanding required to be reasonably competent in this profession.

maybe you should think about doing something else, something that you are better at, whatever it is.

网友:
把你AD采集的数据,发一组上来,我帮你分析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S:

感谢,稍后把数据传上。

楼主:
做个东西还真难!还是没有天赋!思考

楼主:
大家?不来了

网友:
本人急需要钱泡妞

网友:
变压器或者电阻分压。
运放精密整流。

再AD,这样行了吧?万用表里都这样搞。

网友:
这个东西我不久前做过一个,用的是AVR的TINY24,因为它可以差分输入,所以不需要抬高直流电位,但原理是一样的。因为ADC可以用定时器触发,所以只需要处理ADC完成中断即可。基本思想和楼主差不多,一个周期采样转换32次以上(我是40次),但我是连续采样转换20个周期,得累加和(因为我的时钟上频率很低,只有250KHz,所以只能用平均值法)再乘一个校正系数来得有效值,准确度不高,但我的产品已经够用了,如果需要准确一点,可以用查表法。如果楼主时钟速度很快,可以采用有效值计算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服你,太幽默了,佩服你。

网友:
变压器,桥式整流,加电阻分压,电阻不要太大。定时器中断,读adc,找到过零点,计算有效值,定时器最好中断时间是50hz的整数倍。

楼主:
回复 网友T:

你可以发表自己的高见,单不要讽刺。

楼主(2010-08-06):
最近在高人指点下,有了点眉目。稍后上传下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include                <pi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该程序用于测电网的交流电压有效值,最后的结果将在4个LED上显示,保留
//1位小数。
//为了保证调试时数据运算的精确性,需要将PICC的double型数据选成32位
union        adres
{
        int        y1;
        unsigned         char        adre[2];
}adresult;                                        //定义一个共用体
bank3        int        re[40];                        //定义存放A/D转换结果的数组,在bank3中
unsigned         char         k,data;                //定义几个通用寄存器
double        squ ,squad;                        //平方寄存器和平方和寄存器,squ又通用为存储其
                                                        //它数值
int        uo;
bank1        unsigned  char        s[4];        //此数组用于存储需要显示的字符的ASII码
const          char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D8,0x80,0x90};
//不带小数点的显示段码表
const          char  table0[10]={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带小数点的显示段码表
//A/D转换初始化子程序
void                adinitial()
{
        ADCON0=0x41;                        //选择A/D通道为RA0,且打开A/D转换器
                                                      //在工作状态,使A/D转换时钟为8Tosc
        ADCON1=0X8E;                        //转换结果右移,及ADRESH寄存器的高6位为"0"
                                         //把RA0口设置为模拟量输入方式
        ADIE=1;                                //A/D转换中断允许
        PEIE=1;                                        //外围中断允许
        TRISA0=1;                                //设置RA0为输入方式
}
//spi方式显示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PIINIT()
{
        PIR1=0;
        SSPCON=0x30;
        SSPSTAT=0xC0;
//设置SPI的控制方式,允许SSP方式,并且时钟下降沿发送,与"74HC595,当其
//SCLK从低到高跳变时,串行输入寄存器"的特点相对应
        TRISC=0xD7;                        //SDO引脚为输出,SCK引脚为输出
        TRISA5=0;                                //RA5引脚设置为输出,以输出显示锁存信号
}
//系统其它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ial()
{
        CCP2IE=0;                                //禁止CCP中断
        SSPIE=0;                                //禁止SSP中断
        CCP2CON=0X0B;                //初始化CCP2CON,CCP2为特别事件触发方式
        CCPR2H=0X01;
        CCPR2L=0XF4;                        //初始化CCPR2寄存器,设置采样间隔500 μs,
                                                        //一个周期内电压采40个点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                adint(void)
{
        CCP2IF=0;
        ADIF=0;                                //清除中断标志
        adresult.adre[0]=ADRESL;
        adresult.adre[1]=ADRESH;        //读取并存储A/D转换结果,A/D转换的结果
                                                          //通过共用体的形式放入了变量y1中
        re[k]=adresult.y1;                        //1次A/D转换的结果存入数组
        k++;                                        //数组访问指针加1
}
//SPI传送数据子程序
void          SPILED(data)
{
        SSPBUF=data;                        //启动发送
        do{
           ;
        }while(SSPIF==0);
        SSPIF=0;
}
//主程序
main( )
{
        adinitial();                                //A/D转换初始化
        SPIINIT();                                //spi方式显示初始化
        initial();                                        //系统其它初始化
        while(1){
                k=0;                                //数组访问指针赋初值
                TMR1H=0X00        ;
                TMR1L=0X00;                //定时器1清0
                ei();                                //中断允许
                T1CON=0X01;                //打开定时器1
                while(1){
                        if(k==40)        break;        //A/D转换次数达到40,则终止
                }
                di();                                //禁止中断
        for(k=0;k<40;k++)re[k]=re[k]-0X199;//假设提升电压为2 V,对应十六进制数199H,
                                                        //则需在采样值的基础上减去该值
        for(k=0,squad=0;k<40;k++)        {
                uo=re[k];
                squ=(double)uo;                //强制把采得的数据量转换成双精度数,以便运算
                squ=squ*5/1023;                //把每点的数据转换成实际数据
                squ=squ*squ;                        //求一点电压的平方
                squad=squad+squ;
        }                                                //以上求得40点电压的平方和,存于寄存器 squad中
        squ=squad/40;                        //求得平均值
        squ=sqrt(squ);                        //开平方,求得最后的电压值
        squ=squ*154.054;                        //通过变压器的变比和分压电阻分配确定该系数
                                                        //以上得到了实际电网的电压值
        squ=squ*10;                                //为了保证显示的小数点的精度,先对电压值乘以10
        uo=(int)squ;                                //强制把U转换成有符号整型量
        sprintf(s,"%4d",uo);                //通过sprintf函数把需要显示的电压数据转换成
                                                        //ASII码,并存于数组S中
        RA5=0;                                        //准备锁存
        for(k=0;k<4;k++){
                data=s[k];
                data=data&0X0F;                //通过按位相与的形式把ASII码转换成BCD码
                if(k==2)        data=table0[data];//因为squ已乘以10,则需在第2位打小数点
                else        data=table[data];        // table0存储带小数点的显示段码,
                                                          //table存储不带小数点的显示段码
                SPILED(data);                //发送显示段码
        }
        for(k=0;k<4;k++)        {
                data=0xFF;
                SPILED(data);        //连续发送4个DARK,使显示看起来好看一些,这点与
                                                //该实验板的LED分布结构有关
        }
        RA5=1;                                //最后给一个锁存信号,代表显示任务完成
        }
}

楼主:
回复 网友U:

请问大侠测量交流信号的原理什么?

能具体说下你的步骤吗?

这个程序里有数字滤波吗?

我现在采样的数据,波动很厉害!

请问大侠们怎么解决?

楼主:
传下图片,大家分析下

楼主:
档我没有电流输入的时候,也有个电流显示,很小的电流,如图。

楼主(2010-11-12):
这个帖子沉了很久了,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呢,原因有很多的原因。
一言难尽,

网友:
原因确实有很多,我以前也做过,可能原因有:
1、 数据溢出。一是你设的保存采样点的变量有溢出,二是也许你在计算电压有效值的时候有溢出
2、定时器不是很准确,导致你采样的时候采出来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周波,或者大于一个周波小于两个周波
3、我没有看你的程序,不知道你是不是定时启动采样

楼主:
回复 网友V:

谢谢的你的回复:
我是定时器定时启动的;
能留下你的QQ:或邮箱吗?
交流下
我可以把东西发给你看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人顶,自己顶下。

网友:
我的程序也是公司机密,不好发出来,哎。。。。。

楼主:
回复 网友W:

那能否将你怎么做的步骤说一下,还有你用的什么方法做的?这样可以吗?
能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吗?和你交流下。

网友:
用PIC的计量芯片

网友:
楼主有示波器没有。
1 你先用示波器观察ad 入口的波形 看是否正常稳定
2 如果模拟正常,你再把你的采样数据用仿真器读出来,看波形还正常

网友:
你直接发一组ad采样的数据 40个点以上 我帮你分析下

楼主:
回复 网友X:

波形正常;

数据也读了,也是好的。也分析了波形。就是波动的厉害

网友:
楼主会Matlab吗,如果有时间的话建议学习。这个对做数字信号相关项目很有帮助。一个最简当的交流电测量,如果你基础扎实的话,是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讨论的。只要保证你采样正确,然后就最简单的DFT或者均方根了。。。
谁有单片机测量交流电压的程序,我有,里面不光有包含电压电流测量,还有谐波分析,序分量计算,FIR数字滤波。只是是用汇编语言写的,而且是故意写的很乱。给你的话一点用也没有,现在拿出来我自己都看不懂,我也不打算以后再看懂,反正以后换公司有时间重写这样,这些最基础的概念搞懂了,剩下的都是小学的加减法运算了。其实上面也有不少人贴了程序给你了,但对你帮助并不大的,最好还是静下心来把几个最最基础的概念搞明白,程序没什么用的。

网友:
我看了你以前发的波形,根本不是正弦波。现在情况很明显,你现在问题出在模拟回路和ad采样上。算法你现在根本不要管

网友:
楼主的以前问题是单路AD采样的数据不正确, 现在的问题是三路AD同时采样的数据不正确, 但楼主总是想用 "算法" 的方法解决。
"算法你现在根本不要管"---------- 完全同意,等你用最简单的 "平均值" 得到稳定的结果后, 再改其他算法吧。

网友:
"你现在问题出在模拟回路和ad采样上。"

it doesn't even know what AC is. totally hopeless.

"算法你现在根本不要管"

right on.

网友(2010-12-15):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帖子,发现还是看的人多,回答到点子上的人少啊。
楼主的意图,估计就是想做个单相交流电压表,楼主没搞明白校准是怎么回事,
还有提醒你电网频率是波动的

网友(2011-03-01):
帖子挺热的,凑凑热闹

网友(2011-06-11):
沉了很久,最近又想做了。可有谁做成功的,指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Y:

你好,QQ是多少,可以和你沟通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
装逼者比卖淫更可耻

日(敏_感_词0547)的 老子不想回答你的问题
再说老子已经回答过你的问题了
居然签名骂老子,老子不跟你一般见识也就算了 以为你过一段时间自己会修改
没想到你居然一直不改
你这种狗东西,值得帮么?
日你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算了,对于你这样的人,无语了。244楼的话也同样送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坦率的说这样算骂吗?
那你为何搞个假的东西在这里戏弄人,你这样算什么,
你想保留自己的东西,可以不传上面,有什么。别人也没有强求你。
到时你出口不训吧,满口脏话,还说别人骂人。
究竟是那个先戏弄的,大家自有公论。

网友:
我做过,我以前是做无功补偿控制器的,我那时做的很简单,不管你是什么频率的波形都可以计算有效值,也是根据有效值的定义来做的。

网友:
需要把你输入的信号分成两组,一组做交流给adc,一组直接用比较器做方波给单片机做采样判断,这样就没有问题了,采回来的ad数值通过有效值的定义计算,然后找到他们对应的线性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
变压器或者电阻分压再运放精密整流,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Z:

电路我基本已经定了,就是互感器,运放调整,得到交直流都有的信号。负压太高了2.5V。
电路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就是程序了,我现在测量的是电流。因为电路是电流的电路,不过原理差不多的。
我现在就是在程序方面不知道怎么下手这个。能指点下吗?

网友:
这个是我的电路。大家指正

网友:
发誓要把这个弄好,把程序发上来,弄个裤子穿上。

网友:
我做过好几个版本了,我的精度要求很低。

1.变压器,整流,滤波,分压,ADC, 直流采样,滑动平均值滤波 (AT2051、mega8)
2.电流型互感器,电阻,电压平移,ADC,均方根算法,滑动平均值滤波(mega16)
3.变压器,5819全桥整流,分压,ADC, 均方根算法,滑动平均值滤波(stm32c6)

现在感觉低3个方案很好,简单实用。
第2个方案里,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输入交流电压很高,输入测限流电阻发热严重

网友:
312.5uS定时采样1024个点,均方根算,注意数值别溢出,一般没问题的,看到楼主整一年了,太痛苦

网友:
1K电路 直接接在互感器上?负输入端是2702?

网友:
谁能解释下 电路的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A:
我做过好几个版本了,我的精度要求很低。
1.变压器,整流,滤波,分压,adc, 直流采样,滑动平均值滤波 (at2051、mega8)
2.电流型互感器,电阻,电压平移,adc,均方根算法,滑动平均值滤波(mega16)
3.变压器,5819全桥整流,分压,adc, 均方根算法,滑动平均值滤波(stm32c6)
现在感觉低3个方案很好,简单实用。
第2个方案里,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输入交流电压很高,输入测限流电阻发热严重

2.电流型互感器,电阻,电压平移,adc,均方根算法,滑动平均值滤波(mega16)
电压如何平移能介绍下吗?谢谢了!是不是楼主电路?

网友:
我这里有现成使用电压互感器方案,今天由于上传不了,给你个链接,我以前的帖子里有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8782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htwhtw&bbs_id=9999
采集电路为双运放采集,第一个运放为无压降半波整流,第二个运放为有效值积分电路,输出直接接AD转换

网友:
一年多过去了~

从头看到尾,不评论,帮顶~!

网友:
我感觉要把交流电先进行有源整流,整流后是100Hz,不用再滤波,采样电路一定要有个过零检(你目前的电路是没有的),从每个波的过零开始采样(一周波20个或更多),然后求有效值,就是先平方、再累加、再开根,跟你上面的程序一样。怎么计算交流电有效值是有IEC标准的,国标也有,你可以去查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B:

就是运放的2.5V基准,太高了2.5V,没有负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C:

有程序吗,老师。电路我有了。

网友:
几经曲折终于,小成了下。这个是测的100MA的电流。
虽然还有点BUG,继续改进。望大家们多多指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D:

看了第一次发帖在2010-06-04
今天是2011-06-24,同样都在立夏的时间,冥冥之中------
算来已经一年有余了,其中心酸不言而喻。
磨难,坚持吧。

网友:
从头看到尾,欣赏楼主的坚持能力。正准备做这方面的东东,学习学习。

可能还需要过来看看牛人的回复,吸取点经验。

网友(2011-07-18):
原理和电路是没问题的。。。。。。这个估计不能用仿真器吧。。。。。

网友:
坚持住,经验就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D:

引用图片
这个是我的电路。大家指正

这个是对的。

就是把交流电抬高点,整成单极性的,然后再AD。

网友(2011-10-13):
多谢楼主和牛人的回复。

网友:
交流信号……用FFT或其他算法求基频即可……

网友(2012-04-16):
阿弥陀佛,施主,你还是整流滤波采直流好了.

网友:
最近也在搞这个,MARK一下

网友AE(2012-06-07):
检测交流电压比较简单的,先看频率是50HZ还是60HZ,也就是说一个周期是20MS还是16.67MS,以 采样周期=周期/采样次数.采样次数最好能大于等于8次.以50HZ,周期20MS为例:用1ms采样周期采样交流电压,采样20次累加,求平均,就得出交流电压的电压了!!!!

网友:
fundamentally, you do not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you are dealing with.

问题的根本。同意。

网友:
时隔多年,还是没有弄好,持之以恒

网友:
好热列的讨论,我收获不少

网友AD(2012-07-14):
继续研究 在琢磨深点。

网友(2013-04-13):
引用 网友AD:
继续研究 在琢磨深点。

时隔3年,楼主精神不错。
近况如何,近段时间也在学做一些交流相关的项目,同样的头疼。。。

网友:
还需深入学习下!!

网友(2013-07-31):
引用 网友AD:
继续研究 在琢磨深点。

楼主你好可以加个QQ交流一下吗?这是我的邮箱 1024549573@qq.com

网友(2014-06-02):
初略看了一下帖子,楼主钉在一个问题上几年,精神可嘉,但还是需要兼顾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的意义。

网友(2014-09-08):
次次 看看 想想 好久没弄了

网友:
次次 看看 想想 好久没弄了 好想弄好啊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K:
【201楼】 jacky1982512

    *  我 ...

看来my2009做过类似的东西喽,

请问my2009如过 采用全桥整流-电阻分压 过零开始读取AD 每个交流电的半个波形读取100个AD数也就是AD 1KHZ速度采集电压值,
问题来了有了这100个电压值如何计算有效值呢?

网友:
楼主试试,用ADE7878或7880采样,可以把电压、电流精确到0.1%。

网友:
我这里有程序,有芯片,有电路,电压不抖动,放在校验台上测试比万用表还稳,用10位ADC的STM8S003F2(1 RMB)搞定,不用运放,成本极低!

网友(2015-10-04):
mark   好久没看了

网友(2018-01-31):
引用 网友AE:
检测交流电压比较简单的,先看频率是50HZ还是60HZ,也就是说一个周期是20MS还是16.67MS,以 采样周期=周期/采 ...

很好,手上项目正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