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置协议栈,外置协议栈

楼主(2010-06-04):
请问什么时候用内置协议栈,什么时候用外置协议栈,两者在登录流程有和区别哪

网友:
外置的编程麻烦嘛

楼主:
谢谢回答 ,我的应用是3G的数据传输,从现在实验的现象看,用内置协议栈连接后说是透明传输数据 ,其实系统返回大量的信息,
哪我如何分辨我的接收数据呢,好像也很麻烦。用外置协议栈我不知是何过程。是启动PPP就可以传输IP 数据了吗。不是很简单吗,还用作什么工作呢。我是ARM上的LINUX.盼回答 。

网友:
不要想着透明传输,楼主用的是模块,不是透明传输的DTU,不要搞混了。既然有ARM,LINUX,就做外部协议栈吧,LINUX的协议栈不错,与硬件无关性好,性能也好。

楼主:
Appcat 苹果猫现身了!快帮帮我。我其实就想做个DTU,将LAN 的数据从3G 的WAN 口传到对方,如果用LINUX 的协议栈,是不是
启动PPP拨号后,在系统中加一条LAN 口到串口PPP的路由就大功告成了?同事说外置协议栈管理了无线IP协议,和
LINUX 中的IP 不一样,所以如果用LINUX 协议栈要自己管理一些东西,我 也不知是什么东西。

网友:
linux不熟

按照桌面LINUX的做法,就是把模块作为一个标准MODEM,PPP拨号成功后经过协商分配IP地址,这时对于操作系统来说就是一个网卡。然后就可以玩了,路由,NAT,映射什么都可以,LINUX还是比较强大的。

楼主:
哪内置协议栈是不是就是为那些没有操作系统的MCU设计的呢?

网友(2010-07-09):
对,gprs模块的内置协议栈一般是8位或16位MCU用更合适。如果用32为处理器,上Linux的话,就不用内置协议栈了,

直接当modem用,  PPPD拨号。

-------------------------------------
GPRS/CDMA/3G模块技术交流群:1129314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