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89s52+adc0832的“智能万能充”,看看有无大错,没有的话晚上开工,目的: 消耗0832 s

楼主(2010-06-04):
给儿子淘了二手的电动摩托(抠门..?), 原配充电器是傻充, 过充没商量. 安哥的套件只冲单节电池. 6V的蓄电池不行. 手头有原来够买的adc0832, 好像10元,比mega8还贵,精度还不够(有啥优势?不明白).  555负压, 0832电路都验证过(面包板). 如果没啥大错就做出来赶快用,也消耗下积累的电子元件...

ERC/DRC/route检查过了. 别有关键的错误.. 3dig segement是AM的唯一带点的数码管,备用,需要跳线才能用(杜邦), LCD可以调试完了拿走不用,省米. 如果凑合,就开工.

网友:
3d图好漂亮啊,比protel做的好看多了。

楼主:
好险, 没有对方块电位器和晶振的封装, 还好是正确的,都制成PCB了,守着腐蚀呢..

楼主:
验证s52电路, 上了块mega16... ft, 1x元飞了....

网友:
请教大哥,3D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啊,太漂亮了!

楼主:
eagle 3D 阿, 这个论坛不很多帖子么.

电源, 负压, cpu部分好了, 别的还没有焊. 发现几个封装焊盘太小, 特别是0.04inch Drill 0.076 Diameter的那种. 还有过孔, 不适合diy,钻完线都断了.

楼主:
严重问题: 复位电路错了. 是拉低不能拉高.... 我哭, 不过第一版pcb可以不修改连线修复...

导致的问题就是:能下载程序, 程序不能跑.

另:
坏了4个8050/8550, buck终于正常了.

楼主:
烧了一个555, ldc1602,pwm,key,   3 digi 数码管都好了.

楼主:
adc0832/ tl062 调好了. tl062需要把free gate 从ADC_V中删除.  ADC0832 CS必须用单片机控制: 每次采样需要跳变以清除内部数据.

软件驱动都可了, ready to charging.

楼主:
凑合冲:
1.电压误差在0.1左右,电流大了会不太准,需要对采样电阻做进一步的补偿。
2.电流误差还较小, 《100mA, 凑合
3.irf9640太烫了, 如果80%的效率,1.2A/6.5输出, 9640约1.5W消耗(大致值),这麽烫(接触PCB,铁螺丝紧固,但无覆铜)。
  无示波器,无法进一步调试。

楼主:
差了下irf9640 的温升数据, 1W 62.5度
Thermal Resistance Junction to Ambient Rθ JA  Typical Socket Mount - - 62.5 oC/W

电池6.5V, 充电电流1.2A, 功率6.5X1.2, 效率估计是80%, 则热损耗就有6.5*1.2/4= 1.95W,PCB接触散热, 怎么也升到100oC以上了。 需要散热器,必须的。

下面的TO220 heat sink号称 1.5W/40oC, 约2x2 cm,用上了也得到70,80 oC。 回去找个厚铜散热吧。

网友:
建议上个pdf文档的文件,截图原理图看不清楚,下载文件还必须用指定eagle打开,不方便

网友:
89c52控制,NE555产生时钟,两个mos管1个充电一个放电,3个三极管推挽驱动充电mos管,tl062放大测量电压电流,adc0832采样电压电流。

楼主:
ne555是产生负压的. 图片单击变大,pdf还没搞明白怎么输出.

网友:
LZ一位好爸爸..

楼主:
加个30x30mm的散热器上去,1.2A不超过50度... 可以 还有几个错误:
1.3W电阻封装选小了
2.设计的时候没有预留散热器位置
3.51个别pin没有pullup
4.本来想用1117,结果封装错了,还好是7805的.

楼主:
跟新的sch和firmware (不建议制作版)

1.6V蓄电池限压充电 (30mV-50mV分辨率)
2.内阻大致补偿(1A电流补偿值,约20ma电流分辨率),
3.横流-->限压:电流<100ma停止充电
4.mhA冲入容量显示 (约百mah的准确程度? )
5. pwm: timer模式,比较不稳定,得不到稳定横流.

网友(2012-05-02):
收藏,等待继续改进!

网友:
protel 并不是也有3D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