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MC52i用户降低成本,不降性能的解决方案:采用全面兼容的华为4频段MG323模块

楼主(2010-06-04):
MG323全面兼容,串口例子指令如下:
at+cgmm

MG323

OK
at+cops?

+COPS: 0,0,"CHINA MOBILE"

OK
at^sics=0,conType,GPRS0

OK
at+clck="SC",0,"1234"

OK
at^sics=0,conType,GPRS0

OK
at^sics=0,passwd,gprs

OK
at^sics=0,user,cm

OK
at^sics=0,apn,cmnet

OK
at^siss=0,srvType,socket

OK
AT^SISS=0,conId,0

OK
at^siss=0,address,"socktcp://116.231.65.197:8666"

OK
AT^SISO=0

OK

^SISW: 0, 1
AT^SISW=0,15

^SISW: 0, 15, 15

OK

^SISW: 0, 1

^SISR: 0, 1
AT^SISR=0,150

^SISR: 0, 15

OK
AT^SISR=0,150

^SISR: 0, 0

OK
AT^sisc=0

OK

网友:
参数,价格,可以公布一下吗?

楼主:
工作频段
  支持 4 频:GSM850/900/1800/1900MHz

最大发射功率
  EGSM850 Class 4 (2 W)
  EGSM900 Class 4 (2 W)
  GSM1800 Class 1 (1 W)
  GSM1900 Class 1 (1 W)

接收灵敏度  <-107dBm

工作温度
  正常工作温度:-20°C to +70°C
  限制工作温度:-30°C~-20°C  和 +70°C  ~+75°C
  存储温度: -40°C to 85°C

电源电压 3.3V~4.8V(推荐值 3.8V)

功耗(电流)
  关机电流:47uA
  待机平均电流
       @ DRX=2 2.4mA
       @ DRX=5 1.7mA
       @ DRX=9 1.5mA

短消息业务
  支持新短信提醒、短信接收、短信发送
  支持短信管理:读取短信、删除短信、存储状态、短信列表
  支持 PDU模式

GPRS
  GPRS CLASS 10
  编码方式 CS 1,CS 2,CS 3,CS 4
  最大下行传输速率:85.6 kbps
  最大上行传输速率:42.8 kbps
  支持 PBCCH
  内嵌 TCP/IP 协议,支持多链接

电路域数据业务
  支持 CSD数据业务,最高速率可达 9.6Kbit/s

物理特性
  尺寸: 35 mm  × 32.5 mm  × 3.05 mm
  重量: 5.8g

ROHS 环保  满足 ROHS 环保认证要求
CE 认证  符合 CE 标准,产品有 CE标
FCC 认证  符合 FCC 标准

楼主:
有意向的可以联系我。
QQ:1013182577

网友:
有gps解决方案吗,楼上

网友:
物理尺寸接口全兼容的,定义和指令不兼容.
指令全兼容的物理尺寸又不兼容

华为做事情还真是叫人费解.

网友:
嗯,是很纠结

楼主:
尺寸兼容关键是定位孔与连接器位置的兼容。

MG323 尺寸为
  尺寸: 35 mm  × 32.5 mm  × 3.05 mm
  重量: 5.8g

MC52i 尺寸为
  尺寸: 35 mm  × 32.5 mm  ×  3.1 mm
  重量:6g

网友:
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2010-12-09):
回复 网友A:
华为MG323的 串口在跟单片机连接的时候存不存在电平兼容的问题?
就是需不需要还像EM310那样引入一个单片机的VCC电平,然后在串口的引脚上加一个限流电阻???
为什么和EM310的VDD-IO管脚对应的MG323的VIO管脚是电源输出管脚???

网友(2011-01-12):
EM310又要停产啊?真不知道华为你是要搞啥。。。。。。

我都快要被你们气死了~~

网友(2011-03-05):
哪位老大上一个MG323的手册来啊。

网友:
大家好 中兴有兼容的模块 MG2636

网友(2011-05-06):
回复 网友B:

中兴的新一点的GPRS模块是哪个?

网友:
其实上海移远的  m20 也兼容

网友:
一直对这个连接器的模块不感冒

楼主(2011-07-22):
MG323模块资料已经有更新,需要请联络我。

网友(2011-09-02):
这些资料有点重复,有没有开发的实例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
奶奶个熊,900C用的好好地,现在又要开始折腾这个MG323了!

网友:
MG323比起900C或者EM310,稳定性如何?

网友(2011-11-22):
我看mg2636和mg323兼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mg2636里面的软件时哪个版本?008?还是011?

网友:
【20楼】 fei555945
积分:27
派别:
来自:
其实上海移远的  m20 也兼容

楼上的仁兄有没有M20的资料啊?好像不好搞到手啊。

网友:
初步看了下,MC323大部分引脚和MC52i兼容,老设计的PCB在没有用那些不兼容引脚的情况下(PCB上保持为NC),可以硬件替换。
稳定性和AT指令后续再研究了。

网友:
问一下各位大侠,为什么我的MG323模块上电后,TERN_ON上有2.9V左右的电压,RESET上电压为零(悬空),一直开不了机

网友C(2012-03-11):
我在用华为的EM310时经常出现自动重启现象,有时会在一小时内重启2到3次;不知道MG323这个EM310的替代品会怎样?

网友:
中兴的就去TMD了,永远不用中兴的狗屎东西。。。

4台交换机(差不多2万一台的),不到半年,全部出现莫名其妙,无法修复的连接故障

购买的中兴手机,菜单及其难受。。。这种狗屎公司,居然也能够做到那么大,奇怪。。。。

网友D(2012-06-25):
怎么进透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进透传啊?!!!!!!!!!!!!!!!!!!!!!!!!????????????????? ...

check your e****
MC52I和MG323 AT命令基本一样的。

楼主(2012-09-21):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华为的EM310时经常出现自动重启现象,有时会在一小时内重启2到3次;不知道MG323这个EM310的替代品会 ...

EM310本身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模块没有坏掉的话,那么请改进你的供电电源。电源供电不足因素导致重启可能性很大;
同样你的电流使用MG323模块也是需要改进电源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