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R220光反射传感器

楼主(2010-06-04):
小弟这里请教大虾们关于RPR220光反射传感器的问题:
电路就是按照该PDF最后的那个应用电路接的(单片机的输出端我也是接的5V),接完后测量输出为5V,但是不管我的反射板(双面胶面带)怎么放置,输出电压都不变,很奇怪,各位指点一下哪里出问题了,是不是对反射板需要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不要上传文件,麻烦,你最好搞个图片,别人可以直接看见了,下载挺麻烦

网友:
R2太小,放个50K的还差不多。人家的电路只是测试用的,实际应用中,输出后级还要加个三极管或者施密特触发器整形,当然了,如果你想用AD读取的话,直接用这个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多谢~

网友:
我有调制型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5318888355

网友(2010-07-31):
我用的是555定时器来测速的 (原文件名:阿斯顿.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