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们常用的有线网络上网时,能否做一个设备监测到这台电脑打开的网页呢.

楼主(2010-06-04):
请教:我们常用的有线网络上网时,能否做一个设备监测到这台电脑打开的网页呢.
比如你的电脑经过网络线连接到互联网,我在网络线这边放一个设备,可以是接触的,也可以是非接触的.假如你的电脑登陆了百度.那么我这个设备就能识别你登陆了百度网站.这个功能能实现吗?或者有更好的方法也可以.
如果能做请留下联系方式,这个项目5-8W的开发费用.
也请论坛里的前辈仔细想一下有在哪里见过这类的东西吗?
或者提供些线索给我.本人感激不尽.
注:网络黑客免谈,我要的是硬件监测

网友:
这个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吧。。
不过,不会。。-.-!

楼主:
目前市面上应该没有这类的东西

楼主:
有知道的高人请不吝赐教.

网友:
是防火墙的功能吗? 好像很多路由就具备这个功能.

楼主:
空想一下:能否把网络线传输的数据还原到另外一台计算机上面来呢,登陆网页的时候肯定是先向服务器发送数据包,要连接到哪个服务器,然后服务器再回传网页信息下来,这个过程估计加密做得非常好.不知道说得对不对.这个产品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数据包解析出来,能知道你的电脑登陆了什么网站就可以了,并不需要知道你在这个网页做了什么,比如输入密码什么的,那样就违法啦

楼主:
【4楼】 tfdsensor 毛毛虫
积分:496
派别:
来自:TJ
是防火墙的功能吗? 好像很多路由就具备这个
------------------------------------------------------------------------------
不是防火墙,是要窃取你这台电脑到底上网干些啥

网友:
很多路由器就有这个功能, 下面就是我的路由的log,里面就已经存在这些记录了

[ALLOW:exp.g.iciba.com] Source:192.168.61.3 Friday, 04 Jun 2010 17:31:47
[ALLOW:eiv.baidu.com] Source:192.168.61.3 Friday, 04 Jun 2010 17:32:40
[ALLOW:www.u1d1.com] Source:192.168.61.3 Friday, 04 Jun 2010 17:32:40
[ALLOW:img.mymyda.com] Source:192.168.61.3 Friday, 04 Jun 2010 17:32:40
[ALLOW:www.xbdzw.com] Source:192.168.61.3 Friday, 04 Jun 2010 17:32:40

1,局域网内的计算机都走路由器,当然路由器就可以记录这些数据量,
2, 或者类似绿坝,也可以实现

楼主:
非常感谢【7楼】 tfdsensor 毛毛虫
这个方法也不错,不过如果没装路由器呢,直接用ADSL上网的话就检测不到了,如果从你的电脑上插的这条网络线下手会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遗憾的是,除了SSL的安全连接,别的网站加密不是非常好,而是完全没有...

网友:
硬件检测?还黑客免谈?你倒是想和人家黑客谈,人家点搭理你不?
这问题也太那啥了......

楼主:
【10楼】 taishan
如果是用黑客软件的话,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网上下载个软件就可以看到你的显示器画面了.问题是这样做太不隐蔽了.很容易被人发现.而且现在杀毒软件都不收钱.三两天就给杀掉了

网友:
那也不能说是硬件检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很遗憾的是,除了ssl的安全连接,别的网站加密不是非常好,而是完全没有...
能用其他的设备直接从网络线上把这些信息取下来么?

网友:
   就是黑客技术,以前在哪个黑客博览会上见到很多射频方面的设备.

网友:
这东西都有,那我们坐在家里上网岂不是没什么隐私可言了?

网友:
楼主是指Sniffer之类的软件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是指sniffer之类的软件么

请看楼主位备注:软件类除外,采用硬件读取

网友:
大哥是个好点的路由应该就有这功能的说哈

配置好了,路由自动监控

当然你非要在没有屏幕的路由上加个

12864显示这个就很有技术的说了~~~~

网友:
你可以把你的电脑作为代理服务器,其它电脑通过这台电脑上网,就会记录下访问的网页地址。

网友:
可以做,详情请发邮件。eledev@163.com

楼主:
各位好像没看明白我说的这个项目的要求,我要的是在电脑连接到路由器的那跟网络线上做文章.从网络线上窃取信号,上述的大部分是说在路由器上记录,假如我把你家里的路由器换了你会察觉不到?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网络线上想办法.还请各位再思索思索

楼主:
或者在网络线的中间加一个交换机,这个交换机能知道电脑上的是哪个网站吗?

楼主:
然后由交换机记录电脑登陆的网站,再把这些信息偷偷的发到某一个服务器来,在服务器这边建一个平台实时显示,不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人家的意思就是做一个路由器,把你原先的那个给换掉,他就全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可以实现,要监控电脑上网只要监控的dns请求就能发现是否打开网页。可以判断dns里的域名部分做出相应的动作。
不妥之处请高手指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各位好像没看明白我说的这个项目的要求,我要的是在电脑连接到路由器的那跟网络线上做文章.从网络线上窃取信号,上述的大部分是说在路由器上记录,假如我把你家里的路由器换了你会察觉不到?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网络线上想办法.还请各位再思索思索

从网线上窃取信号啊

高科技

帮顶

在碟中谍3中,阿汤哥假扮牧师翻_墙进了梵蒂冈,进入监控室

弄了2夹子,往网线上一夹~~~~

还真牛B,连图像都有~~~~~

不知道是不是虚幻的产物~~~~~

楼主:
感谢【27楼】 mxfahm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各位好像没看明白我说的这个项目的要求,我要的是在电脑连接到路由器的那跟网络线上做文章.从网络线上窃取信号,上述的大部分是说在路由器上记录,假如我把你家里的路由器换了你会察觉不到?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网络线上想办法.还请各位再思索思索
从网线上窃取信号啊
高科技
帮顶
在碟中谍3中,阿汤哥假扮牧师翻_墙进了梵蒂冈,进入监控室
弄了2夹子,往网线上一夹~~~~
还真牛b,连图像都有~~~~~
不知道是不是虚幻的产物~~~~~
网络线上的信息很难窃取吗?我是不太了解,呵呵.科幻片里面说的很夸张,不过应该理论还是能走通的

网友:
硬件检测,只要你有一个路由核心的板子,上面跑的还是软件。所以么。
做法是这样的:

用一个老式的hub,注意,是老式的hub,不是交换机。
总的出口网线接到hub上,然后从hub接到adsl或者上一级网络,hub会傻傻的向所有port发数据包。那么,你的那个监控设备,不管是硬件路由器还是一个pc机运行的sniffer,接到这个hub的另一个port上,就可以收到所有数据了。

网友:
现在带管理的交换机都有一个功能:端口镜像,可以完成这个功能。
路由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功能更强大了。

网友:
以前,帮N个公司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例如监控员工都上过什么网站,发送接收过什么邮件,都聊了些什么

1.将网线剪断
2.在中间接一个共享式的集线器(HUB)或者接一个带端口镜像的交换式集线器(Switch)
3.在监听端口接入一台电脑
4.安装监听软件,windows 下有很多,比较出名的像sniffpro之类,可以监听所有留过的封包,
5.如果只需要简单窃取密码,上网网址之类的,可以考虑使用像网络岗、网络执法官、CAIN之类的监控软件
  这些软件都能记录网址,窃取通讯邮件,密码,聊天记录等等信息
6.如果使用ARP欺骗,还能在交换机的网络中监听

网友:
回复 楼主:
各位好像没看明白我说的这个项目的要求,我要的是在电脑连接到路由器的那跟网络线上做文章.从网络线上窃取信号,上述的大部分是说在路由器上记录,假如我把你家里的路由器换了你会察觉不到?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网络线上想办法.还请各位再思索思索

奇怪,很难搞懂楼主要用在什么场合,把别人家的路由器换了会被发觉,在“电脑连接到路由器的那跟网络线”中间接个设备不会被发觉?埋墙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各位好像没看明白我说的这个项目的要求,我要的是在电脑连接到路由器的那跟网络线上做文章.从网络线上窃取信号,上述的大部分是说在路由器上记录,假如我把你家里的路由器换了你会察觉不到?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网络线上想办法.还请各位再思索思索
奇怪,很难搞懂楼主要用在什么场合,把别人家的路由器换了会被发觉,在“电脑连接到路由器的那跟网络线”中间接个设备不会被发觉?埋墙里面?

应用场合能公开的话我早就明说了,这类工作需要保密,如果有人能开发的话需要跟我们签订保密协议的.不得对外公开.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前,帮n个公司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例如监控员工都上过什么网站,发送接收过什么邮件,都聊了些什么
1.将网线剪断
2.在中间接一个共享式的集线器(hub)或者接一个带端口镜像的交换式集线器(switch)
3.在监听端口接入一台电脑
4.安装监听软件,windows 下有很多,比较出名的像sniffpro之类,可以监听所有留过的封包,
5.如果只需要简单窃取密码,上网网址之类的,可以考虑使用像网络岗、网络执法官、cain之类的监控软件
  这些软件都能记录网址,窃取通讯邮件,密码,聊天记录等等信息
6.如果使用arp欺骗,还能在交换机的网络中监听

请问共享式的集线器(hub)体积有多大呢,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给我,谢谢.我想咨询一下你的这个方法.

网友:
跟交换机一样大

QQ:530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