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自己开发出来的产品

楼主(2010-06-04):
大家好:
          在下有个问题
        如何保护自己(个人)开发出来的产品,自己开发出来的新产品如何得到有效的保护呢?这个难道申请专利就可以了吗?

  请有知道的大侠指点。

  此致

敬礼

网友:
你写信啊?呵呵

网友:
当下ic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人们对于器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所以这很难。

   以下是本人的愚见,抛砖引玉,

   1. 硬件,你对自己的电路很有信心,并且有推广的价值,不如联系国内的ic芯片制造商,有没有合作的前景。

   2. 软件,直接对ROM上锁,或者使用OTP的片子,有一定风险。

网友:
坛子里有很多单片机加密方法,落叶的那个数据指令混合校验手段目前无敌

网友:
坛子里有很多单片机加密方法,落叶的那个数据指令混合校验手段目前可能是无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个自杀式电路,在你电路里面搞个升压电路只要一才开外壳就把芯片烧毁,有一定的风险呵呵

网友:
MARK,,

另:3楼所说的帖子,在哪里啊

没找到,能否提供下

网友:
用加密芯片。现在好像加密芯片也比较便宜了,1元人民币左右的都有。由于加密芯片和主CPU之间有算法,这块的破解相对较难。即使复制了CPU的程序,也很难复制加密芯片。这种方式最稳妥。

网友(2010-10-27):
用加密芯片是比较安全的办法,可以了解一下ATMEL最新的AT88SA102S加密认证芯片。要这款芯片的资料可以联系我MSN:agon@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