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4953电流大小怎么算

楼主(2010-06-04):
不要打击我,问问,走过路过的帮帮忙。
看apm4953数据手册中output characteristics的图Vgs=-5V时
源极接5V那么接个发光二极管压降1.7V,Vds=3.3V漏极电流大概26A,超过极限了。源极加电阻,漏极也加电阻让Vgs=-2v,1A电流,那么电阻不是很耗电?怎么得到1.28A?我的理解哪里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4953导通电阻Rdson很小,毫欧级,因此管子开启时DS间的压降一般可忽略不计。
欲得到1.28A,那么加在漏极的负载电阻RL=5V/1.28A≈3.9Ω,当然,需要选择功率大于5V*1.28A=6.4W的电阻,否则电路会冒烟……

网友(2013-04-27):
我也正在用这个芯片,用它来驱动5V继电器可以,但是却不能驱动12V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它的驱动能力不够吗?

网友(2013-10-16):
不知道你是否还用来固定

你可以用好一点的铜针,不错的

或者使用汽车用排线,那种线不错

或者使用空连,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