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上两个IO口,A,B,我把它们同时连接外围器件C一个管脚,能不能让这两个IO口分别在不同

楼主(2010-06-04):
FPGA上两个IO口,A,B,我把它们同时连接外围器件C一个管脚,能不能让这两个IO口分别在不同时候控制这外围器件?
即上电时A与C连通,B与C断开,然后有其它触发条件下,B与C连通,A与C断开,即相当于做个两个开关

网友:
可以的,参考一下大家讨论的VGA简易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参考一下大家讨论的vga简易驱动。。

哪里有贴子呢

网友:
做成三态的,不就得了。

网友:
我先透露一点点,过于低级建模解决这类的问题

这是两仪性问题

根据准则

假设 驱动控制a io 是 A模块
驱动控制b io 是 B模块

会有 A_start_sig  和 B_Start_sig

reg rq;

always @ ( * )
    if( A_Start_Sig ) rq = wire_a; //由模块a输出的连线
    else if( B_Start_Sig ) rq = wire_b; //由模块b输出的连线
    else q = 'x;

assign q = rq;

参考而已。。。不足之处多多原谅

网友:
不好意思,回答得有点不清楚
再补充一下:

一般上,FPGA的设计,尽量不要在外部复用引脚,

如低级建模的思路,在两个模块之间创建“组织模块”,然后根据各个的“Start_Sig”,
善用“选择器”来决定输出。换一句话说,Start_Sig是选择器的“S”

楼主:
因为我的两个IO准备挂分压电阻,来作两种不同的电压,所以必须得用两个IO啊。。即,外围IC分别要得到1。3V或1。7V的电压。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是要搞三电平输出么?
这样行不

FPGA 输出高阻态时,电平约 1.65V

网友:
楼上的野路子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要搞三电平输出么?
这样行不
fpga 输出高阻态时,电平约 1.65v

引用图片

那1。3V呢?三态门那个最好是1。7V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调整R1和R2的比例就行了,如果三个电平都要控制,就在IO上再串一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调整r1和r2的比例就行了,如果三个电平都要控制,就在io上再串一个电阻

哦,明拍了,我要两个电压,就用两个IO口来用电阻分压,但为什么要高阻呢?直接输出高电平,直接分压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之前一直没说明你要几个电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