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程切换行为:STM32 Radio播放电台时

楼主(2010-06-05):
用工具抓的,贴图是一个GIF动画,动态显示STM32 Radio上线程切换、线程运行情况

开始的时候还未播放网络电台,变动比较小。后面选择电台,GUI线程运行时间比较长,然后是做缓冲(最后那个0x68056034是nbuf线程,用于获取网络音频数据,线程名称未从板子上获取上来),最后开始进行音频播放。从图中可以看得出来,idle线程(tidle)在播放的时候还是比较空闲的,50%都不到。

初始这张图上,key线程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它会周期性的运行(大约100ms运行一次),每次运行的时间非常短暂(大约54us)

楼主:
需要点击图片才能看到GIF动画

网友:
说实话,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实话,看的不是很明白

补充介绍一下收音机中的几个主要线程:
tidle:系统空闲线程,相当于Windows任务管理器中的System Idle Process,它的运行时间相当于CPU空闲时间
erx/etx:网卡数据包收发线程,负责数据包搬运工作
tcpip:TCP/IP数据包处理线程,负责TCP/IP协议解析
ply_ui:播放器界面线程,处理界面事件
ply_bg:后台播放线程,负责MP3软解码,开始播放后,ply_bg线程和tidle线程运行时间基本上各占一半,即软解MP3的CPU占用率在50%左右
key:按键检测线程,100ms延时循环检测,图中能看到非常固定的运行间隔
0x68056034:网络缓冲线程,负责缓冲接收到的MP3数据流和传递给ply_bg线程解码

这下应该比较清晰了吧?

网友:
明白了,看清楚了。能直接在液晶屏上显示吗?

楼主:
工具还做得比较粗糙,这里解析下:
横轴是时间轴,目前刻度条还未做好,所以显示的总是0 -- 100 -- 200,做好后会显示实际的时间刻度。纵轴是线程,表示系统中目前目前存在的线程。内部的条就代表了这个线程的运行情况,从一个时间刻度到另外一个时间刻度,从这个可以看出系统的运行状况,例如系统空闲时,idle线程将运行并且占极大部分的时间。

上面这个图还可以进行放大,能够更准确的看到时间段:

这个图中,先是idle线程运行,然后切换到erx线程(目前图上还未标识出相应的事件,标上事件后就能更清晰的看到是因为erx从邮箱中获得了一封邮件而唤醒),在图上移动鼠标会看出erx线程这段运行的时间起点是87294929,终点是87294428,然后切换到tcp线程(应该是唤醒了tcpip线程而抢占当前线程,tcpip线程的优先级是10,erx/etx的优先级是12,erx线程一次运行过程并未结束)。当tcpip线程处理结束后(时间点:87294432 - 87295101),返回到erx线程继续后续处理(时间点:87295019 - 87295146);erx线程完成后续处理后,因为nbuf那边在读取网络数据包,此时被唤醒进行数据读取(nbuf线程应该是被tcp线程唤醒的,但nbuf线程的优先级没有erx线程优先级高,所以tcp线程运行结束后是先继续erx线程,然后才切换到nbuf线程)。。。在STM32上,这些时间点的精度是1us。

后面仔细看了看,应该两个线程切换点的时间应该一致才对,后来把图形继续放大,数据就能够对得上了。现在工具做得还很粗糙,系统的信息都已经监控并被传送出来(部分还需要完善,例如线程名并不是100%能够获取成功),目前主要是工具的完善,完善后会包括:
- 通过拖拉鼠标获得两点间的时间长度;点击某段线程运行时间段,能够直接显示实际的起始、结束时间点,而不需要自己去计算。
- 系统中其他事件在图上的反映,例如某个时间点,释放了一个信号量,申请了一块内存等;同样的,点击这个事件能够给出更为具体的信息。
- 系统内所有对象的信息

再后续会包括:
- lwip网络协议栈的状态,TCP连接状态等
- gui事件发送情况。
- 用户扩展事件。

网友:
好,这下终于看明白点了。现在就等着收Radio了,有实物对比了好好学习

网友:
是通过什么送上来的?JLINK还是串口呢?

楼主:
目前是串口,设备上的监控软件并不非常依赖于特定通讯方式,应该能够支持USB,网络等方式,后续应该会包括一个用lpc cm3制作的swd设备。

网友:
点击看了gif 呵呵
不错的工具···
··
汗一个···
mp3软解 竟然要不了50%mcu资源····

网友:
我也在做类似的东西。也是通过串口来的,目的是监视cpu和ram的使用情况。想模仿ucprobe。

楼主:
继续放图

主窗口图 (原文件名:rti_overview.jpg)

对事件进行放大分析图 (原文件名:rti_analysis.jpg)

添加更好的缩放操作,现在只需要用鼠标在图上划一个框就可以对框里的图形进行放大到窗口大小,易用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网友:
真强!
不过这个工具是不是不开放,只供核心开发人员呢?运行的信息是通过串口发到PC机上吗?

楼主:
具体还为定,先把它做好了再说。目前是串口送给PC机,打算弄个link类似的东西自动从板子上抓出来。

网友:
拜读,很喜欢这样的insight

网友:
看上去就很爽,调试方便很多啊。。。工具的便利性是推广的重要助力啊!

楼主:
播放转播的美国_之音,CPU占用30%
播放id920.com电台,CPU占用70%
播放普通SD卡的mp3歌曲,CPU占用率50%

在线抓去系统行为数据相对稳定很多,各个对象信息也能够正常回报上来。

网友:
期待!
有偿也没问题:)

楼主(2010-07-05):
回复 网友B:
期待!
有偿也没问题:)

针对购买Radio套件,应该会给出一个专门的版本出来(代码是没有的,而且PC端的工具代码估计大家也不会感兴趣),等工具READY了,购买套件的各位可以向我索取。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期待!
有偿也没问题:)
针对购买radio套件,应该会给出一个专门的版本出来(代码是没有的,而且pc端的工具代码估计大家也不会感兴趣),等工具ready了,购买套件的各位可以向我索取。
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有PC端的代码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有pc端的代码学习一下。

可能性基本上是0,并且即使代码给你你也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有pc端的代码学习一下。
可能性基本上是0,并且即使代码给你你也看不懂。
嗯,知道了。

网友:
想不到定套件还有这样的优待阿 哈哈哈哈
专用调试工具 如果提供受限制的免费版本和功能强大的收费版本,配上良好的服务的话,这样的经济前景应该也是不错的吧!
如果收费版本配上类似Jlink一样的通信端,防盗版应该也能保证吧~就跟uc/probe可以用jlink来实现通信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