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D上拆下的液晶屏,不知如何使用,请高手帮忙(有图)!

楼主(2010-06-05):
(无正文)

网友:
这个。。用处不大,一般都是笔段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有驱动吗?

网友:
没。。不过你可以自己识别下笔段。

拆下液晶,用根绝缘导线,一端在220V交流电线上饶几圈(绝缘,不要接到220V交流电上),然后导线另一端剥好,挨个触碰液晶的电极或引脚,就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