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有源晶振出来的波形是方波还是正弦波?

楼主(2010-06-05):
大家好!求教各位,我需要一个100m的方波,如果用一个100m的有源晶振行不行?上网查了查,有的说是方波,有的说是正弦波,我们boss也说是接近方波,我也搞不清楚了,所以请问各位高手,请高手指点!100m的有源晶振出来的波形是方波还是正弦波?

网友:
用示波器看

楼主:
示波器看不出来啊 频率太高 呵呵

网友:
应该是方波

网友:
有缘晶振应该是方波吧,内部应该有自己的起振电路,和整形电路。

网友:
我量过晶振的输出脚,既不是方波也不是正弦波,描述不来,反正是正弦波的变形

网友:
有方波有正弦波,TCXO和OCXO多数是正弦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量过晶振的输出脚,既不是方波也不是正弦波,描述不来,反正是正弦波的变形

我看到的大多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100M的信号出来,只有用1G以上带宽的示波器,才能正确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量过晶振的输出脚,既不是方波也不是正弦波,描述不来,反正是正弦波的变形

那就是方波了。至于你看到的形状,是示波器太烂导致的。

网友:
我曾经测试过VCD解压板上的一个40.5M的有源晶振(正方形4只脚的型号没记),示波器是CS2110带宽100M显示的是标准的正弦波。

网友:
方波。但是上升沿和下降沿会有过冲和下冲。
需要5~6倍以上的带宽示波器,低于这个带宽的示波器,看到的就只能是不准确的类似正弦波了。

网友:
我测的也是正弦波,60M有源晶振

网友:
我只知道 那个在路中写X的为正弦的  OSC的为方波 我那里有10G的带宽的示波器 不过我一般用的是 300多M带宽的示波器
另外一般要比你测量的高3到5倍带宽

网友:
要看晶振说明的吧,我有个恒温的出来正弦波,spec里面也这么说的

网友:
我在6楼都说了有方波有正弦波的了,方波还有分TTL/CMOS/LVDS/PECL电平的,看看厂商的选型表就知道了。
TCXO/OCXO多数是正弦波的,一般常见的多数是TTL/CMOS方波的,>100MHz的就有LVDS/PECL的了。

网友(2010-07-07):
回复 楼主:

有可能是LVDS差分输出或者PECL输出,如果有正确的规格书就很容易了解了,如果还有问题可以Q交流532907055,我工厂有生产晶振,可以为大家解决一些专业上的问题

网友(2010-10-16):
用频谱仪看看

网友:
一般是正弦波,不过波形不好看不规则,有点斜

网友:
我用泰克2.5G量19.2M晶振的波形是类似正弦波。

网友:
因为电容的作用,方波也会变成正弦波。

网友:
各位简单回复“正弦波”的:
请确信你们看到的是“有源晶振”,而不是“晶体谐振器”

网友B(2012-07-24):
晶振输出波形的选择
推荐

无源晶振输出波形为正弦波,有源晶振输出波形为正弦波或方波。 有源晶振本身输出是正弦波,在其内部加了整形电路,所以输出是方波,正弦波一般用的很少,普遍用的都是方波输出(很多时候在示波器上看到的还是波形不太好的正弦波,这是由于示波器的带宽不够。例如:有源晶振20MHz,如果用40MHz或60MHz的示波器测量,显示的是正弦波,这是由于方波的傅里叶分解为基频和奇次谐波的叠加,带宽不够的话,就只剩下基频20MHz和60MHz的谐波,所以显示正弦波。完美的再现方波需要至少10倍的带宽,5倍的带宽只能算是勉强,所以需要至少100M的示波器。)。

方波主要用于数字通信系统时钟上,用来驱动时纯计数电路或门电路,对方波主要有输出电平、占空比、上升/下降时间、驱动能力等几个指标要求。正弦波主要用于对EMI、频率干扰有特殊要求的电路,这种电路要求输出的高次谐波成分很小;后面有模拟电路选用正弦波也是比较好的选择。通常需要提供例如谐波、噪声和输出功率等指标。方波输出功率大,驱动能力强,但谐波分量丰富;正弦波输出功率不如方波,但其谐波分量小很多。

有源晶振的频率输出必定要有某个波形作为输出载体,波形的输出也必定会伴随着某个负载值。在实际使用中,波形负载也是晶振的非常重要参数指标。选择不当的话,轻则导致晶振或其他模块工作不正常,功能无法实现,重则损坏模块甚至整机。

晶振的输出波形主要有三大类:正弦波、方波和准正弦波。

晶振负载主要有以下几种:

1、正弦波:负载50欧姆或1k欧姆;

2、方波:N个TTL负载或N个PF电容;

3、准正弦波:10K欧姆并联10PF电容;

此外还有差分输出PECL、LVDS等高频(100MHz以上)常用的,实际使用中晶振的输出一般用于驱动以下电路形式:

1、同轴电缆类的长线输出;

2、滤波器类的电路的输出;

以上两种电路一般适用于50欧姆的负载。这是因为以上两种电路一般需要50欧姆负载作匹配,在射频领域还有75欧姆、300欧姆等特征阻抗,需要时要加以说明。此类的输出波形最适合的为正弦波,正弦波经过长线传输后波形只是幅度有所衰减,波形并不会有畸变。

3、门电路的输入;

要驱动门电路,需要讲究高电平、低电平、占空比、上升时间、下降时间等指标,否则难以顺利驱动。因此方波是最适合的波形。门电路也有TTL和CMOS门的区分,但目前主流的电路都实现了TTL/CMOS的兼容,作为高阻抗的输入,其输入的电阻成分阻值很大,但具有一定的容性阻抗。例如典型的74HC04与非门的输入阻抗约为3.5PF(有时候晶振输出不止驱动一个门,因此方波负载一般为15PF,这样可以驱动3~4个门,有种高驱动能力的重负载为50PF,可以驱动十几个门)。

4、取代晶体谐振器作为振荡电路的输入

在很多电子芯片中都可以直接使用晶体谐振器做为时钟脉冲产生器,如果要求更高质量的时钟,也会用到晶体振荡器。例如常用的单片机AT89C51,其管脚XTAL1和XTAL2本是用来接晶体谐振器的(另外需要2个电容),如果用来接晶体振荡器:分析其内部电路可知,XTAL1脚为其内部振荡电路的输入端,输入阻抗很高,放大倍数很大,因此较小的波形就可以使其触发工作(峰峰值100mV~1V),特别适合于准正弦波的驱动。正弦波输出的晶振也可以对其驱动,但需要在输入端加阻抗匹配电阻,对晶振的输出也是一种浪费。方波输出的晶振也可以对其驱动,但因方波输出幅度太大,存在过驱动的嫌疑,过驱动的坏处就是会使时钟电路的噪声变大,如果对噪声不敏感,也可以这样用。方波输出的晶振最好接入XTAL2管脚,XTAL2管脚是门电路输入和输出的并联,其输入阻抗较低,需要的驱动电平较大(至少要达到TTL电平低电平小于0.4V,高电平大于2.4V的标准)。用正弦波或准正弦波需要其带负载时峰峰值达到2V以上才可以。说明:接晶体振荡器时,管脚上的2个电容一般是不需要的。

5、三极管、高速运放电路的输入

有时候用户为实现整形、放大等目的,用三极管、高速运放对晶振波形进行处理,这种情况下负载阻抗一般不是太重,用正弦波的波形最为合适。需要提供负载、波形幅度等参数。

6、对EMI、频率干扰有特殊要求的电路

这种电路要求输出的高次谐波成分很小,因此不管驱动的是什么电路,都以正弦波为最好。

方波输出分为:TTL电平和CMOS电平在:

TTL电平输入低电平<=0.8V,高电平>=2.0V;输出低电平<0.4V,高电平>2.4V,最大低电平和最小高电平之间是无效电压;

CMOS电平输入低电平<0.3Vcc,输入高电平>0.7Vcc,输出低电平<0.1Vcc(接近于0),输出高电平>0.9Vcc(接近于电源电压);

网友:
有源晶振输出,可以认为是方波,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相对于脉宽时间来说,比较小,近似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是方波信号

网友:
管它是什么波,用74F00整形后得方波。

网友(2012-10-29):
引用 网友B:
晶振输出波形的选择
推荐

最近在弄这个,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以前做900MHZ RFID读写器,用的20MHZ的TCXO是正弦波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