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试两台示波器之间的差别。

楼主(2010-06-05):
学校今年准备买示波器了,我选的型号是泰克的DPO2024,我也知道国产的普源之类的不行,但是领导不这样认为。用什么数据来说服领导呢?
大家给指点一下,测哪些指标比较好

网友:
领导认为回扣不一样

楼主:
就算是要回扣,也得买差不多能用的示波器回来吧。领导不懂技术,看着各家示波器的参数都差不多,甚至国产标的参数还比泰克还要好。国产的既便宜参数又好,所以就想买国产的。

网友:
领导说的就是对的,你没有选择

网友:
测出来tek比普源好有啥用?价格差5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出来tek比好有啥用?价格差5倍。
我相信从技术角度还是能够说服领导的,价格只要不是太离谱就行

网友:
你去问阿莫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出来tek比普源好有啥用?价格差5倍。

10分同意,没有人不知宝马好~!但有时候要实际点。走品牌直线的除了售后真的没什么卖点。

楼主:
问题是国产之类的技术能相信么,指标有多少是吹出来了。还有耐用程度怎么样,都很难说的。对国货没信心

网友:
没什么好担心的。低端的电子产品买国产的足够了.要么就买台1G宽带或以上的。

网友:
从最基本的测试信号的上升时间上测量就能看出 示波器的好坏和探头的好坏,为什么探头那么贵  是有道理的。 从最基本的上升时间上就能看出来了。其它的都不用说了。

网友:
没错,买了普源的DS1102,那信号上升时间让人感觉真不想用

网友:
1102这么严重?探头调好了没?

网友:
1102高频下面波形显示太差了,停下来就没法看了

网友:
测试高频差很多的,这两天无聊把1052E改成1102E。和Tek TDS220对比估计Y轴增益曲线。
DDS做信号源,TDS220显示纹丝不动,regol波形左右轻微抖啊抖的,这个应该就是多个IC分时段轮流采样导致的时钟抖动了。不开sinx/x的话,波形失真很大。即使开sinx/x,暂停下来也几乎没法看波形,矢量显示模式就是插值变形的,点显示模式暫停就只剩下几个点了。Tek完全没这些问题。
更无语的是,两通道一起打开,幅度比单通道下降20%以上,我的天,这搞什么玩意。。。

一分钱一分货,他便宜是有原因的。咱这自己玩,也就将就了,又没产出
条件许可,还是上进口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试高频差很多的,这两天无聊把1052e改成1102e。和tek tds220对比估计y轴增益曲线。
dds做信号源,tds220显示纹丝不动,regol波形左右轻微抖啊抖的,这个应该就是多个ic分时段轮流采样导致的时钟抖动了。不开sinx/x的话,波形失真很大。即使开sinx/x,暂停下来也几乎没法看波形,矢量显示模式就是插值变形的,点显示模式暫停就只剩下几个点了。tek完全没这些问题。
更无语的是,两通道一起打开,幅度比单通道下降20%以上,我的天,这搞什么玩意。。。
一分钱一分货,他便宜是有原因的。咱这自己玩,也就将就了,又没产出
条件许可,还是上进口的吧

可以上个图见识见识,手上没其它的示波器对比。也想了解个中差别。也可以为楼主向老板讲解国产的真是不行。嘻。。

网友:
可以试试鼎阳的SDS1102CM,性价比高。能满足一般用户的要求

网友:
看干什么用了,给学生上基础课的,估计rigol也没什么大问题,支持一下国货吧,不过要事先和领导说好,可能不会太扛造,让学生们拧旋钮时轻点。
实验室作项目有条件还是上TEK的吧。

网友:
单通道,开4次平均,无sinx/x (原文件名:3.jpg)

双通道,幅度缩水 (原文件名:2.jpg)

似乎开平均后才有这个问题,而且幅度缩水没我说的那么明显.

暂停后抓图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有图有真相,100M测80M高频真的不行。 不知到楼主是不是做单片机开发的?这里有个仁兄用200M测100M SDRAM 都很吃力。http://hi.baidu.com/285909621/blog/item/bb2f5db1e7f6d0acd8335a3a.html/cmtid/d884fd53399cee828c5430b4

网友:
这个波形问题是rigol采样的原因吧,tek220, 100MHz,波形漂亮的很。因为采样频率达到了1G,10倍被测频率,不该出现这个情况的。 采样率的问题,和模拟带宽没有太大关系。
sdam是方波,测出来上下肯定是圆的了,这是模拟带宽不够,估计500M能看到好的效果,0。45/波形的上升时间吧,

我一般看看低频的东西,暂时这个问题影响不大

网友:
数字示波器的带宽分模拟带宽的数字带宽,模拟带宽是由输入放大器/衰减器决定的,而数字带宽则由采样率决定。系统带宽由模拟带宽和数字带宽以及探头带宽共同决定。高采样率低模拟带宽的示波器(例如TDS2012)会在高频时发出现幅度下降,但波形形状是正常的。而高模拟带宽低采样率的示波器在高频时幅度下降不明显,但波形可能不能正确恢复。按照耐奎斯特采样定理,采样频率至少要达到被测信号最高频率分量的两倍才能正确恢复原始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数字示波器的带宽分模拟带宽的数字带宽,模拟带宽是由输入放大器/衰减器决定的,而数字带宽则由采样率决定。系统带宽由模拟带宽和数字带宽以及探头带宽共同决定。高采样率低模拟带宽的示波器(例如tds2012)会在高频时发出现幅度下降,但波形形状是正常的。而高模拟带宽低采样率的示波器在高频时幅度下降不明显,但波形可能不能正确恢复。按照耐奎斯特采样定理,采样频率至少要达到被测信号最高频率分量的两倍才能正确恢复原始波形。

但模拟带宽会影响信号的上升时间,后面A/D采样再快信号也是失真的。貌似5倍过采样应该是和带宽配合得比较好的,泰克的tds2k/3k一直都是10倍采样,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对比测试,到底对波形保_真有多大的提高。

网友:
数字示波器的带宽分模拟带宽的数字带宽    好像是旧款机有分,新款机好像没了模似宽带多少。
  抄了一份,数字示波器的选购方法
1、带宽
  如需要精确测量带宽选择和最高被测信号频率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下面的一个例子:例如有一个50MHz的脉冲信号: 从上面不同带宽的示波器测量的图形来看,为了保证测试信号幅度和上升延的精度,选择示波器的带宽应为被测信号频率的3-5倍,精确测量要8-10倍或以上。
2、采样本
正弦波:大于5个采样点/周期(一般要求),采样点越多越接近其实波形。 脉冲波:上升沿要大于5个采样点: 精确测量上升沿要大于10个采样点。
3、储存长度:储存长度=采样本*扫描速度*10,也可以说是波形观测时间,公式 。

想买好用的,钱真的不能少啊。

网友:
数字示波器在测量高频的时候,尽量吧记录长度加大,这样才能看到细节,
如果要便宜,我个人认为固伟的还行

网友:
albert_w 举的例子不是很恰当,  本是要证明 Rigol 的示波器不耐躁,  但对比的主体是 TEK220 和 Rigol 1052E.

   二手的 TEK TDS220 都要 3500~4500 rmb,  新的至少要 6000~8000 rmb 吧 ?  全新的 RIGOL 1052E 才 17xx rmb 包运费,  带一年保修.

    1052E 的带宽只有 50MHz,  测试的信号却是 70多MHZ,  末了还贬一下 1052E.

    其实就是用屁股思考也知道, 1052E 是可以胜任普通实验室教学用途的。

     如果经费少,  买 RIGOL 绝对是正确的。  如果要对冲风险的话 10 台 Rigol + 1 台 TEK /Agilent 就好了.

     经费多的话, TEK / Agilent 哪个最贵就都买哪个.

     回扣的话, 进口的回扣应该更加多才是。

楼主:
真是无语了,非要买普源的,价格仅相差1万。堂堂一个大学的创新实验室。居然买普源的示波器。ds1204和DPO2024能是一个档次上的东西么。SB玩意不知怎么想的。

网友:
感觉山东的学校比较有米,河南这里ttmd无语

我们老师都买绿杨的,还不如rigo

网友:
买了Rigol的DS1204吗,是4通道那一款吗?

那么楼主可以考虑一下agilent四通道DSO10X4系列~~~~不知道对agilent的看法又如何;

其实你买Rigol的四通道DS1204和买Agilent的DSO10X4是一模一样的(有机会可以拆机看看),只是一个标签是Rigol一个标签是Agilent;仅此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买了rigol的ds1204吗,是4通道那一款吗?
那么楼主可以考虑一下agilent四通道dso10x4系列~~~~不知道对agilent的看法又如何;
其实你买rigol的四通道ds1204和买agilent的dso10x4是一模一样的(有机会可以拆机看看),只是一个标签是rigol一个标签是agilent;仅此而已;

谢谢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

网友(2010-07-06):
回复 网友E:

       albert_w 举的例子不是很恰当,  本是要证明 rigol 的示波器不耐躁,  但对比的主体是 tek220 和 rigol 1052e.
   二手的 tek tds220 都要 3500~4500 rmb,  新的至少要 6000~8000 rmb 吧 ?  全新的 rigol 1052e 才 17xx rmb 包运费,  带一年保修.

    1052e 的带宽只有 50mhz,  测试的信号却是 70多mhz,  末了还贬一下 1052e.
    其实就是用屁股思考也知道, 1052e 是可以胜任普通实验室教学用途的。

     如果经费少,  买 rigol 绝对是正确的。  如果要对冲风险的话 10 台 rigol + 1 台 tek /agilent 就好了.

     经费多的话, t......

更正一点,RIGOL保修是三年

回复 网友D:
买了rigol的ds1204吗,是4通道那一款吗?
那么楼主可以考虑一下agilent四通道dso10x4系列~~~~不知道对agilent的看法又如何;
其实你买rigol的四通道ds1204和买agilent的dso10x4是一模一样的(有机会可以拆机看看),只是一个标签是rigol一个标签是agilent;仅此而已;

吸取DS5的前车之鉴,DS1000B系列在存储深度方面还是做了些改动的
天津大学上周刚买的DS1204B,目前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民航大学,还有理工、工业大学从做项目到实验室组建都买的RIGOL

网友(2010-08-11):
示波器在稳定性上TEK的要比普源的好。

普源的参数 虚标的很,

表面看来普源的便宜又好用,

如果买N台的话建议买个一两台安捷伦的泰克的,其余的大批量用普源的好了

有没有回扣? 做学校的没有回扣拿简直邪了门了

好不容易当次领导不拿不傻子啊,你说是不是

毕竟你是手下,领导说什么您别死磕 啊。差不多就得了。要不下次他买回来你直接用也许你更不爽

安捷伦的7000B示波器不错、

北京的朋友可以来看看  13264081364 小施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图有真相,100m测80m高频真的不行。 不知到楼主是不是做单片机开发的?这里有个仁兄用200m测100m sdram 都很吃力。http://hi.baidu.com/285909621/blog/item/bb2f5db1e7f6d0acd8335a3a.html/cmtid/d884fd53399cee828c5430b4
我用Agilent 54645 100MHz的示波器测量200MHz波形都显示非常好!差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买了rigol的ds1204吗,是4通道那一款吗?
那么楼主可以考虑一下agilent四通道dso10x4系列~~~~不知道对agilent的看法又如何;
其实你买rigol的四通道ds1204和买agilent的dso10x4是一模一样的(有机会可以拆机看看),只是一个标签是rigol一个标签是agilent;仅此而已;

存储深度不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示波器在稳定性上tek的要比的好。
的参数 虚标的很,
表面看来的便宜又好用,
如果买n台的话建议买个一两台安捷伦的泰克的,其余的大批量用的好了
有没有回扣? 做学校的没有回扣拿简直邪了门了
好不容易当次领导不拿不傻子啊,你说是不是
毕竟你是手下,领导说什么您别死磕 啊。差不多就得了。要不下次他买回来你直接用也许你更不爽
安捷伦的7000b示波器不错、
北京的朋友可以来看看  13264081364 小施

Agilent 7000B 比Tek4000 波形刷新率不知快了多少倍。我用TEk MSO4000 1MB存储 能看到屏幕刷波形!打开逻辑分析仪通道,波形刷新率狂降。用10MB的话,直接死机!Agilent 7000B 有MegaZoom,并且对于逻辑分析仪是硬件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