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巡迹小车完成五路红外含原程序

楼主(2010-06-05):
/*****************************************************
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
CodeWizardAVR V1.25.7a Evaluation
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
?Copyright 1998-2007 Pavel Haiduc, HP InfoTech s.r.l.
http://www.hpinfotech.com

Project :
Version :
Date    : 2010/5/25
Author  : Freeware, for evaluation and non-commercial use only
Company :
Comments:

Chip type           : ATmega16L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8.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16.h>
#include<delay.h>
#define P PORTA
#define m 60
/*void turnleftslow(void)
{
OCR0=100;
OCR2=255;

} */
void turnleftfast(void)
{
PORTD=1|(1<<3);
OCR0=m;
OCR2=m;

}
/*
void turnrightslow(void)
{
OCR0=255;
OCR2=30;
}
*/
void turnrightfast(void)
{
PORTD=(1<<1)|(1<<2);
OCR0=m;
OCR2=m;

}

void fastforward()
{
PORTD=1|(1<<2);
OCR0=20;
OCR2=20;
}
//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a)
{

      switch(a)
     { case 0:
      P=0xc0;
      break;
      case 1:
      P=0xf9;
      break;
        case 2:
      P=0xa4;  break;
      case 3:

      P=0xb0;
      break;
       case 4:
      P=0x99;
       break;
      case 5:
      P=0x92;
      break;
       case 6:
      P=0x83;
      break;
      case 7:
      P=0xf8;
      break;
       case 8:
      P=0x80;
      break;
      case 9:
      P=0x98;
      break;
        case 'A':
      P=0x88;
      break;

        case 'B':
      P=0x00;
      break;

       case 'C':
      P=0xC6;
      break;

       case 'D':
     P=0x40;
      break;

       case 'E':
      P=0x06;
      break;
       case 'F':
      P=0x8e;
      break;
      }

}
void forward(void)
{
PORTD=1|(1<<2)

}

void back(void)
{
PORTD=(1<<1)|(1<<3)|(1<<4)|(1<<5);

}
*/
//void turnleft(void)
//{
//PORTD=(1<<2)|(1<<5);

//}
/*
void turnright(void)
{

PORTD=1|(1<<4);
}

*/
void main(void)
{
//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
ASSR=ASSR|(1<<3);
// Input/Output Ports initialization
// Port A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A=0x00;
DDRA=0x00;

// Port B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B=0xff;
DDRB=0xff;

// Port C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C=0x00;
DDRC=0x00;

// Port D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D=0x00;
DDRD=0xff;

// Timer/Counter 0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0 Stopped
// Mode: Fast PWM top=FFh
// OC0 output: Disconnected
TCCR0=0b01111001;
TCNT0=0x00;
OCR0=20;

// Timer/Counter 1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1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FFh
// OC1A output: Discon.
// OC1B output: Discon.
// Noise Canceler: Off
// Input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 Timer 1 Overflow Interrupt: Off
// Input Capture Interrupt: Off
// Compare A Match Interrupt: Off
// Compare B Match Interrupt: Off

// Timer/Counter 2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2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h
// OC2 output: Disconnected

ASSR=0x00;
TCCR2=0b01111001;
TCNT2=0x00;
OCR2=20;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ff
// INT1: Off
// INT2: Off

// Timer(s)/Counter(s)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0x00;

// Analog Comparator initialization
// Analog Comparator: Off
// Analog Comparator Input Capture by Timer/Counter 1: Off
ACSR=0x80;
SFIOR=0x00;

PORTD=1|(1<<2);
while (1)
      {

if(PINC&(1<<2))
{fastforward();
}
if(PINC&1)
{
turnrightfast();

}

else
if(PINC&(1<<1))
{
turnrightfast();

}
else if(PINC&(1<<3))
{
turnleftfast();

}

else if(PINC&(1<<4))
{
turnleftfast();

}

}

}

网友(2011-02-10):
为什么这么久了也没个人给顶一下,或mark一下呢?

网友:
话说。。。地盘是哪里买的?貌似不错。。。。

呃。。。自己做个最小系统就行。。。不用开发板的。。。。

用5个不如用八个。。。。考虑到速度。。。

网友(2011-03-13):
回复 网友A:

http://mcufans.taobao.com/?search=y&scid=169946952&scname=0KGztbXXxcw%3D&checkedRange=true&queryType=cat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那个循迹的发射接收头也是rpr220吧?它的引脚到底是怎么标注的啊?网上那个的资料都查遍了,弄不清楚啊!可以分享一下你的rpr220引脚图吗?拜托了!

网友(2011-04-13):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这么久了也没个人给顶一下,或mark一下呢?

你这是51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