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linx 软件编译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6-06):
用XIlinx编译软件编译时出现了 “parse error, unexpected ENTITY, expecting COMMA or SEMICOLON”?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哪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这是明显的符号错误啊,或者是没有end完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tity 实体这个不可能错误啊,帮忙检查一下下面的图,谢谢

网友:
你这个程序显然不是用ISE自动生成的实体~
第22行最后少了个分号;

楼主:
确实工作了,谢谢!一学生刚开始学,昨晚检查了很长时间,原来问题出在了这里,感激不尽!

网友:
3楼的眼力真好!

网友(2011-03-09):
在用Xinlinx自带的仿真器ISE Simulator进行仿真时,已设置好波形激励,运行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时出现 ERROR:HDLCompilers:175 - Source file  does not exist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