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利用Visual Studio的智能提示,快速编写C51代码

楼主(2010-06-06):
虽然有智能提示的软件有很多,比如Source Insight、Ultra Edit,但我都不太喜欢。周立功的TKStudio也用过,感觉还行,但还是不太满意。
由于学C#,我的电脑上安装了Visual Studio 2008,那代码提示功能太强大了。于是,研究了一段时间,终于实现了利用VS+VAX的强大提示功能快速编写C51程序。

如果你电脑上没有VS,并且除了这里你其它地方不用,那就建议你不要安装,软件太大了。

软件要求:1.Visual Studio 2008(4.3G) 或 2010(2.5G);
          2.Visual Assist X 10.6(7.5M);
          3.Keil uVision(28.5M);

友情提示,以上软件均需要河蟹。

    第一步,软件安装:
      安装Visual Studio 2008,建议全部安装。
      安装Visual Assist X。
      安装Keil uVision。
    第二步,添加环境变量:

      以Windows 7为例,在桌面 计算机 上右击,选择 属性,打开属性对话框,在左列快速列表中点击 高级系统设置(要求有管理员权限),打开 系统属性 对话框,在 高级 选项卡中点击 环境变量 按钮, 打开 环境变量 对话框。在PATH变量后添加KEIL的BIN文件夹路径,例如 C:\KEIL\C51\BIN ,如果没有PATH变量,请自行添加,如果已有,应注意项与项之间以英文分号“;”隔开。确定后添加第二个变量C51INC,值为KEIL的INC文件夹路径,例如 C:\KEIL\C51\INC 。确定无误后添加第三个变量 C51LIB,值为KEIL的LIB文件夹路径,例如 C:\KEIL\C51\LIB 。确认无误后 点击确定,关闭对话框,完成设置。

第三步,给VS添加工具

       打开VS2008→工具→外部工具,在 外部工具 对话框中点 添加 ,以添加一个外部工具,在标题中填写工具名称(可任意,这里设为C51)。在 命令 输入框中填入第一个工具C51.EXE(keil安装路径下KEIL\C51\BIN)的绝对路径,也可点后面的 … 按钮,以图形化的方式添加。参数栏填入 $(ItemPath) ,即当前文件的路径(绝对路径,包括文件名称和后缀),也可以点后面的三角按键,选 项路径。初始目录为空。钩选 使用输出窗口 , 提示输入参数 和 将输出按Unicode处理 不钩选。点 应用 按键完成第一个工具 编译器 的添加。 再次添加一个外部工具 链接器 LX51(KEIL\C51\BIN下),参数为 $(ItemDir)$(ItemFileName).obj TO $(ItemDir)$(ItemFileName).abs ,其它与第一项设置相似。再添加第三个HEX文件生成工具Ohx51.exe,参数 $(ItemDir)$(ItemFileName).abs ,其它同上。完成后确定完成工具的添加。

为了方便,把这三个工具添加到工具栏上。打开 工具→自定义,打开 自定义 对话框,切换到 工具栏选项卡,点击 新建 ,添加一个工具栏,名称可任意(这里设为MUCTools)。切换到 命令 选项卡,在 类别 列表里选择 工具 ,在 命令 列表里选择刚刚添加的外部命令。注意,这儿只有 外部工具1、外部工具2等,这是按 外部命令 里的排序给出的。例如 如果第一次添加的C51.EXE在 外部工具 对话框 的 菜单内容 列表排第3个,那么这儿对应的就是 外部工具3。找到后 拖动 外部工具3 到刚刚添加的工具栏 MUCTools 里,然后在其上右击,可编辑其样式。依次添加其余两个工具。

OK,此时打开一个单片机的C程序,点第一工具C51.EXE编译,没有错误后点第二工具BL51.EXE链接,没有错误的话就可以点第三个工具OHX51.EXE生成HEX文件。没有错误产生就会在C程序同目录下生成同名的HEX文件。

如果觉得每次都要点3次才编译太麻烦,可编写BAT批处理文件,KEILPATH为实际C51的BIN目录:
SET KEILPATH=C:\Users\elecfun\documents\keil\C51\BIN
%KEILPATH%\C51.EXE %1.c
%KEILPATH%\lx51.EXE %1.obj to %1.abs
%KEILPATH%\OHx51.EXE %1.abs
@echo off
DEL %1.obj
DEL %1.abs
DEL %1.map
DEL %1.lst
用上面添加外部工具的方法添加一个工具,指向此批处理文件
例如我的,命令:c:\users\elecfun\Documents\keil\MCU51.bat,参数:$(ItemDir)$(ItemFileName)

为了使用Visual Assist 强大的代码提示功能,设置VAssistX,Suggestions改为MAX:

完成后,就慢慢享受编程的乐趣吧!

VS2010下的:

楼主:
相关软件下载地址:
VS2008简体中文正式版: http://www.iplaysoft.com/vs2008.html

Visual Studio 2010 中文旗舰版:http://www.iplaysoft.com/vs2010.html

Visual Assist X:http://www.wholetomato.com/downloads/default.asp

Visual Assist X 10.6.1823.0 Cracked:http://cid-92e2784c60a4ce4a.skydrive.live.com/self.aspx/.Public/%e5%85%b1%e4%ba%ab%e6%96%87%e4%bb%b6/Visual%20Assist%20X%2010.6.1823.0%20Cracked.By.TheCjw[LCG].rar

网友:
MARK IDE
MARK 集成开发环境

网友:
谁有更好的办法。楼主的办法太复杂了。不过看到希望了

网友:
这个办法好,多谢楼主,收藏

网友:
记住Visual Studio 2008/2010的下载地址

网友:
高射炮打蚊子。使用UltraEdit建立一个编译环境就蛮好了。

网友:
呵呵,这个用好5+年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利用Visual Assist X的代码提示特性.个人建立用VS+VAX写代码就行了,编译的话,还是直接在Keil中进行,毕竟建工程什么的还是在那里面方便.

我一般写任何MCU的代码都习惯在VS+VAX中进行,就是在代码下建个VC工程,将所有的代码加入VC工程中就OK了.

如果赚VS 2008大,完全可以下个几十M的VC 6绿色精简版来配合VAX.另外网上也有VS 2008的IDE的精简版,非常非常小的,好像可以挂VAX插件的.

另外写代码看代码Source Insight(非常非常优秀,可惜中文支持不太好,而且好多年没大的更新了),SlickEdit都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是用VS的话,还有一个插件"CodeRush™ with Refactor!™ Pro "可以试试(不过需要主机比较强,不然有点慢),它的重构功能比较好用,参见http://www.devexpress.com/Products/Visual_Studio_Add-in/Coding_Assistance/

网友:
用eclipse的飘过

网友:
mark, 以前用VC6 + VAX.

网友:
有必要搞这么麻烦吗。不就写个代码?还装个4.3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 Ultra Edit也是可以的,直接调用批理文件也是可以的

回复 网友B:
有机会试下

回复 网友C:
又没让你一定用,都说了,如果电脑上安装了VS,那么就可以充分利用。
你牛 你用记事本写 还不用安装

网友:
VAX破解下不了了.

网友:
哎,slickedit用户跳过。
make, make prog, make debug等等。。

网友:
mark,教你利用Visual Studio的智能提示,快速编写C51代码

网友:
这个一定要标记

网友:
mark!我也用C# 有空弄一下!

网友:
MARK~~~晚上马上下载试试~~~多谢

网友:
好复杂吖~ 不敢试~

网友:
和楼主一样.想找一个好用的代码智能提示/自动完成的编辑器, 试用过Source Insight,SlickEdit,周立功的TKStudio, VC6++(插件Visual Assist X)即楼主所用的Visual Studio低级版, 以下仅个人感受:
--------------------------
1. 写代码最舒服的莫过于VC6++(插件Visual Assist X),代码智能提示/自动完成功能太强大了,有种一旦拥有别无它求的感觉,但也有一个不能忍受的一点:没有像Source Insight的那个Contex窗口.看代码时很不方便呀.
2. SlickEdit有像Source Insight的那个Contex窗口.有代码智能提示/自动完成功能,但缺点是对大小写敏感,也就是说以前定义过一个函数void FunctionDisp(void), 键入小写f时不会有FunctionDisp的提示.对我来说不好用.
3.周立功的TKStudio有像Source Insight的那个Contex窗口.但代码智能提示/自动完成功能很弱.没有函数自动完成功能.
4.Source Insight的代码智能提示/自动完成没有VC6++(插件Visual Assist X)那么强大,看代码时Contex窗口太好太舒服了.有效提高程序员效率.Source Insight的Project窗口文件结构与VC6++,SlickEdit,TKStudio不一样,不太习惯.但有搜索功能勉强能接受.
---------------------------
综合以上,俺选用Source Insight.

网友:
建议楼上试试eclipse cdt的最新版,也有跟Source Insight的那个Contex窗口的那种自动显示变量和函数的功能,智能提示/自动完成功能也非常强大,对大小写也不敏感(但我不喜欢,经常匹配过多),而且最爽的一点是自动根据宏定义折叠被无效代码,看那些用宏定义控制代码的源码非常方便。

网友:
为什么我的启动vs2005然后运行显示不能打开AT89C52

网友D:
用这个写51,光看体积就吓死人了
我用VIM+make,舒服得很

网友:
刚刚看看到,友情帮顶,哈哈。

网友:
谢谢【35楼】 ilcvm 建议, 准备试试.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网友:
以后方便了哦! 谢谢楼主

网友:
很好很强大....
不过只装了C#

网友:
这个标记下,一定要试试。

网友:
没有人用Code::Block么??

网友:
用Source Insight的飘过~

网友:
我用的是VC6.0但是这里的路径好像和VS2008不一样吧,你教程里的      参数:$(ItemDir)$(ItemFileName)   在VC6.0里面没有的,所以我的没有成功,编译不过去

网友(2010-08-10):
标记一下

网友:
我用C-Free也不错

网友:
好方法,顶起来!!!

网友:
能编译工程文件?

网友:
代码编辑的话notepad++也很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VC6.0里不能直接用这个参数   你使用按钮添加吧

回复 网友F:

不能编译工程文件

回复 网友G:

呵呵   听过 没用过    我现在一直用VS2010来写,很舒服的说……

网友(2010-09-17):
工程管理不知道如何弄

网友:
vs2010要注_册不?

网友:
好方法啊,以后所有的开发都用Visual Stdio统一进行

网友:
是不是Visual C# 2008 Express edition不行啊,装完没看到visual assisit
Win7 32位系统

网友:
真希望MDK有这样的功能,强烈要求!做STM32开发时会用到很多结构体,由于不熟,对结构体成员赋值时总是要看结构体定义,甚是不爽,如果有这功能会加快写代码的进度。最后还是强烈要求MDK开发这样的功能!

网友:
折腾了半天才发现,EXpress版本不支持插件服务

楼主:
回复 网友H:
vs2010要注_册不?

要注_册的   我下的是已经破_解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EXpress版本没有试过   可能确实不支持插件

网友:
连接通不过啊!
---
LX51 LINKER/LOCATER V4.41 - SN: D1LMC-CESB7C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95 - 2009
F:\Test\vs2010C51\01\m.obj TO F:\Test\vs2010C51\01\m.abs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020H BYTE ( 1%) *
******************************************************************************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nst=0 code=47
*** ERROR L257: EXTENDED LINKER REQUIRES UPGRADE TO PK51

网友:
可以用code::blocks直接关联.c,.h文件,支持智能提示,代码补全

网友:
下载试试,减轻工作是件好事儿

网友:
就用KEIL,有感情了!

网友:
AVR用还一直用AVRStudio,偶尔尝试一下其它,但做工程还是用它

网友:
我的也是连接不了,,,请教楼主是什么原因。
d:\My Documents\Visual Studio 2008\Projects\C51test\MainFile.obj TO d:\My Documents\Visual Studio 2008\Projects\C51test\MainFile.abs
***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在磁盘根目录下建个项目试试

网友:
谢谢chengluoran。
确实是在磁盘根目录下建一个就可以了,代码提示功能还挺好用的。就是每次编译都要先保存;出现语法错误时不能快速定位,这两点不好。

网友:
好像只要文件路径包含空格就无法连接,期待高手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连接通不过啊!
---
lx51 linker/locater v4.41 - sn: d1lmc-cesb7c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95 - 2009
f:\test\vs2010c51\01\m.obj to f:\test\vs2010c51\01\m.abs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020h byte ( 1%) *
****************************************************************************** ......

这个问题还没有碰到过,KEIL可以正常编译吗? 你把KEIL先和*谐下试试

回复 网友L:

路径中不能包含空格,你更改路径
每次更改后保存也是个好习惯嘛
快速定位确实是个问题,但看行号也基本够了

回复 网友M:
好像只要文件路径包含空格就无法连接,期待高手解决

确实是不能包含空格,否则如94楼那样,提示错误
***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网友:
回复 网友M:

应该是没有加上双引号的原因。

网友:
这样不错,source insight 好像也可以

网友(2010-10-25):
VS2008 开发C51

网友:
我用Notepad++ ,理论上可以做出自己的函数提示库,但是很麻烦,而且不会用它编译链接

网友:
我用slickedit,啥插件也不用装

网友:
日蚀用户飘过

网友(2010-12-03):
楼主,您好,我试过了,问一下,keil里面的关键字:sbit,bit等等怎样才能让VAX不报错,还有就是keil里面对环境的设置(比如使用xdata,从而能定义aa[1024]这样的大数组,用来存储大量的变化数值),使用C51直接编译就会有错。但是用keil,就不会出错了。怎样解决?

网友(2011-02-10):
mark,正在学习使用eclipse呢,好像eclipse也不错。

网友:
好办法,keil的编辑器太垃圾

网友:
好,有用哦

楼主:
回复 网友N:
楼主,您好,我试过了,问一下,keil里面的关键字:sbit,bit等等怎样才能让vax不报错,还有就是keil里面对环境的设置(比如使用xdata,从而能定义aa[1024]这样的大数组,用来存储大量的变化数值),使用c51直接编译就会有错。但是用keil,就不会出错了。怎样解决?

在VAX选项里去掉 Underline 里的两个钩

增加编译参数  "C:\Keil\C51\BIN\C51.EXE" %1.c  SMALL ,具体参考C51.EXE帮助文件

网友:
记号记号

网友:
哎,机器太烂了。

网友:
mark 感觉真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哎,机器太烂了。
那可以用TKStudio的

回复 网友P:
mark 感觉真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开头说了,不必为了这个专门装VS,但是如果有就可以这么用,方便么

网友:
想起刚刚做MCS51的时候,用一个486 CPU+640K内存+EVGA显卡+500MB的硬盘+ISA编程器+EDIT编辑器,再加DOS操作系统,渡过那漫漫的2年,现在学单片机的朋友真的是好幸福

网友:
好资料,真好,还有请问楼主那个编辑界面下的行数是怎么设置出来的呢?我现在用Visual studio 2010

网友:
对于楼主在125楼回复的 : 增加编译参数  "C:\Keil\C51\BIN\C51.EXE" %1.c  SMALL ,具体参考C51.EXE帮助文件
不是很了解,能否讲更明白点

网友:
我还是最喜欢eclipse!!!

楼主:
回复 网友Q:
好资料,真好,还有请问楼主那个编辑界面下的行数是怎么设置出来的呢?我现在用visual studio 2010

工具--选项--文本编辑器--C/C++ --常规   在 显示栏 钩上 行号

网友(2011-03-12):
这个软件太大了,我用eclipse+winavr就挺好的,所有程序都在里边编写,AVR PIC ARM 51 等等都可以。我感觉效果相当的好

网友(2011-05-06):
做个记号。。。

网友:
回复 网友R:
想起刚刚做mcs51的时候,用一个486 cpu+640k内存+evga显卡+500mb的硬盘+isa编程器+edit编辑器,再加dos操作系统,渡过那漫漫的2年,现在学单片机的朋友真的是好幸福

我们羡慕你才对啊 我现在想用都不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mark 收藏了 有空试试

网友(2011-07-25):
MARK我用PIC的 用MPLAB习惯了 有需要的时候再试试看

网友:
各位,写个代码需要那么麻烦吗?

网友:
这个真需要,谢

网友:
MARK..有机会的试试

网友:
mark下,其实eclispe更方便些,以前用过,效率有一定提升,现在很少用了,反正多翻翻代码有时也有好处

网友:
今天刚把vs从家里拷过来,在办公室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VC6.0也可以直接这样子设置吗?

网友(2011-10-09):
不过文件的结构不清楚啊,比如keil的工程管理,能很好地看出文件的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S:
各位,写个代码需要那么麻烦吗?

要是爱好 拿记事本也行啊

回复 网友T:
mark下,其实eclispe更方便些,以前用过,效率有一定提升,现在很少用了,反正多翻翻代码有时也有好处

我个人更喜欢VS。

回复 网友U:
vc6.0也可以直接这样子设置吗?

VC6.0也可以,不过设置的参数名称不太一样

回复 网友V:
不过文件的结构不清楚啊,比如keil的工程管理,能很好地看出文件的结构

是啊  这是一个弊端。我后来研究过这个问题,用VS调KEIL来编译,不过还是得建KEIL工程,显得麻烦了。

网友:
有没有可以用UE代替keil那个文本编辑器的方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W:
有没有可以用ue代替keil那个文本编辑器的方法呢?
在keil目录或其它位置建立批处理文件,例如 C:\keil\UltraEdit.bat
文件内容:
SET C51INC=C:\Keil\C51\INC\Atmel\;C:\Keil\C51\INC\
SET C51LIB=C:\Keil\C51\LIB
SET CPU_TYPE=AT89S52
SET CPU_VENDOR=Atmel

"C:\Keil\C51\BIN\C51.EXE" %1.c
"C:\Keil\C51\BIN\LX51.EXE" %1.obj TO %1.abs
"C:\Keil\C51\BIN\OHX51.EXE" %1.abs
@echo off
DEL %1.obj
DEL %1.abs
DEL %1.map
DEL %1.lst

在UE中,点 高级--工具配置
随便填写 菜单项目名称
命令行填写 C:\keil\UltraEdit.bat "%p%n"

请注意,以上所有路径中不能包含空格,需要编译的c文件及其文件名也不能含有空格

网友:
还是eclipse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X:
vax破_解下不了了.
可以啊

网友:
C51代码自动完成。mark

网友:
赶紧MARK一下。

网友(2011-11-23):
MARK ,一直在找这个帖子,今天终于找到了 --!

网友:
这个厉害啊,其他MCU可以使用不??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

网友:
这些年都是在keil里面直接写代码,呵呵,落伍啊。
学习学习。。。。

网友:
用keil好难写,没提示..

网友:
Source Insight 非常好。

网友:
很好很强大,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一直都是在VC2008里写代码,在Keil里编译,嘻嘻~

网友:
回复 楼主:

vs2008 MCU程序

网友:
用TKStudio V4.0呀~好使!不忽悠!

楼主:
回复 网友Y:
用tkstudio v4.0呀~好使!不忽悠!

用了VS,你就知道TKS就是浮云~~

网友(2011-12-30):
文章中出现的不同之处:
1、添加时:再次添加一个外部工具 链接器 LX51(KEIL\C51\BIN下)对应图片 (原文件名:10.png)  (原文件名:11.png)
2、运行时:没有错误后点第二工具BL51.EXE链接 对应图片 (原文件名:4.png)
我费解啦,我对编译器不太了解,忘解惑
还有我用的是vc++6.0,在编译第二个的时候,出现can't find XXX.在网上又找半天还是没招,希望大侠们给点技术支持

网友:
补充一下,出现can't find XXX.abs
我在编辑上面这句话时,光标点错位置啦

楼主:
回复 网友Z:
文章中出现的不同之处:
1、添加时:再次添加一个外部工具 链接器 lx51(keil\c51\bin下)对应图片 (原文件名:10.png)  (原文件名:11.png)
2、运行时:没有错误后点第二工具bl51.exe链接 对应图片 (原文件名:4.png)
我费解啦,我对编译器不太了解,忘解惑
还有我用的是vc++6.0,在编译第二个的时候,出现can't find xxx.在网上又找半天还是没招,希望大侠们给点技术支持

这种方式太麻烦了,每次要点三次,建议你使用批处理的方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Z:
文章中出现的不同之处:
1、添加时:再次添加一个外部工具 链接器 lx51(keil\c51\bin下)对应图片 (原文件名:10.png)  (原文件名:11.png)
2、运行时:没有错误后点第二工具bl51.exe链接 对应图片 (原文件名:4.png)
我费解啦,我对编译器不太了解,忘解惑
还有我用的是vc++6.0,在编译第二个的时候,出现can't find xxx.在网上又找半天还是没招,希望大侠们给点技术支持
这种方式太麻烦了,每次要点三次,建议你使用批处理的方式。

--------------------------------------------------------------------
谢谢elecfun 熊 ,批处理可以用

网友:
我经过对楼主的方法研究,在VC++6.0中进行操作,一些小经验,希望能够补充一下,毕竟VC++6.0还是比较经典
   设置如下:
      1、环境变量如文中所述,
      2、添加外部工具:在标题中填写工具名称(设为C51)。在 命令 输入框中填入第一个工具C51.EXE(keil安装路径下KEIL\C51\BIN)的绝对路径,也可点后面的 … 按钮,以图形化的方式添加。参数栏填入$(FilePath) ,即当前文件的路径(绝对路径,包括文件名称和后缀),也可以点后面的三角按键,选 文件路径。初始目录为空。钩选 使用输出窗口 , 提示变量 和 退出时关闭窗口 不钩选。即完成第一个工具 编译器 的添加。 再次添加一个外部工具 链接器 LX51(KEIL\C51\BIN下),参数为$(FileName).obj TO $(FileName).abs,也可以点后面的三角按键,选文件名称,后缀及TO要自己添加。再添加第三个HEX文件生成工具Ohx51.exe,参数$(FileName).abs,其它同上。都完成后点关闭就可以啦。
     3、把三个工具添加到工具栏操作,大致相同,相信都能看懂
     4、批处理是文件目录不能出现空格。如Program Files,我试了几次都不行,后来从装了一次,直接安装在E盘中。
     5、全部设置完之后一定要重启电脑,才能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Z:
谢谢你的支持。

VC6.0中其实也差不多,只是参数关键字变了。

添加三个工具比较麻烦,建议你使用调用批处理的方式,这样只用点一次就行。

批处理文件(.bat文件)内容,参数也是 $(ItemDir)$(ItemFileName)
SET C51INC=C:\Keil\C51\INC\Atmel\;C:\Keil\C51\INC\
SET C51LIB=C:\Keil\C51\LIB
SET CPU_TYPE=AT89S52
SET CPU_VENDOR=Atmel

"C:\Keil\C51\BIN\C51.EXE" %1.c
"C:\Keil\C51\BIN\LX51.EXE" %1.obj TO %1.abs
"C:\Keil\C51\BIN\OHX51.EXE" %1.abs
@echo off
DEL %1.obj
DEL %1.abs
DEL %1.map
DEL %1.lst

文件路径包含空格的问题我昨天又研究过,是LX51.exe不能识别,其它都正常。但KEIL可以使用包含空格的路径,这个问题还要再研究下。

昨天装了EditPlus,小巧,反应也挺快。
用EditPlus调用批处理文件的设置如下:

要实现Keil里双击出错信息跳到出错文件位置,可以点击“输出模板”,填写正则表达式:“LINE ([0-9]*) OF (.+[^']):”,注意不包含引号。文件名选“标记表达式2”(即第2个圆括弧里的内容,“OF ”后面直到第一个“:”前的内容),行号选“标记表达式1”(即第1个圆括弧里的内容,“LINE ”后面的任意位数字)。
此处参考帖子让小巧的EditPlus成为你的IDE(编译,跳到出错行)

网友:
下手太迟了,已经不能下载了

网友:
这帖不错,估计是因为今天那个说TKStudio的帖子才挖出来的。。。

网友:
mark下,有机会用到就翻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写程序变舒服了

网友:
能不能让比如reg51.h文件名,端口P1^1也能提示

网友:
能把Flash download功能加上是最好的

网友:
不会报错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AA:
能不能让比如reg51.h文件名,端口p1^1也能提示

不行。  你用AT89X51.h头文件,直接使用P1_1的形式,倒是可以自动记录历史。

楼主:
回复 网友AB:
能把flash download功能加上是最好的

使用的芯片不一样,下载软件不一样。
其实下载软件如STCISP、Progisp都有 目标文件改变自动下载 的功能。
如果是STC的芯片的话,我推荐另外一个下载软件MCUISP,界面比STCISP好多了。唯一的问题是部分USB转串口下载经常失败。

网友:
就是多点几下,有点麻烦

网友:
楼主强人!多多学习!不知道次方法能否用在STM32的代码编辑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就是多点几下,有点麻烦

用第二种批处理文件的方式,点一次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C:
楼主强人!多多学习!不知道次方法能否用在stm32的代码编辑上???

可以用VS打开.c文件编辑的,提示功能是有记忆的,写过一次,以后就直接有提示。如果需要提示某个文件里的内容如库函数,把该文件打开一次就行了。但编译还是要到MDK里。
我目前写STM32的程序就是在VS里写的

网友:
以前学过C#,现在只会用KEIL,想不到这些也都能行。什么时候试试。

网友:
才入门,用到的平台不多,收藏待以后用。

网友AD(2012-02-09):
楼主有没有电子密码锁的C语言程序呢?

楼主(2012-03-24):
引用 网友AD:
楼主有没有电子密码锁的C语言程序呢?

有的, 我找找看

网友AE:
学网页的时候装过vs,看到楼主的方法想试试,结果
d:\My Documents\Desktop\20\test.obj TO d:\My Documents\Desktop\20\test.abs
***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D:\MY
:L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学网页的时候装过vs,看到楼主的方法想试试,结果
d:\My Documents\Desktop\20\test.obj TO d:\My Document ...

文件路径中不能包含空格

网友AE:
LX51 LINKER/LOCATER V3.51p - SN: K1DZP-5IUSHE
谢谢!还是有问题。。。不折腾啦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95 - 2002
G:\vs\test.objTOG:\vs\test.abs
***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G:\VS\TEST.OBJTOG:\VS\TEST.ABS

楼主:
引用 网友AE:
LX51 LINKER/LOCATER V3.51p - SN: K1DZP-5IUSHE
谢谢!还是有问题。。。不折腾啦
COPYRIGHT KEIL E ...

对于目录中包含空格的问题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

在设置外部工具时,参数修改成 文件名称,如VS中应该是 $(ItemFileName),而初始目录一定要设置,为文件路径,VS中是$(ItemDir)。
如VS中是这样:

NotePad中是这样设置:

你的这个问题就该是TO 前后没有用空格隔开。
你用这个批处理代码:
SET C51INC=C:\Keil\C51\INC\Atmel\;C:\Keil\C51\INC\
SET C51LIB=C:\Keil\C51\LIB
SET CPU_TYPE=AT89S52
SET CPU_VENDOR=Atmel

"C:\Keil\C51\BIN\C51.EXE" %1.c
"C:\Keil\C51\BIN\LX51.EXE" %1.obj TO %1.abs
"C:\Keil\C51\BIN\OHX51.EXE" %1.abs
@echo off
DEL %1.obj
DEL %1.abs
DEL %1.map
DEL %1.lst

网友:
开着航母去拉集装箱。。。。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对于目录中包含空格的问题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

在设置外部工具时,参数修改成 文件名称,如VS中应该是  ...

楼主,貌似将代码模块化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楼主,貌似将代码模块化就不行了

什么意思  没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目录中包含空格的问题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

在设置外部工具时,参数修改成 文件名称,如VS中应该是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写51,光看体积就吓死人了
我用VIM+make,舒服得很

我用vim在linux下经常用。
对于51等,请赐教,愿闻其详!

网友AF: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没懂……

就是如果把代码写在一个.c文件可以通过编译,但是当有多个.c文件时就不能

网友:
还没有用到这么强大折软件

网友:
这个给力呀,狠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就是如果把代码写在一个.c文件可以通过编译,但是当有多个.c文件时就不能 ...

确实是这样的,目前不能编译多个C文件。

网友(2012-05-06):
方法不错,设置确实挺麻烦的。

网友:
偶尔用用也不错

网友:
晚上试一下,牛逼了

网友:
我去过于强大啊,谢谢分享啊

网友:
我还好老老实实用keil吧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哦,Eclipse也可以实现。

网友AG(2012-06-09):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VS这样配置后如何能编译模块化(多个.C源文件)的C51程序。我试验了你的方法,只能针对单个源文件的C51程序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G: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VS这样配置后如何能编译模块化(多个.C源文件)的C51程序。我试验了你的方法,只能针 ...

目前的方法只能编译单个文件。
因为这种方法不需要新建其它的工程文件,简单、方便。
如果需要编译多个C文件,你可以考虑用VS编写、Keil编译。
我试过Keil建工程,VS调Keil编译也可以,但比较麻烦,还需要预先用Keil建立工程。
还有一个未经试验的方法,用VS建工程,修改传递的参数

网友:
Notedpad++,大伙可以用用!在代码编辑上比起Uedit,在应用写写代码之余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个人使用感觉21

网友:
代码编写环境 IDE

网友:
好想法!以前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效率不是一般的低。。

网友:
MARK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AH(2012-07-11):
是不错的,就是体积太大了,谁用eclipse的,帮忙解决一下,那个提示怎么搞出来,java可以,就是那个c的不行,一定要按组合键,谢了

网友:
如果用keil的项目工程应该可以编译多个文件,楼主可不可以教大家用一下keil的项目工程来进行编译,

网友:
eclipse真爽,还是绿色跨平台

网友:
原来可以这么整的哦!
谢谢了

网友:
呵呵,楼主的方法不错。
能省不少事情,不过建议初学者不要使用。

网友AI:
标记,但是问问 VC6.0可否实现

网友:
方法是都不错,不过还是觉得有点麻烦。就是不明白,keil 为啥不能把它的编辑功能做的强大点呢。

网友AJ:
还是要活学活用才行, 忘记了 就翻翻书, 实在懒的, 就看看电子文档, 连这都懒得看, 那么就没办法搞单片机这个行业了

网友:
mark一下 怎么只打mark 太短呢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我每次都是手工一行一行的查看。在本子上把代码写出来在输入到电脑上。看来我太笨了啊

网友(2012-08-16):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写51,光看体积就吓死人了
我用VIM+make,舒服得很

求教程~~~

网友:
有空试试= =一直喜欢VC的环境。
用keil有时组织不好格式

网友:
单个文件可以。多个文件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确实高射炮打蚊子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是不错的,就是体积太大了,谁用eclipse的,帮忙解决一下,那个提示怎么搞出来,java可以,就是那个c的不行 ...

可以用VC2008绿色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标记,但是问问 VC6.0可否实现

VC6.0也可以,设置方法一样,只不过参数名称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还是要活学活用才行, 忘记了 就翻翻书, 实在懒的, 就看看电子文档, 连这都懒得看, 那么就没办法搞单片 ...

提高效率和懒不一样吧。 这就是活学活用啊

网友AI(2012-10-16):
引用 楼主:
VC6.0也可以,设置方法一样,只不过参数名称不太一样。

请问您有VC6.0的设置方法指导文件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请问您有VC6.0的设置方法指导文件没?

VC6的方法是一样,只是参数名称不太一样

网友:
能写汇编著吗???

网友:
很是方便啊,MARK!!!

网友:
多年SI的路过~~~~

网友:
VS有个好处是可以进行语法检查,其它的编辑器应该没有吧。
而且觉得VS的字体颜色很是清新疏爽

网友:
楼主提供一个比较方便的方法~~~~~~

网友:
刚用了下,感觉略爽,不过那个破解文件是怎么用的?

网友:
mark一下。正在用source insight

网友(2012-12-08):
LZ,你的方法只能针对单个c文件的工程,在多个文件(分模块设计)的工程上,用不上,但应该有办法改进的

网友AK(2013-01-10):
ultraEdit也有自动匹配,只是 大多人不知道在哪里设置或者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在“高级”-》"配置"->>"自动完成",在自动完成前打勾。

网友:
这个能debug就好了

网友:
SI足矣!!老电脑运行VS太慢了!!

网友:
火贴,终于下好了VC++2008~

网友(2013-03-30):
后知后觉!用惯了vs环境实在是受不了keil的编辑功能。感谢楼主。

网友:
基本可以列为二次开发了, 都是研究代码的高手,不但有硬功夫, 还有软实力

Mark , 有需要的时候再下, 硬盘装不下了

网友:
   好方法,顶一个!!!!!!!

网友:
收了,备用哦!!!

网友(2013-05-05):
似乎不能定位错误行,怎么解决

网友(2013-11-29):
支持,立即修改一下!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好东西      楼主好人

别挖坟了。keil4.7以后就支持自动代码提示啦

网友:
楼主有没有ARM 的配置方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别挖坟了。keil4.7以后就支持自动代码提示啦

不是说不是很稳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别挖坟了。keil4.7以后就支持自动代码提示啦

MDK才有代码提示,51下是没有的。

网友(2014-01-11):
看起来好高端,标记

网友(2014-02-28):
非常好用  不用再忍受KEIL那恶心的界面了

网友:
请问如果使用ultraedit的话,对于同一个项目里面不同文件之间的函数,比如在main.c中调用了xxx.h中定义的一个函数fun,那么在编辑main.c时代码自动不全功能能否识别到xxx.h中的fun函数,应该如何设置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K:
ultraEdit也有自动匹配,只是 大多人不知道在哪里设置或者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在“高级”-》"配置"->>" ...

请问如果使用ultraedit的话,对于同一个项目里面不同文件之间的函数,比如在main.c中调用了xxx.h中定义的一个函数fun,那么在编辑main.c时代码自动不全功能能否识别到xxx.h中的fun函数,应该如何设置工程?

网友AN:
请教lz,我安装了vs2008精简版,VAX也装好了

现在把一个stm32的工程中所有要用的h和c文件全部添加到一个新建的vs工程中

我只想要vs的代码提示功能即可,编译在IAR上编。

1、现在好像可以提示了,但是提示的补全,比如说现在在main.c中写程序,提示只限于main.c中的变量,其他文件中的变量无法提示。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怎么设置或怎么包含才能提示其他文件中的全局变量呢?或者说其他h文件中声明的变量呢?

2、现在显示的代码折叠也不对,改折叠的没显示,显示的又不对,我哪里设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N:
请教lz,我安装了vs2008精简版,VAX也装好了

现在把一个stm32的工程中所有要用的h和c文件全部添加到一个新 ...

1、有两种方法:
    ①用VS打开一次相应的文件,VAX就能自动提示。
    ②在VAX选项里,把工程相关的文件添加到Projects--C/C++ Directories里,重启VS。可能需要添加到Custom对应的nclude/source file。
2、我用的是完整安装版,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不清楚怎么解决。但这个影响应该不大,折叠用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有两种方法:
    ①用VS打开一次相应的文件,VAX就能自动提示。
    ②在VAX选项里,把工程相关的文 ...

嗯,多谢。我试了一下果然好使

关于折叠问题下次重装一个完整版的试试吧

网友(2014-03-31):
楼主想弱弱问一下,这个写代码是在keil下编写呢?还是在VS环境下编写呢?

网友:
mark。。这不错啊,不过还是建议使用工具链编译,开始虽然慢了点,但是对底层能够很深入的了解

网友:
有对应IAR的吗?

网友(2014-10-06):
您好,我想使用VS2013编写STM32的代码,遇到问题了,能请教一下您吗?我的QQ是370710247,感激不尽!

网友(2017-02-16):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挺好,有没有可能实现对STM32编译

网友:
有试过visiual studio code的吗?

网友:
Source Insight在用

网友(2017-09-01):
source insight 智能提示 自已写的单词 够用了

网友:
vs开发环境

网友:
现在是2017了,这个好,可惜我晚来了七年,,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10-01):
一直用KEI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