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ART收发AT指令的谈论

楼主(2010-06-0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了EM200,自然就要和AT指令打交道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想明白,就是在发送AT指令后,怎样判断该AT指令的返回被UART收全了呢?比如在读取短信时,发送AT+CMGR=1”时,会在UART收到短信内容,但此时怎么确定UART收到的数据是完整的呢?(一个返回字节都没丢掉)也许短信的内容不长,要是在TCP连接时收到大的数据包(长度为1KB),又该怎么保证一包数据全部收到呢?谢谢大家积极参与讨论先!

网友:
短信好像是以,0X0D,0X0A结束的。
TCP的话,这个得自己定议通讯格式吧。。要不真不好确定哈。。

网友:
EM200收到N个有效数据后,会返回一个含已收到数据包长度的指令。。

楼主:
我遇到的情况就是比如要收512Bytes 结果这次收了400+,接下来到剩下的部分!这样就很麻烦了!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是要根据协议来了。。
将收到的包全部放入缓冲区。。环形队列里面。。第一包,第二包,第三包,

然后按协议来分析数据了。。并非一包一包处理

不过这样做需要很大RAM。

楼主:
怎样做的话RAM的确需要很大,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吧!

网友:
按波特率判断2个字节之间的超时时间

网友:
短信中的某几位,好像是表示短信长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回复【6楼】clever0725
按波特率判断2个字节之间的超时时间

这种方法很有意思,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