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怎么样读取网页内容!并在LCD上显示出来!

楼主(2010-06-06):
我想在想读取网页上指定区域的内容,
比如这个区域里的文字,图片和播放的flash之类的
读这个区域内的显示数据,然后送到arm上面去,然后在LCD上显示这块区域的内容,这样能做到吗>改怎么做呢>

网友:
移植一个嵌入式浏览器,怎么显示交给浏览器去办

楼主:
我现在已经在板子上移植了一个web服务器了,现在想通过电脑的web访问我的这个板子,然后输入内容,内容再送到led或者是lcd上面去显示!

网友:
1楼和3楼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一个是客户端,一个是服务器端

楼主:
谁能介绍个方法吗?

网友:
基本猜到你的意图了,呵呵

图像、文字都很好搞,布局比较复杂,flash比较麻烦,当然,这些是在没有浏览器的情况下
方法如下:

最佳方案,移植现成的浏览器,但flash不一定可以正常播放的。

ftp可能比web-server来得更方便

楼主:
我如果是LED了?
我现在CPU没有LCD接口!
ftp?
你是说先上传!

网友:
没有LCD接口不代表不能加载FB驱动,不影响GUI的移植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楼主:
恩!
我现在arm板子上已经移植了linux和boa ,
下在也同可以通过web访问了,我现在就想通过web发送内容给web服务器,然后传给内核,然后显示,
基本的发送字符已经可以了,我想在想发送图片,flash,视频,不知道怎么去搞!

网友:
现在才理解你的意思……

web基于http,使用get或post方式向服务器提交数据
给boa写个cgi程序,可以从stdin读到所有你想要的东西,请看http协议

这些东西都可以从网络中搜到

显示视频用mplayer,图片也可以,包括摄像头……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这么热心,呵呵!

web基于http,使用get或post方式向服务器提交数据
给boa写个cgi程序,可以从stdin读到所有你想要的东西,请看http协议

这个可以得到传过来的图片或者是flash吗?

显示视频用mplayer,图片也可以,包括摄像头……
web服务器怎么得到web客户端的视频文件或者是数据呢?

网友:
啥都可以得到,具体建议再去了解MIME,BASE64……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用cgi处理

……
http://www.ietf.org/rfc/rfc1867.txt
……

事实上直接手工来处理这些数据还是很烦,建议用现在的库,或移植支持动态脚本的server
如果对效率无要求,推荐用python的wsgi,或再高一层,用web.py这个轻量的wsgi based framework
对于像学校中的常规项目或产品原型,在9260上跑速度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ok!谢谢了!我先去了解下!

楼主:
觉得自己了解的东西太少了!呵呵!
【11楼】 arodnap
热心的解答!

网友(2010-08-25):
简单的说,可以,拿arm当服务器,提供简单的数据给客户下载,比较简单。但是拿arm做客户端,要让它实现ie的功能是比较麻烦,的不过有现成的模块可以移植,但是功能没想想中的强大

楼主:
还得仔细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