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NIOS 2,问题求教!

楼主(2010-06-06):
初入NIOS2,用的NIOS9.0开发环境,到了在IDE中编写自己的代码这一步,按照模板新建了一个hello_world的C文件,死活就编译不过了,说有错误!
估计是设置的问题,在9.0的开发环境里面设置了半天都不对,每编译一次用的时间也太长了,一下午就编译了几次。诚求帮助,如何生成第一个可调试代码?先谢谢啦!

错误说明输出 (原文件名:错误.jpg)

网友:
你用的是内部ram,空间太小,跑不起来nios程序,需要外部sdram或sram来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所使用的器件型号是什么,有没有做优化编译?

#include <stdio.h>
hello_world这个例程最少需要55~60KB的RAM空间开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器件型号EP2C8Q208C8,内部RAM是应该够了的,不过我只给了12K作为RAM块,我试试用80K看看。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加内部RAM块再试,一定要今天跑起NIOS2。

网友:
好像FPGA的RAM块是Kbits吧……2C8也只有165Kbits=20几KB?

网友:
用上 small c libruary

网友:
Nios II  9.1 Software Build Tools for Eclipse——xxx_bsp——Nios II——BSP Editor...

优化之后,以2C8的裸芯跑hello_world还是困难。

网友:
呵呵~~~还是先点个LED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比较靠谱。 ourdev_560258LQ6P1V.PDF(文件大小:364K) (原文件名:NiosII-LED-Demo.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