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与其他EDA软件Protel Eagle 等之间的联系!

楼主(2010-06-06):
玩Proteus也有好长时间了,从Proteus5.2版本就开始接触到这个软件,但那时还不熟,预览窗口还是在右侧,后来越来越对Proteus的仿真效果所吸引,而且版本更新的也很快。每更新一个版本就会增加不少仿真模型,重要的Proteus 可以仿真单片机。而且模型够多,各种仿真分析工具也是比较好用。但是一直也没有想到它与其他EDA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两天突然想玩玩ARES 7 Professional绘制PCB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上手比较容易!好了废话不多说了,其实如果不习惯ARES绘制PCB,可以用ISIS仿真,用第3方EDA软件绘制PCB,如Protel软件画PCB,这里我只对Protel比较了解。做了测试,至于其他的EDA我就无能为了。有待日后接触,或者坛友做测试!如果花生和JQ_Lin感兴趣可以测试一下Eagle的。。。
ISIS网络表编辑窗口,提供以下网络表格式:

SDF

Schematic Description Format - the native Labcenter format - used by VSM, ARES and any future Labcenter EDA products. Also very easy to read in and process to other forms. Contains all textual/connectivit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DSN file.
Use Physical mode for ARES.

BOARDMAKER

Netlist format for Tsien Boardmaker II.
The user property PACKAGE is used for the package name if the file is generated from the Netlist Compiler dialogue form. If you want to use a different field, you must invoke the netlist generator from a script file.
Use Physical mode.

EEDESIGNER

EE Designer III netlist format.
Comment on packaging as for Boardmaker.
Use Physical mode.

FUTURENET

Netlist format used by Dash design tools. Also popular for general purpose netlist transfer.
Use Physical mode for Pin List, Logical mode for Net List.

MULTIWIRE

Multiwire netlist format. Also used by EAGLE  PCB design.
File format does not contain packaging data.
Use Physical mode.

RACAL

RACAL netlist format. Used by RedBoard, CADSTAR etc.
Comment on packaging as for Boardmaker.
Two files are created with CPT and NET extensions.
Use Physical mode.

SPICE

SPICE netlist format, also ideal for P-Spice.
Ground net will be node 0, unnamed nets start at 1000; numeric net will be fed straight through. The file SPICE.LXB can be re-named to SPICE.LIB to obtain a set of SPICE compatible models.
Use Logical format.
Do not use this format for creating PROSPICE models - use the normal MDF output from the Model Compiler
- it is far more flexible.

SPICE-AGE FOR DOS

SPICE-AGE netlist format for Those Engineers analogue simulator (available direct from ourselves).
The file SPICEAGE.LXB can be re-named to SPICEAGE.LIB to obtain a set of SPICE-AGE compatible models.

TANGO

Tango netlist format, also used by Protel  and others. A good general purpose format too.
Comments on packaging as for Boardmaker.
Use Physical mode.

VALID

Valid netlist format used for transfer of ISIS designs to VALID Transcribe package.

Use Transfer mode.

VUTRAX

Netlist format for use with VUTRAX PCB design software as used by several design bureaux
Comment on packaging as for Boardmaker.

我们选择Tango格式就可以被Protel软件导入。下面以\Samples\Schematic & PCB Layout \ Cpu.Dsn为例来说明。

打开C1属性对话框,把PCB Package 修改成99se已有的封装RAD0.1,或者不想改变封装名,对于已经会使用Protel软件用户来说从新建立一个封装也不是难事但是我们还是走捷径比较好,如果你比较喜欢Proteus的封装也可以利用Gerber 把**.LYT 文件完全转化为Protel格式,该内容稍后再说。。。

其他封装以此类推,将U1封装修改为DIP40、U2封装修改为DIP28,这里的电解电容封装要注意ISIS原理图使用的PIN名为+, -。还有连接器我们可以使用IDCxx/SIPxx但是双排的链接器排列顺序是和DIP器件排列顺序是一样的逆时针排列。这里要酌情修改一下。

或者说用户使用的不一定是默认的例子,应该多数是自己设计的电路,那就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实际应用电路中使用的元件来选择!把所有的封装名都修改完成后,接下来我们要生成网络表选择 Tools -> Netlist Compiler 弹出对话框,在Format下选择Tango单击OK,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保存路径保存。

之后我们打开Protel99se 新建一个PCB,在Document下点击右键导入Proteus生产的网络表

在PCB编辑环境下Design -> Load Nets 加载网络表,下图为已经成功导入的视图

根据源文件Cpur.LYT转化过来的封装进行布局,按U+A删除原布线(因源文件是ARES是个学习的例子,例子本身含有DRC错误,转换过来的文件含有网络错误)之后利用99se自动布线如下图效果。

所有源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0005Y3O2.rar(文件大小:321K) (原文件名:Cpur.rar)

楼主:
接写来介绍如何从ARES 7 Professional PCB 转化成Proel PCB文件。
其实就是Gerber转PCB,这种方法适合任何EDA软件生成的PCB转成Protel PCB格式!有些人可能会问是不是画蛇添足了,其实不然,对于一般的PCB生产商都是可以接受Gerber文件的,但是也有未免只接收Protel文件的厂商。我上次就给和公司关系单位的PCB制造商发了Gerber文件也没通电话,板子也做回来了,没什么问题;当我第二次发邮件时,给厂商打了一个确认电话,问一下关于Gerber文件要求的问题,对方却说你还是发源文件吧,我这边处理Gerber比较麻烦,而且都是老同志对99se比较熟,无奈之下只好又发的源文件。对于俺刚了解Gerber文件细节的人来说无疑是件很郁闷的事情。(因为厂商不是由员工随便选择的)对方说你发Altium的也可以,但是由于网速和附件比较大等。。。还是转成99se了。Altium源文件尺寸和Gerber文件占用空间简直是天壤之别啊,一个是7~8Mbit,Gerber还不到100Kbit。再者如果你的PCB原文件丢了,可以通过向厂商要回Gerber文件转回Protel文件进行修改(Protel用户)。 转换所使用软件Altium,不需要任何其他软件!
还是以Proteus自带的例子,首先打开ARES 7 Professional软件打开*:\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SAMPLES\Schematic & PCB Layout\Cpur.LYT

先用输出生成制造用的gerber文件,点Output->  Gerber/Excellon Output...

弹出CADCAM (Gerber and Excellon)Output设置对话框

按默认设置点击OK。最后将生产的文件整理为如下文件夹,将相应文件拷贝其中,为以下工作提供方便!

打开Altium软件首先需要新建一个 CAM Document

之后点击File -> Import -> Gerber 导入ARES 7 Professional生成的Gerber文件

在弹出对话框按自述文件设置导入的Gerber文件相关内容

之后弹出日志及导入的效果,0个错误,0个警告!

接下来我们要导入钻孔文件,选择File -> Import -> Drill

弹出File Import - NC Drill

弹出 Import Drill Data设置对话框,按照自述文件进行相关设置

弹出日志对话框,同样是0个错误,0个警告!

放大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孔已经添加上了。

Altium和其他看图软件一样,在CAMtastic菜单下可以切换看单层!

这样工做是否就可以输出PCB了呢,告诉你现在只进行了一多半,我们会看到输出菜单下的Export to PCB 还是灰色的,因为我们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工作就是为所有具有链接关系的层生成网络!

选择Tools -> Netlist -> Extract 把具有链接关系的物体生成同一网络。

接下来的弹出的对话框困扰了我一天,索性先不弄了,后来第二天又捡起来,琢磨了半天。
弹出的对话框大意好像是 一个或多个层的类型是重复的,需要压缩或重新定义。俺的E文很烂,不提也罢,要不然也不会动不动就卡住~哈哈!

单击是,按照如下设置:

View Layer Order 要按照自述文件的排列顺序以拖拽的方式整理一下!

单击OK 回到Layers Table 单击Apply 再单击OK,之后又弹出创建与更新层次序对话框,所以这一块比较麻烦,会弄以后觉得没什么,第一次弄的我直晕,导入99se/Altium生成的Gerber绝对没有这些事!

因为L3是顶层铜,L1是底层铜这里要在 Layers Physical Order 下单击下面的表格设置对应的层面!

单击OK这一步总算完成了。生成网络后单击CAMtastic菜单下的相应网络,会在编辑框中高亮显示。

这回输出PCB菜单项已经变为可用状态!

完成后效果!

总算完成了,不发图文贴不懂发帖人的辛苦,真是累人啊。在此向各位发图文贴的坛友表示致敬!
单凭发帖时间就能知道我弄了多长时间,希望南来的北往的坛友们,不管是否对你有用;捧个人场就行了!哈哈~

所有相关源文件及ARES 7 Professional 其他的一些例子
利用此法发可以将ARES 7 Professional喜欢的封装变成Protel 的封装!如CAP10。

网友:
此贴建议置酷!

网友:
很认真的帖,等会抽时间认真的读一遍。

楼主:
……继续写,今天又对Altium利用网络表更新PCB做了测试,之前这样弄过一次,因Altium不是必须靠网络表更新PCB的,不经常用叫不准了,所以上面写的是以99se为例的,用Proteus生成的网络表导入Altium项目中更新PCB不但没起作用反倒把已转换过来的PCB的网络和封装删除了!没测试成功……今天又继续研究,结果成功了!对于习惯用Proteus做前期电路仿真,后期用Protel软件制板的,为了避免重复工作可以直接利用Proteus ISIS中的**.DSN作为原理图,不用再重新在Protel中绘制原理图,前面已经提到并做了图示;在两个软件进行交互过程中,避免更多软件参与当然是更好了,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Proteus生成的网络表是如何直接在Altium中更新PCB的,可以把99se彻底抛弃了!其实方法也并不难,我先是在我已有的Altium项目中在**.SchDoc生成Tango格式的网络表,利用网络表更新PCB的方法测试了下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又将Proteus生成的Tango网络表做了一下比对发现也没有什么出入,所以怀疑可能是扩展名搞得。。。将Proteus生成的网络表扩展名**.TXT改为**.net试了一下,结果OK!下面还是以*:\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SAMPLES\Schematic & PCB Layout\Cpur.DSN生成的网络表介绍一下我的详细操作步骤:
首先在Altium中创建一个PCB项目

最好是为项目建立一个单独的文件夹便于管理,之后把Proteus生成的Tango格式的网络表,另存为该文件夹,并将扩展名改为**.net,之后回到Altium界面,在你新建的PCB项目 **PrjPCB单击右键 -> Add Existing to Project 添加现有文件到项目中

弹出对话框,添加网络表文件

再次单击**PrjPCB单击右键 -> Show Difference

弹出Choose Document To Compare对话框,勾选左下角Advanced Mode 并在左侧选择网络表,右侧选择对应更新的PCB(一个项目下PCB可以不止一个)。

单击OK,弹出Difference between Netlist and PCB Document 网络和PCB之间的差异文件

在窗口中单击鼠标右键,选择Update all in >> PCB Document

这时左下角Create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创建工程变更订单按钮变为可用状态!点击该按钮弹出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工程变更订单对话框

单击Validate Change 在 Check列表下效验错误,在此前需要更新的封装必须在你的Libraries 管理器下已经添加/或在项目下有添加。否则会出现错误!
也可以在该状态下在Enable列表下编辑不需要的操作,可以把相应的某个对勾去掉!

之后再次单击 Execute Change

关闭对话框更新结束!

我们可以按照例程的元件进行布局,利用Altium的自动布线看一下完成效果(本人不提倡自动布线),这里只是做一下演示效果!

示例源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0309YF8VXQ.rar(文件大小:223K) (原文件名:Altium.rar)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阅读将此文档整理成PDF文件!先发图文贴又开始从头整理为PDF文件,搞的俺快疯了!

如果大家对此感兴趣,有时间在整理一个其他EDA PCB 搞到ARES 7 Professional PCB中。。。

网友:
wangqh1983 的原创。
今天完整地看了一遍,才知道楼主下大功夫了。
楼主辛苦。顶啊!

网友:
虽然还没完全看懂,不过还是要支持以下

网友:
支持LZ ,

先顶,然后学习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个得顶哇

网友(2010-07-17):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COOL帖啊,因为:
1、它是原创的,并有一定的难度——没有长时间的钻研摸索,不可能发现这些道道。
2、花费了不少功夫整理
3、价值比较高,涉及到多个软件互相转换文件格式的,价值都比较高,难得的是转换后的文件是“高保_真”的。
因此我推荐酷!

网友:
确实有料,还图文并茂的,很详尽!

网友:
酷贴,看得出楼主是下了功夫的。

网友:
虽然不用  顶下

网友:
楼主很有恒心

网友:
肯定很辛苦,捧个场,嘿嘿,顶!

网友:
学习了,很有用。

网友(2010-08-20):
来晚了 来晚了 这么好的帖子今天才看到 后悔没多发点时间上论坛。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为什么在ares中铺铜后的PCB无法导入DXP,没铺铜就可以

网友:
不是很明白  应该说是根本就不明白  只用过proteus 和 protel99SE  觉得自己好弱小啊  要学的还有很多啊  完全看花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没问题的,下面的是软件自带例子里的,你看是否满意,如果厂家可以接受Gerber文件,我不推荐用这种方法转换,再者如果转换,也没必要弄完铺铜在转到Altium中,(如果有铺铜,最好先删除,转换完之后你在Altium中执行铺铜)因为这样转换完之后,铺铜都是非常细的线条组成,如果你的电脑配置不好,估计你会崩溃的。你每编辑一次,软件都要全部分析一遍,很占用资源,因为铺铜不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

楼主:
哈哈~置酷了,谢谢莫老大!

网友:
不好意思不顶的帖子,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帖子才好!!

网友(2010-09-19):
不错啊   有时间啊

网友:
高保_真转换,强力mark

网友:
很好的贴,顶楼主

网友:
捧场来了,楼主很用心。

网友(2010-10-29):
楼主高手!
我学习中!

网友:
不顶不好意思!

网友:
Gerber转PCB那一段太酷了,哈哈。又学会一个绝招。不顶不行啊

网友:
这样的图方贴,确实辛苦,
真难得的LZ
这方面的资料网上估计都不好找的

楼主: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看我发表的:
Proteus 与其他EDA软件Protel、Eagle 等之间的联系之二:(利用Gerbit将其他ECAD数据导入到ARES中!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6655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wangqh1983&bbs_id=9999

关于Proteus中的Gerbit的使用,应该首发中文教程。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有找到,索性自己研究了一下!

网友(2010-11-30):
这样生成的pcb不能保存成4.0的pcb,能不能帮忙看下!一保存就死机

网友(2011-01-24):
楼主写得很仔细,谢谢,顶

网友(2011-04-08):
灰常好的东西

网友:
这下子能多很多封装了。

网友(2011-07-21):
回复 网友B:
支持原创

网友:
很强大,顶一个

网友:
顶是必须的

网友(2011-08-30):
非常感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
转出来的PCB用处不大,只能改改线,元件又移动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的板厂只收99se的文件你就能用上了,想变成封装还不容易……,过滤、单个选中、粘贴到库里就可以了。再用捕捉点放置封装、过滤删除全部离散线条的封装就可以了。

网友:
好东西呀,pcb互转,MARK了

网友(2011-10-12):
感謝樓主的教學分享文

不知道 proteus 的原理圖是否也可以轉成 protel 用的。

网友:
Mark。。。。NB人真多啊

网友(2011-12-14):
楼主大大的辛苦了,我正为PROTEUS犯愁。谢谢啊

网友(2012-11-23):
很好的营养,支持楼主!

网友:
无敌酷帖啊!

网友D:
楼主强人!
试了一下,不是太成功,还得再试试。

网友:
含金量很高的哦,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强人!
试了一下,不是太成功,还得再试试。

不是很成功,怎么讲;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成功,怎么讲;哪里出了问题?

忘了设置层的类型,现在好了。

网友(2013-01-01):
手机留印

网友:
楼主不容易,果断收了研究

网友:
楼主写的非常的认真,有空会回来看的

网友(2013-09-30):
这个太棒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要强顶一下

网友:
我一直用这个软件画原理图和PCB板,然后直接输出Gerber文件外了加工,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写来介绍如何从ARES 7 Professional PCB 转化成Proel PCB文件。
其实就是Gerber转PCB,这种方法适合任何E ...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弄法,很不错啊,图文教程辛苦了,支持你!!

网友(2014-09-23):
好东西啊,楼主辛苦了,挺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