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用高版本编写的工程在低版本的打不开,求助如何解决

楼主(2010-06-06):
我在宿舍装的是Quartus II 9.1的版本,把程序写完后,到实验室去调试,但实验室装的是Quartus II 7.0,在那边根本打不开,请问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把源文件弄出来;建新工程。

楼主:
这个我懂,不过挺麻烦的,每次都要重新分配引脚

网友:
你的管脚怎么分配的?
用我的第一种方法。优点:准确,速度;缺点:需要手动设置未用管脚为三态。
[原创].在Quartus II中分配管脚的两种常用方法.[Quartus II]
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1/18/1650612.html

网友:
在9.1中把管脚分配复制到excel中,再贴到7.0里面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里需要那么麻烦。记事本足矣。

网友:
把提示错误的那几行删除

网友(2011-10-18):
回复 网友B:

高版本quartus生成的pll 滤波器等也能直接拷到低版本的工程打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