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中九机时max232频繁损坏原因

楼主(2010-06-07):
就在刚才,刷完机子就拿去试验,不到10分钟回来后就发现max232发烫,此时是串口线不接,只接usb取点的电源线,
烫得很厉害,赶紧拔掉,后等凉了后再试损坏了。不知何故,恳请高手解答,已经坏了两片了,同样的问题。
电路如下,只是没有二极管

网友:
试试我的经验,解决过类似情况的是国产封装MAX232AESE,在T2OUT和R1IN上串4.7K的电阻,然后就一直安然无恙。datasheet上并没这样的描述,我也没有测试过Maxim原产芯片。

另外,靠近VCC脚接个和GND的电容,防止浪涌。

网友:
不要用开关电源.

楼主:
谢谢了。试一试

网友(2013-06-24):
1:焊锡膏问题还是芯片不好!我以前遇见过
2:可以极性电容?我都是无极性的。0.1uf就够了,又不是长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