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山寨个‘’村田顽童‘’可行吗??

楼主(2010-06-07):
学校的创新实践,我想‘’山寨‘’个‘’村田顽童‘’,只要能像它那样停着也能平衡就好。

   现在条件是:  我们现在也都只算是单片机入门水平,我才大一,还有大二的几个。项目时间最多两年,资金一万多。

  快立项了,但这样的条件下是否纯属妄想呢?

  望指点~

网友:
不管怎样,支持一下
在学校做创新实践,成功与失败不是关键,过程最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怎样,支持一下
在学校做创新实践,成功与失败不是关键,过程最重要

同意,有这个机会就要抓住,不会了可以多学多问。等将来工作了想做都没机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自己觉得蛮有热情的,太多东西要学,很好的一个机会。可能理论(算法)是最难的吧?不知道大学里的那些够不够。。。
现在初步想法就是 陀螺仪+转轮+avr

网友:
停着更难平衡,楼主没骑自行车经验?

自行车只有2个轮子,却为什么可以保持平衡呢?甚至,高手在骑车的时候,可以双手离开车把,任由车子向前走而不担心摔倒(但要担心前面呼啸而来的汽车)。物理学家拿出一个陀螺,放在地上转一下,并开始用鞭子使劲抽打它,随着陀螺越转越快,陀螺也像不倒翁一样,虽然只有一个尖着地,却左右摇摆而不肯倒下。这就是陀螺效应:旋转的物体有保持其旋转方向(旋转轴的方向)的惯性。

陀螺只有一个旋转方向,已经很稳定了。而自行车有2个轮子,显然自行车轮子在高速旋转的时候,会使自行车更稳定。因此,骑车人撒开车把也不会倒下。

但遗憾的是,这并非一个合理的解释。

陀螺效应在保持自行车稳定中也许起到不可忽略的效果,但是,如果自行车单单凭借陀螺效应保持稳定,那么,初学者也应该在高速骑车时不会倒下。但是,2个陀螺似乎并不足以支撑骑车人重达几十公斤的身体的倾斜。刚学习骑车往往会摔得很惨。从另一个方面看,骑独轮车的杂技演员由于车速很低,甚至车轮完全停止转动,则基本无法依靠陀螺效应保持平衡。

自行车的平衡首先来自于骑车人腰部的肌肉。熟练的骑车人,其身体形成自动的条件反射,当自行车稍微倾斜倒下时,人的身体会感受到,腰部肌肉会自动动作,把身体拉向另一侧,形成的反向力矩促使车身抬起。我们学习骑自行车,也就是训练身体的肌肉完成这种条件反射,而一旦学会,这个控制回路就保持在小脑中,随时可以启用,许多年也不会忘记。

但是高速骑车时,会感觉车子比刚刚起步的时候稳定,这又是为什么呢?

自行车本身的平衡机制,来自于前叉后倾。我们可以观察到,几乎每辆自行车的车把轴,都不是与地面完全垂直,而是后倾的。由于前轮是固定在车把的前叉上,因此又叫前叉后倾。前叉后倾,使车辆转弯时产生的离心力其所形成的力矩方向,与车轮偏转方向相反,迫使车轮偏转后自动恢复到原来的中间位置上。这样,车子就有了自动回正的稳定性。车速越快,所造成的恢复力矩越大,骑车人就越感到稳定。这就是高速骑车时,会感觉车子比刚刚起步的时候稳定的原因。

一般而言,车子前叉越后倾,车子越稳定,但转动车把越费劲;而后倾角度小,转把较容易,但车子的稳定性不够。但如果自行车完全没有前叉后倾,那么,骑自行车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自行车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力学体系,而汽车的前轮定位更加复杂。有主销内倾、主销后倾、前轮外倾和前轮前束,这保证开车的时候车子尽可能稳定,但又减少轮胎的磨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跑着平衡不就没意思了?

玩具遥控摩托好像就没什么复杂的?

楼主:
呃。。4楼你先搜索一下“村田顽童”吧。
  我现在的想法是像它那样,靠车中间的那个转轮产生力矩 (惯性?动量?……)来平衡。
  不行的话再想其他方式,弄个机构调重心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参加的是大学生创新实践计划吧,pisp.

网友:
楼主有没有看我贴出的内容呢?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然有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参加的是大学生创新实践计划吧,pisp.

回复 网友D:

  学校的类似的什么东东。。不太清楚。
  我就是自己的兴趣来玩这些,组织、申请什么的都别人来管。

网友:
没上过大学不清楚"创新"跟"山寨"的关系,大学就在学"山寨",难怪阿莫说我们是个低劣的民族!

网友:
人脑是一个最完美的调节器,要模仿很难
用了陀螺能稳定,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上过大学不清楚"创新"跟"山寨"的关系,大学就在学"山寨",难怪阿莫说我们是个低劣的民族!

这个嘛,如果楼主不是拆了村田顽童来仿造,而是自己搞明白原理,自己实现,那也还算不错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唉…………>_<

暂时也没想到有创意的项目。这个主要是学习嘛~
什么时候灵光一闪再自己去玩

  基本是从零开始,很多未知~
具体实现方法也要自己摸索

楼主:
国内好像还没人做出来?

各位有研究过这个的没

网友(2010-07-08):
首先要找齐帮手,机械,自动化的人才都需要啊。。

网友:
看过村田顽童骑自行车的视频,真是叹为观止。
  隐约记得好像在项目网页上看到,一个村田顽童的价格大抵和一辆轿车的价格相当。
  楼上的各位已经说了,平衡时很困难的。建议楼主详细了解下村田顽童的结构,评估一下其难度。
  我已经大学毕业了,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个项目的难度已经超出大学生的能力太多了,涉及到的学科太多。
  不管怎样,楼主的精神可嘉,祝成功。

网友:
中国有人能搞这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呃。。4楼你先搜索一下“村田顽童”吧。
  我现在的想法是像它那样,靠车中间的那个转轮产生力矩 (惯性?动量?……)来平衡。
  不行的话再想其他方式,弄个机构调重心之类的……

其实4楼已经讲得很明白,注意这段:

自行车的平衡首先来自于骑车人腰部的肌肉。熟练的骑车人,其身体形成自动的条件反射,当自行车稍微倾斜倒下时,人的身体会感受到,腰部肌肉会自动动作,把身体拉向另一侧,形成的反向力矩促使车身抬起。我们学习骑自行车,也就是训练身体的肌肉完成这种条件反射,而一旦学会,这个控制回路就保持在小脑中,随时可以启用,许多年也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