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3C6410启动问题,先拜谢各位了~~

楼主(2010-06-07):
请教下各位大侠,我们的S3C6410板已经查找了一个月问题了,就是找不出不能用SD卡启动的原因,首先说明的是我们买了块友坚的idea6410开发板,同样的程序在开发板上跑完全正常,可在我们的板子上就是工作不起来,编了一小段控制程序,发现CPU内部的IROM没有起来,GPN13-15管脚都配置为低电平,OM0-4配置为01111,上电时序似乎对启动也没有什么影响,想问下各位大侠是为什么呢?小女子先谢过了~~~

网友(2010-08-23):
请问你们的板子预留了JTAG接口了吗?在没有任何调试信息的前提下,只有靠JTAG来调试和定位问题了。

网友:
首先普通的nand或者nor能启动吗?
使用irom,能否从nand启动?
GPN13-15接地是从sd的channel-0启动,你的代码修改了吗?
如果可能把电路图(至少启动部分)和串口打印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