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3C6410的SD卡启动问题

楼主(2010-06-07):
请教下各位大侠,我们的板子SD卡启动不起来,买了块友坚的idea6410开发板,同样的程序在开发板上跑完全正常,可在我们的板子上就是工作不起来,编了一小段控制程序,发现CPU内部的IROM没有起来,GPN13-15管脚都配置为低电平,OM0-4配置为01111,上电时序似乎对启动也没有什么影响,想问下各位大侠是为什么呢?小女子先谢过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麻烦路过的了解的给个想法哈

网友(2010-08-23):
[1] 请使用下面的链接下载三星官方6410处理器的文档,12MB左右,看最后一章,有关于IROM的详细解释。
http://www.samsung.com/global/system/business/semiconductor/product/2010/4/16/211752S3C6410_ApplicationNotes_rev10.pdf

[2] 如果你是SD卡启动,请问你的SD容量多大,最好用2GB的品牌SD卡,比如Sandisk或者Kingston。

[3] 要使用IROM_Fusing_Tool.exe,在WindowsXP下,用USB读卡器对SD进行烧写。

[4] 对于uboot的烧写,需要修改代码中的头文件smdk6410.h的一些值,重新编译后烧写到SD中去;SD模式启动后串口会打印TRACE。

网友:
所有主流 Samsung 应用处理器的资料可以从如下链接下载:

http://www.samsung.com/global/business/semiconductor/mobilesocProductDown.do?userId=tech@infinicores.com

网友:
自己用winhex将程序写到SD卡的指定位置,SD卡是从末地址向前偏移9k,SDHC卡是从末地址向前偏移521k,记忆中是这样的,具体你自己看看三星关于IROM的手册就知道了。如果不确定是SD卡,还是SDHC卡,就同时把程序写到两个位置。

另外,程序的数据段应该设置成IRAM的地址,这样只要芯片能启动的话,就可以跑起来,不依赖于外扩的存储器;或者测试程序直接用汇编写,只使用几个内部寄存器就OK了,连IRAM都省了

网友:
看看djyos写的“S3C6410制作SD启动卡以及简易SDbootloader的方法”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72292&bbs_page_no=1&bbs_id=3065

刚开始调板子的时候,这个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2011-09-06):
楼主过了一年多了 请问你的6410起来了吗

网友(2011-10-11):
用了一个新的sd卡烧录工具,终于让板子跑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