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nRf24L01,在接收模式下,如何设置才能省电?

楼主(2010-06-07):
本人最近不小心用上NRF24L01,做一对无线发送和接收的小玩儿。

发送和接收都是用电池供电的。

发送端比较容易处理,当按键按下时,将24L01由“POWER DOWN”→“发送模式”,再由“发送模式”→“POWER DOWN”。

但接收端有点麻烦,如果长期设定为“接收模式”,会很耗电。
如果每隔一秒将24L01设置“接收模式”60mS,其余时间为“POWER DOWN”,但遥控距离大概只有3米。

请问各位有无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关注,帮顶,等高手解答

楼主:
step1:
接收端:  每秒钟间隔("秒隔"信号)设置为"发送模式",发送一次.其余时间为"POWER DOWN".
发送端:  当有按键按下时,设置为"接收模式" 1.5S后,收不到信号,转为"POWER DOWN".

step2:
发送端:  当按键按下,收到"秒隔"信号时,自动发送ACK信号.延时一点时间(大概几MS),设置为"发送模式",发送信号,然后转为"POWER DOWN".
接收端:  当收到ACK信号时,设置为"接收模式"(30ms后接收不到信号,设置为"POWER DOWN"),当接收到信号后,设置为"POWER DOWN".

网友:
用的什么电池,能撑多久

网友:
【2楼】 battery
step1:
接收端:  每秒钟间隔("秒隔"信号)设置为"发送模式",发送一次.其余时间为"POWER DOWN".
发送端:  当有按键按下时,设置为"接收模式" 1.5MS后,收不到信号,转为"POWER DOW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问:发送端设置为"接收模式"1.5ms,会不会错过接收端的"秒隔"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楼】 battery
step1:
接收端:  每秒钟间隔("秒隔"信号)设置为"发送模式",发送一次.其余时间为"power down".
发送端:  当有按键按下时,设置为"接收模式" 1.5ms后,收不到信号,转为"power dow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问:发送端设置为"接收模式"1.5ms,会不会错过接收端的"秒隔"信号?

应该是1.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