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RDIC算法产生的波形有毛刺

楼主(2010-06-07):
8级迭代,ModelSim仿真,波形、代码如下,我怀疑是相位phi溢出所致,烦请高手解答,最好把修改后的代码一并附件传上来

网友:
我也想研究一下CORDIC算法

请问LZ有相关的资料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RDIC算法 看百度百科 就能理解了
BAIDU百科 后面有详细的资料链接

网友:
我看了你的代码,我也做过,前面的一样,就是最后你差一个象限的数据转换

网友(2011-03-22):
回复 网友B:

能把你的这个CORDIC算法给我看一下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把你这个关于CORDIC的ModelSim仿真程序给我看一下么

网友(2012-02-17):
溢出了 ,处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2012-12-21):
算法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加上象限处理;最后那些毛刺就是溢出的结果,通过增加一位流水线寄存器的数据位可以避免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