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HC138怎么编程!!

楼主(2010-06-07):
比如说我把ABC各接PB0,PB1,PB2, 用个temp++;if(temp==8)temp=0;再把PORTB=temp;这样做PORTB剩下的IO就没法子用了!请教各位怎么用?谢谢!

楼主:
哇!果然好方法!谢谢楼上兄台!

楼主:
C语言果然千变万化!!!本菜菜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或不就完了吗,,portb |= temp & 0x07;
这样不行,|运算只能把相应的位变成1,不能变成0.

要改成这样:
PORTB = (PORTB&7)|(temp & 0x07);
-----------------------
编辑:搞错了,正确的在6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用或不就完了吗,,portb |= temp & 0x07;
这样不行,|运算只能把相应的位变成1,不能变成0.
要改成这样:
portb = (portb&7)|(temp & 0x07);

错了,应该是
PORTB = (PORTB&(~7))|(temp & 0x07);

网友:
回复 网友C:
错了,应该是
portb = (portb&(~7))|(temp & 0x07);
对头,我的大脑也短路了,呵呵。

楼主:
可是我要听哪个帅哥的呢?试试吧!

楼主:
已通过!谢谢了!本人太菜!

网友(2012-09-26):
详细求教138的C语言程序,我也正在做这个。三个输入ABC接P2^0,P2^1,P2^2怎么变成一个整体的啊?然后对他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