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x256的程序,uart0,接收和发送都能得到数据,但是数据不正确,

楼主(2010-06-07):
at91sam7x256的程序,uart0,接收和发送都能得到数据,
但是数据不正确,
发送出来的数据0XAA,但是串口调试助手受到的是0xfe
代码如下:
#include <AT91SAM7X256.H>
#include "UART0.H"
#define  Fosc 18432000
AT91PS_PIO    GPIO_A=AT91C_BASE_PIOA;
AT91PS_USART  UART0 =AT91C_BASE_US0;
//----------------------------------------
AT91S_AIC * pAIC=AT91C_BASE_AIC;
unsigned char DacContralBuff[16];
//----------------------------------------
void SendChar(unsigned char CH)
{
   while(!(UART0->US_CSR&0X02));
                   UART0->US_THR=CH;
}
//----------------------------------------
unsigned char GetChar()
{
        unsigned char ch;

        return ch;
}
//-----------------------------------------
__irq void Usart0ISR(void)
{
        *AT91C_AIC_ICCR|=(1 << AT91C_ID_US0);
        if(UART0->US_CSR&0X01)
        {
                DacContralBuff[0]=UART0->US_RHR&0xff;
                SendChar(DacContralBuff[0]);
        }
        *AT91C_AIC_EOICR = 0X00;
}
//=================
__inline unsigned int AT91F_US_Baudrate (
        const unsigned int main_clock, // \arg peripheral clock
        const unsigned int baud_rate)  // \arg UART baudrate
{
        unsigned int baud_value = ((main_clock*10)/(baud_rate * 16));
        if ((baud_value % 10) >= 5)
                baud_value = (baud_value / 10) + 1;
        else
                baud_value /= 10;
        return baud_value;
}

//*----------------------------------------------------------------------------
//* \fn    AT91F_US_SetBaudrate
//* \brief Set the baudrate according to the CPU clock
//*----------------------------------------------------------------------------
__inline void AT91F_US_SetBaudrate (
        AT91PS_USART pUSART,    // \arg pointer to a USART controller
        unsigned int mainClock, // \arg peripheral clock
        unsigned int speed)     // \arg UART baudrate
{
        //* Define the baud rate divisor register
        pUSART->US_BRGR = AT91F_US_Baudrate(mainClock, speed);
}

//*----------------------------------------------------------------------------
//* \fn    AT91F_US_SetTimeguard
//* \brief Set USART timeguard
//*----------------------------------------------------------------------------
__inline void AT91F_US_SetTimeguard (
        AT91PS_USART pUSART,    // \arg pointer to a USART controller
        unsigned int timeguard) // \arg timeguard value
{
        //* Write the Timeguard Register
        pUSART->US_TTGR = timeguard ;
}
//=================
void Init_UART0()
{
        unsigned int temp=0;
        GPIO_A->PIO_PER =0XfFFFFFFF;
        GPIO_A->PIO_OER=0X03;//PA0,PA1设置为输出
        GPIO_A->PIO_SODR =0X03;        //设置为高
        *AT91C_PMC_PCER = (unsigned int)1<<AT91C_ID_US0;                  //允许US0口的时钟
        GPIO_A->PIO_PDR =0x03;        //设为外设
        GPIO_A->PIO_ASR =0X03;        //设为外设A

        UART0->US_CR|= AT91C_US_RSTRX |          /* Reset Receiver      */
                   AT91C_US_RSTTX |          /* Reset Transmitter   */
                   AT91C_US_RXDIS |          /* Receiver Disable    */
                   AT91C_US_TXDIS;           /* Transmitter Disable */

//        UART0->US_MR=0X108C0; //主时钟,8位数据,一位停止位,无校验 ,高位在前,异步模式
        UART0->US_MR=AT91C_US_USMODE_NORMAL |  /* Normal Mode */
                  AT91C_US_CLKS_CLOCK    |  /* Clock = MCK */
                  AT91C_US_CHRL_8_BITS   |  /* 8-bit Data  */
                  AT91C_US_PAR_NONE      |  /* No Parity   *///OVER=1 溢出错误
                  AT91C_US_NBSTOP_1_BIT  |
                                  AT91C_US_MSBF;    /* 1 Stop Bit  */ //SYNC=0异步 SYNC=1同步
//异步模式 波特率=MCK/16/BRD或MCK/8/BRD;同步为波特率=MCK/BRD
        UART0->US_BRGR=Fosc/(9600*16); //AT91F_US_Baudrate(Fosc,9600);//
//        UART0->US_BRGR|=Fosc/(9600*16)<<8;
        UART0->US_CR=0X50;
        UART0->US_CR  |= AT91C_US_RXEN  |          /* Receiver Enable     */
                     AT91C_US_TXEN;            /* Transmitter Enable  */

        //UART0->US_IDR=0;
        //UART0->US_CSR//通道状态寄存器        2-发送状态,1-接收状态
        /* Setup Usart Interrupt Mode and Vector with Priority 7 and Enable it */
//          pAIC->AIC_SMR[AT91C_ID_US1] = 5;//设置触发模式和优先级7等级最高
          pAIC->AIC_SMR[AT91C_ID_US0] = 6; //双串口中断方式接收数据需设优先级
          UART0->US_IER =AT91C_US_RXRDY; //接收中断使能
//          pUSART1->US_IER =AT91C_US_RXRDY;
          pAIC->AIC_SVR[AT91C_ID_US0] = (unsigned long) Usart0ISR;//串口0中断地址放入向量表
//          pAIC->AIC_SVR[AT91C_ID_US1] = (unsigned long) Usart1ISR;//串口1中断地址放入向量表
          pAIC->AIC_IECR |=(1 << AT91C_ID_US0)|(1 << AT91C_ID_US1);//串口中断使能
        UART0->US_IER=0X01;         //接受中断使能

}

//----------------------------------------
//-----------------------------------------------------------------------------
int main()
{
         unsigned int i=0;
        AT91F_LowLevelInit();
        Init_GPIO();
        Init_UART0();
//US0_init();
          while(1)
          {
           delay(0xffff);
            i=~GPIO_B->PIO_PDSR;
                if((i&Key1)==Key1)
                        GPIO_B->PIO_CODR|=LED1;
                else
                        GPIO_B->PIO_SODR|=LED1;
                if((i&Key2)==Key2)
                        GPIO_B->PIO_CODR|=LED2;
                else
                        GPIO_B->PIO_SODR|=LED2;
                if((i&Key3)==Key3)
                        GPIO_B->PIO_CODR|=LED3;
                else
                        GPIO_B->PIO_SODR|=LED3;
                if((i&Key4)==Key4)
                        GPIO_B->PIO_CODR|=LED4;
                else
                        GPIO_B->PIO_SODR|=LED4;
//                i=GPIO_B->PIO_ODSR;
                SendChar(0X55);
//                LED_Display();
        //        while(!(*AT91C_US0_CSR&0x02));
        //        *AT91C_US0_THR=0xaa;
                delay(0xffffF);
          }
          return 0;
}
//-------------------------------

void AT91F_LowLevel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 1 Wait State necessary to work at 48MHz

    AT91C_BASE_MC->MC_FMR = AT91C_MC_FWS_1FWS;

    

    // Init PMC Step 1. Enable Main Oscillator 使能主振荡时钟

    // Main Oscillator startup time is board specific:

    // Main Oscillator Startup Time worst case (3MHz) corresponds to 15ms (0x40 for AT91C_CKGR_OSCOUNT field)

    

    AT91C_BASE_PMC->PMC_MOR = (( AT91C_CKGR_OSCOUNT & (0x40 <<8) | AT91C_CKGR_MOSCEN ));

    // Wait Main Oscillator stabilization

    while(!(AT91C_BASE_PMC->PMC_SR & AT91C_PMC_MOSCS));

    

    // Init PMC Step 2. 配置PLL输出时钟和USB时钟  18.432 * (72+1)/14 = 96,109MHz

    // Set PLL to 96MHz (96,109MHz) and UDP Clock to 48MHz

    // PLL Startup time depends on PLL RC filter: worst case is choosen

    // UDP Clock (48,058MHz) is compliant with the Universal Serial Bus Specification (+/- 0.25% for full speed)

    

    AT91C_BASE_PMC->PMC_PLLR = AT91C_CKGR_USBDIV_1 | AT91C_CKGR_OUT_0 | AT91C_CKGR_PLLCOUNT |

      (AT91C_CKGR_MUL & (72 << 16)) | (AT91C_CKGR_DIV & 14);

    // Wait for PLL stabilization

    while( !(AT91C_BASE_PMC->PMC_SR & AT91C_PMC_LOCK) );

    // Wait until the master clock is established for the case we already turn on the PLL

    while( !(AT91C_BASE_PMC->PMC_SR & AT91C_PMC_MCKRDY) );

    

    // Init PMC Step 3. 配置MCK为PLL输出分频2,处理器时钟PCK等于MCK

    // Selection of Master Clock MCK (equal to Processor Clock PCK) equal to PLL/2 = 48MHz

    // The PMC_MCKR register must not be programmed in a single write operation (see. Product Errata Sheet)

    

/*
    AT91C_BASE_PMC->PMC_MCKR = AT91C_PMC_PRES_CLK_2;  // 分频2

    // Wait until the master clock is established

    while( !(AT91C_BASE_PMC->PMC_SR & AT91C_PMC_MCKRDY) );

    AT91C_BASE_PMC->PMC_MCKR |= AT91C_PMC_CSS_PLL_CLK;//选PLL为时钟

    // Wait until the master clock is established

    while( !(AT91C_BASE_PMC->PMC_SR & AT91C_PMC_MCKRDY) );

*/
    

    //  Disable Watchdog (write once register)

    

    AT91C_BASE_WDTC->WDTC_WDMR = AT91C_WDTC_WDDIS;

    

    //  Init AIC: assign corresponding handler for each interrupt source

    
/*
    AT91C_BASE_AIC->AIC_SVR[0] = (int) AT91F_Default_FIQ_handler ;

    for (i = 1; i < 31; i++)

    {

        AT91C_BASE_AIC->AIC_SVR = (int) AT91F_Default_IRQ_handler ;

    }

    AT91C_BASE_AIC->AIC_SPU = (unsigned int) AT91F_Spurious_handler;
*/
  }

各位用这个片子的朋友帮我看一下,问题出哪儿了

楼主:
竟然无人回答,
菜鸟我搞定了

网友(2010-10-19):
看样子像时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