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个普通红外接收头即可实现人体的视频跟踪监控?帮我看看方法是否可行

楼主(2010-06-07):
是一个老师介绍的方法:将4个红外接收头放置在一个非透明圆筒的4个方向,调整好圆筒对红外接收头的遮蔽角度,在人体进入时,通过对比各接收头的信号,即可控制云台转动,实现视频跟踪。

这个方法确实可行吗?有没有实际产品应用?

我觉得红外接收头对人体发出的红外波长的检测是个问题。望高手解答一下

下面是我画的示意图:

网友:
”我觉得红外接收头对人体发出的红外波长的检测是个问题。望高手解答一下“
应该是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吧

网友:
不管用不用热释电,菲涅尔透镜应该是要加的吧

楼主:
我的导师可没说要用热释电元件。

他说的是普通的红外接收管。这样有没有可行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导师可没说要用热释电元件。
他说的是普通的红外接收管。这样有没有可行性?
估计你的导师要挨砖头了,误人子弟。普通红外接收管对人体发出的红外线是不感兴趣的。用热释电还行得通,但没必要这么做,直接从视频中截取画面分析目标移动。

楼主:
有人能推荐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吗?

网友:
光敏管输出变化时,则有人

思路很简单,光敏管是接受圆筒中那个IR 发的ding向光束的反射光,物体动,电平变

网友:
我觉得红外接收头对人体发出的红外波长的检测是个问题。望高手解答一下

LZ是女的吧,如果不是就先把该zhidao的知道了,,再来问

我看见大四的就烦,还有SB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光敏管输出变化时,则有人
思路很简单,光敏管是接受圆筒中那个ir 发的ding向光束的反射光,物体动,电平变

如果是主动发射红外线,就和人体发出的红外线没什么关联了。这样的方法只适合规则物体吧?

网友:
用热释电传感器还是不错的选择,热释电对特定的光谱敏感,一般像活物发出的红外线。普通红外接收管都是接收固定波长的光线,且最好是调制过的,这样才能滤除环境光,所以要加一个定向红外发射,不大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