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居然没人发贴讨论过MPX10DP?

楼主(2010-06-07):
MPX10DP,气压差压测量,价格又不贵,好像论坛里没人讨论过。

因为是差压测量,正好可以搞一个做固定翼飞机的空速测量。

查到的空速和气压关系是:

  Indicated Airspeed(IAS):这个是空速计测量出来外部动态气压(aerodynamic pressure)显示的速度值,只和压力有关,是最不准的也是最常用的。
  Calibrated Aiespeed(CAS):修正速度。人工修整了IAS误差,可以从飞行员手册上读出来,基本作用是来判定速度是否超过法定限制,特别是在低速下。

  然后是一个公式:
  V^2 = 2*q/p  (q是空速计测出的动态空气压力,p是空气密度)。
  不同高度的空气密度是不同的,所以以海平面空气密度p0为标准就得出Equivalent Airspeed(EAS):当量空速。因为这里p0是固定的,所以EAS大小只和动态气压有关。飞机机体结构强度限度基本上只受到空气压力的影响,所以关于飞机机体强度限度的速度值是用EAS。

  最后是最精确的True Airspeed(TAS):
  TAS^2 = 2*((q*T)/(p*T0)) = EAS^2 * (p0/p) * (T/T0)。 这里T是温度(单位K,273加摄氏温度),p0和T0是海平面的空气密度和标准温度(1013.24hPa、288.15K),这个公式实际意思就是用飞机周围实际的空气密度和温度来代替EAS中使用的默认标准值。
  根据这个公式,在飞机爬升的时候,空气密度p变小,TAS增加;周围温度下降,TAS下降。一般用每增加1000英尺,IAS多增加2%就是TAS来估算。

网友(2010-07-08):
想法不错,这个传感器也不贵,好像不到50.
再加一个还可以测高度.或共用一个传感器.

网友:
之前有用MPX10DP做过空速传感器,只是这个型号是没有温补的。个人觉得MPXV7002DP是最适用的,量程小比较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