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图忘记加水滴,影响大不大?电源线和地线只有10mil跟其他信号线粗细一样,会导致板子制

楼主(2010-06-07):
新手请教一下,多谢各位。

网友:
不大,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第一次画PCB,第一次做板子,花着老师的钱,我忐忑啊。最终还忘了加水滴,继续忐忑。

网友:
泪滴一般问题不大

电源要看情况
上次做了块LED屏,电流较大(有2A),扫描线用的10mil,结果显示的时候杯具了,一边亮,往另一边逐渐变暗

网友:
不怕,能用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泪滴一般问题不大
电源要看情况
上次做了块led屏,电流较大(有2a),扫描线用的10mil,结果显示的时候杯具了,一边亮,往另一边逐渐变暗

LZ问的是板子制作是否会失败,而不是能不能使用。XD

网友:
电源线和地线10mil?板子大可能会有问题,看是做什么用的板子,不能一慨而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的里面也有LCD的屏显,板子明天到。我祈祷啊。不要出问题。感谢。

网友:
电源线是细了些,只要电流不大就没问题。
没泪滴没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电源线和地线10mil?板子大可能会有问题,看是做什么用的板子,不能一慨而论。

12cm*12cm的FPGA最小系统板,和12cm*12cm得它的一个外设(LCD,VGA,PS/2,LED,UART串口)的扩展板。会导致板子不能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趣啊
做板子不能用  不等于失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这个板子,没有比较耗电的部分,都是新号,估计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就要看阅读怎么理解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那就要看阅读怎么理解的了。。。

二位,算是小女子说话有歧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哦,我的里面也有lcd的屏显,板子明天到。我祈祷啊。不要出问题。感谢。

他的是LED

网友:
電源和地不能太細了,實在不行的話,調試時要飛線了。

网友:
又是小女子?怎么这么多画板的女孩子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那就要看阅读怎么理解的了。。。
二位,算是小女子说话有歧义吧。

我喜欢小女子

网友:
问题不大,大不了用电大户再飞一根线
顶小女子

网友:
回复 网友F:

对,又学1招

网友:
我做板子从来都没有一次就成功的 哈

网友:
用是可以用的,但是肯定稳定性欠佳!不过你只是开发板,所以无所谓!
我曾画过一块板,电源没处理好,结果FPGA死活编程不进去,除非把板子上的MCU拆掉,好在是测试板!

网友:
冲着小女子回一个贴

网友:
地线太细,高速电路下 地线阻抗可能比较高。

网友:
下水道和室内水管一样粗,行吗?

网友:
泪滴只是增加焊盘的机械强度,10mil的线加不加都无所谓。
一般PCB上10mil的线最小大概能过500mA电流(内层),一般外层的话大概是1A左右。如果楼主板子功率不大应该也没事。个人经验电源线最好在15-20之间。
至于地线,如有条件还是铺铜或者直接拿个内层当做GND比较好些。

另外说一句,我也喜欢小女子。

网友(2010-09-30):
回复 网友G:

比喻很恰当!

网友:
泪滴只是为了增加机械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