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的4M包年真TMD差劲!!!

楼主(2010-06-07):
我前两个月装了电信的4m宽带,一共两台机用,刚开始几个星期还好,比较稳定。后来用久了就见鬼了,老是断网,网速慢,经常要重启才好点,我怕被骗,专门去营业厅叫人过来装的,结果还是装了垃圾网,郁闷,各位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还想问问就是,有没有被人蹭网的可能???

网友:
可能开了WLAN 被人蹭咯  可以把路由猫后面的WLAN 开关关了

不过电信确实慢啊  去年我用的1880元包年的 3M的  慢死了 我媳妇说跟以前用的1M的没什么区别  现在改成2M的了

楼主:
有没有那个网比较好点的、??介绍介绍

网友:
反正我比较半天 发觉没得选择。。。 我在深圳 天威什么的都是借用的电信的网络  那还不如直接电信好了。。。  凑合用算了  还好单位网速还过得去  下资料没什么问题

网友:
有些电话线本来只能跑2M的,装4M也就那样。

网友:
电话线换好点就好了吗?

楼主:
我也在深圳啊,拉网时还在龙华,现在搬南山了,之前在科技园住觉得长城宽带还行,好像是叫长城宽带吧,好似是几个网组合起来的

网友:
我的4M是电信送的(每月电低消费219元电话费,送手机和4M宽带),下载速度380K。

网友:
垄断企业都是抢钱的。

网友:
飘过~学校光纤接入,100M全速下载~

网友:
我用的电信的E9套餐的,2M,速度还可以吧,从来没感觉慢过,如果只有2台电脑的话连路由器都可以不要,modem直接插交换机。
2台电脑分别拨号都可以上网,而且2台电脑之间没有任何影响。我台式机挂电驴下载200多K,笔记本同时在看网络电视一点都不卡,
如果两台电脑同时下迅雷的话,都可以到200k以上。
最烦的就是,TMD电信通过DNS不定期的给劳资搞推送式广告,打1W骂了他们两回,结果没多大用,就是把不定期的间隔给延长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电信的e9套餐的,2m,速度还可以吧,从来没感觉慢过,如果只有2台电脑的话连路由器都可以不要,modem直接插交换机。
2台电脑分别拨号都可以上网,而且2台电脑之间没有任何影响。我台式机挂电驴下载200多k,笔记本同时在看网络电视一点都不卡,
如果两台电脑同时下迅雷的话,都可以到200k以上。
最烦的就是,tmd电信通过dns不定期的给劳资搞推送式广告,打1w骂了他们两回,结果没多大用,就是把不定期的间隔给延长了点。

不要装他的互联星空怎么能送广告?

对了,兄弟,你那是4M的速度,
“都可以到200k以上”-----不是2m。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装他的互联星空怎么能送广告?
对了,兄弟,你那是4m的速度,
“都可以到200k以上”-----不是2m。
我一直都用的XP的宽带连接拨号的,从来都不装电信的垃圾互联星空的,是这样的:
每天第一次拨号的时候,比如,不管是从收藏夹或是直接输入网址上ourdev.cn,就有可能出来的是一个
广告页面,停留10S或刷新当前页面就可打开ourdev.cn了,不是每次都这样可能10天半个月来一次。
打10000投诉过,结果他们消停了大半年,现在又开始了。
有技术手段也试过,不用他们默认的DNS,指定为google的免费DNS,修改hosts都没管多大用。
感觉开什么网页是由他们说了算,隐隐约约想通了一些实现这个功能原理,但具体又说不上来,万能坛里的高手指点一二。

我申办的确实是2M的,因为我交的就是2M的钱,而且只用一台电脑下迅雷热门的话,一般就稳定在230k以上。
但是再另外开台电脑在拨号上网的话同时也可以达到同样的下载速度。
如果通过路由器的话就不是这样了,2台电脑加起来的速度就200k。
2台电脑分别拨号上网是一个电信的朋友教我的,我也不知道原因。
其实,在效果上看就像每台电脑都牵了条2M的线。

网友:
我这边必须两台分开拨号,不拨上不了。

你可以用个这个DNS试试:202.98.198.167,若他就在他局端做手脚,要你留下买路钱的话,那就没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装他的互联星空怎么能送广告?

类似Great FW的做法,劫持HTTP连接,返回电信的框架页面,框架页面中弹窗(还会记录ADSL帐号以及屏幕分辨率等用户私人信息),里面iframe才是真正的网站。

网友:
打:1万号投诉啦

问题没有解决前,早上出门前打一次,晚上回来打一次.直接到他们解决为止.

个人总结出来的经验!

网速慢有两个原因

1.线路不好,接线头氧化接触不良.(这个可能性最大)

2.机房卡你流量了.(一般一投诉就好)

网友:
电信的基层工作人员(管最底层机房)最怕打一万号投诉了!

你投拆一次,你想像不到要给他带来多大麻烦.

网友:
真 TMD的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要装他的互联星空怎么能送广告?
对了,兄弟,你那是4m的速度,
“都可以到200k以上”-----不是2m。
我一直都用的xp的宽带连接拨号的,从来都不装电信的垃圾互联星空的,是这样的:
每天第一次拨号的时候,比如,不管是从收藏夹或是直接输入网址上ourdev.cn,就有可能出来的是一个
广告页面,停留10s或刷新当前页面就可打开ourdev.cn了,不是每次都这样可能10天半个月来一次。
打10000投诉过,结果他们消停了大半年,现在又开始了。
有技术手段也试过,不用他们默认的dns,指定为google的免费dns,修改hosts都没管多大用。
感觉开什么网页是由他们说了算,隐隐约约想通了一些实现这个功......

你这种情况一般叫双拨,证明你运气好啊,电信没有限制那么死,我这里,连铁通的一条线,非正常断线,都的等一分钟才能在连上。更别说双拨。

楼主:
装时只有一个接口的,听说如果如果多于1台几上网,就会不定时的断网。。。。断个10来秒又恢复,烦死人了,每次玩游戏都断一下,真无奈

网友:
说说各地的电信套餐吧,我这边今天早上刚收到169元,包6M

网友:
我家的E9,139送2M宽带的那种,给了两个账号,我用tomato双wan双拨号,一样是2M
两个账号在两台电脑上用,加起来也是2M

楼主:
回复 网友C:
路由劫持,要不停投诉,知道将你加入白名单。

10000号么,貌似功效全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说各地的电信套餐吧,我这边今天早上刚收到169元,包6m

我的是e9套餐,每月最低消费手机加座机219元,无月租,无漫游费,接听不收费,送手机,送座机,送4M宽带。

楼主:
再次绝望,4m升级成6m还是一个鸟样,打投诉电话,一直忙线,电信真TMD屌

网友:
壟斷行業啊!

网友:
没得选择了。综合来说,电信还算好的了。

网友:
第一次装电信的时候,估计被劫持了,什么www.163.com之类的主页都无法打开,提示我没有安装互联星空,必须安装了才可以正常上网。
找电信协商无果,直接去信息_产业部的投诉网址投诉了,2天解决。

第一次看到那个说我没有安装互联星空的网页跳出来时,那个心情啊,真TMD恶心到家了......

楼主:
性_息_产_业_部在哪里啊,深圳哪里有,我要直接去投诉才行,打电话都被忽悠了,不是忙线就是不关他事,一个字:郁闷

网友:
长城最不好了。现在bt限速。或者根本不行。还经常出故障。

网友(2010-07-19):
我想拉条来玩下

网友:
我用小区宽带512K的,下载速度稳定到60-70K,好像没有断过网,哈哈

网友:
电信的线路还是可靠的!
注意的现在200左右的无线路由,大多有长时间工作会死机的现象。

网友:
没有办法了,半垄断的企业已经不错了.我公司有400多个号码是联通的cdma,后来划到电信了.杯具就来了,前几天停了28个号(费用还是有的),让他们去查,说计费系统病毒引起,我相当无语.

网友:
我用铁桶的512K的

因离局端较远,开始总有问题,投诉了几次后下载速度稳定在160-180K左右。

挺奇怪512K的怎么会这么快,进猫查看了下拨号信息原来给直接开到2M了。

网友:
家里装的是联通(原网通)4M,测试有400多K,用迅雷下才100多200K。
不过我一般是在公司下,用的是电信,最快有6百多K,不敢独享那么多,限为300K也够快了,呵呵

网友:
平常上网,非全速下载的话,快慢与带宽没多少关系的。
跟线路有关系——试过冬天装的宽带到了春天,电线受潮,最后连拨号都不行的情况;
猫也有很大关系——之前公司装1M带宽,用的华为一个绿底白面的猫,网速那是飞一般快,打CS Ping值低到15;今年换了个E8用的猫,立马不行了。

好像电信的带宽限制是隔一段时间(1~2秒,大约)计算平均流量,超出才限制的。如果网络好,刚开始下载的头一秒,可能达到十几M;如果是开网页,则是一点就开。

网友:
家里装的2M的联通宽带,头半年最快就到200Kbs,现在成1000Kbs了。宽带自己长宽了

网友:
在用长宽,P2P下载最多有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