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elSim怎么导出波形文件

楼主(2010-06-07):
为什么菜单式灰色的

网友:
导出fsdb文件还是导出波形图?波形图是导不出来的,除非导出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这样 不过pli一直不成功

暂时使用$open来实现

$fdisplay(cos_file,"%d",sin);

sin信号以10进制存贮,原来2进制是有符号数字,转成10进制变没符号了,怎么设置参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