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六个二手安川100W伺服电机,上拆解照片

楼主(2010-06-07):
型号是USAREM-01DRO11 的,其中有一只转动起来有比较大的摩擦声,估计是转子摔碰壁了!拆开发现编码器不错

这样电机还有办法修好吗?另外别的5只转动都觉得阻力都好像有点大,照理说伺服内部没磁体,应该旋转很顺畅才对啊,而且转动也有很小的摩擦声,但是声音不像碰壁的声音,我没见过伺服电机不知道是否是正常的,请用过伺服的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谁知道这个型号的编码器是多少线的?实在不行都拆了用编码器也值了

网友:
以上问题可能是你不了解这个电机,运行时声音也不排是轴承问题。但你千万不要随意拆卸电机,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知道这个型号的编码器是多少线的?实在不行都拆了用编码器也值了
这是老电机
,可能是2048线或2500线的…具体看型号啦…

网友:
多少一个?哪儿买的?能不能转让给我一个吗?对这个有兴趣

网友:
估计是转子摔碰壁了!拆开发现编码器不错

我们学术界,管这个叫  扫堂~~~~

网友:
“?另外别的5只转动都觉得阻力都好像有点大”

有阻力才是正常的,短接输入电源线,转动阻力就没有了。。。

网友:
这个就算是新的,动了编码盘以后,如果不是专业搞伺服电机修理的是很难很难再装好的.

楼主:
我订了润滑油,等到了加到轴承里看行不,然后试机看能不能正常运行,等确定是好的了再决定是不是出掉几个用不到的。

网友:
司服电机转子一般是永磁,拆装需用专用工装,工具,不过伺服电机又可当发电机,给很慢的转速可以产生很大的电流,检查引线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
看来楼主这些东西买的很便宜。。

网友:
可能是带电磁制动器的,摩擦片磨损了,制动力不够了,所以手转是感觉有摩擦阻力。制动器通电后才松开。

楼主:
我听着好像是从编码器那发出的摩擦声,但是编码器的盘片绝对没碰到任何东西,太奇怪了!!

网友:
楼主表忘记了。 只要电机的线有2条搭在一起,你转动电机肯定有阻力,而且有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表忘记了。 只要电机的线有2条搭在一起,你转动电机肯定有阻力,而且有怪声。

你怎么知道?

网友:
也想买个伺服的玩玩,楼主买的价格怎么样,要不转让个给我吧,呵呵

楼主:
我买的价格很便宜的,成色比较新,初步估计有5个是没啥问题,只是还没驱动器,没法试,等来了驱动器再试,然后再决定是否转掉两个不用的,因为总不能转给你不知死活的吧!

网友:
有驱动器?? 那也转让给俺两个如何??

网友:
如果是碰到了 试试朝反方向摔 看能不能摔回来  等摔回来再发个贴子 让大家膜拜一下你的人品

网友:
正常的伺用手转起来有轻微阻力,并且有相位感(顿感),短路其间两条线相位感加重,三条同时短路相位感(顿感)消失,阻力加大。刚测试好一个MR-J2-10a和HC-MF053伺服

楼主:
多谢指教,没有驱动器,现在一直都没法启动电机,琢磨着是不是自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驱动器?这个论坛怎么没人自制伺服驱动器呢?

网友:
那要电机转动那容易,想要实现闭环定位就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另外别的5只转动都觉得阻力都好像有点大”
有阻力才是正常的,短接输入电源线,转动阻力就没有了。。。

鱼片兄说的好像不大对啊,我们公司的安川伺服(当然都是1KW以上的)不过在短接电源线后阻力很大,断开才没什么阻力,而且像这个LS朋友别当是小直流,那么轻他在不接线,的情况下转,也会干感觉有点沉,这是因为他的转子上带磁性,而且和惯量也有关系,大惯量的和小惯量的用手转能感觉到点不同。
另外你要是没有感觉到明显的转的某个位置转不动或突然阻力大之类的应该没什么大毛病~

网友(2012-02-21):
要不要专卖啊,专卖1个给我